技嘉 GA-8IPE1000-G 怪怪的故障...

楼主(2009-02-11):
各位大大好..小弟的電腦因為某天不想工作了.所以不給我開機了QQ"
小弟已將這塊版拆出機殼裸版測 有時能開有時不能開..不知道是什麼問題.
拆拆裝裝後~應該是主機板有問題了~如果能開就整個能正常運作.

就是 時而能開 時而不能開 ~ 很頭痛QQ"

原先是用800外頻的U在跑. 當問題出現後 板子會通電 但是不會開機.
如果 換上533 的U 又能開了~也會正常運作. 但關機後2`3個小時後 又開不起來了..

所以~小弟想自己動手修理修理這塊板子~找了很多論壇~是也有看過蠻多高手的~但發問卻沒人理QQ"
直到在今天GOOGLE大神的帶領下~找到了這裏~

已經有在版上翻了很多文章~但是看了之後頭很大...摸不著頭緒..

我該如何下手檢測及維修呢?
版上有許多利害的高手...煩請撥空賜教..謝謝各位大大了..^^"

网友:
沒人理會很正常.....我也不太想理會

因為你根本不肯定(而不是確定)是主機板有問題...

我們這邊不可能告訴你什麼壞了你做什麼動作東西就會好...

出口在那邊~~~出門又拐看到門市沒有?.....上二樓找"技術工程部".....肯定是主機板有問題再來...

您的病症還輪不到咱們............以健保局的說法,你先找診所看看...確認問題大條必須進一步處理

您再到大型醫院掛號唄........

楼主:
感謝2樓大大的指教...
因為小弟手邊有 533的CPU 還有舊的顯卡 跟記憶體 交叉測試後.
確定是 主機板 壞掉了. 只是想學看看怎麼去做更一步的維修~
只是希望大大們能提供一些檢測或維修的方式.
好讓小弟能夠知道從何下手...感謝^^"

補充一下..這塊板子超保了~所以 技嘉維修部 會收嗎?

网友:
有看過文章的應該都要知道一件事  修主機板還是要有除錯卡 發問時要先說除錯卡的訊息
利用除錯卡可以方便知道是否滿足W大常提的PCR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106&extra=page%3D5
接著是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818&extra=page%3D5
然後除錯卡還能提供額外的訊息數字讓你能有檢修的方向

畢竟往電子電路上維修不像DIY 只有幾個東西替換一下而已
而且您可能還要確認一下POWER有沒有問題 輸出電壓方面等等

除錯卡真的是必備的  不然可能在這裡無法對想問的問題得到什麼有幫助的回應

楼主:
感謝 小龐 大大的回覆^^"
這2篇文小弟有拜讀過了~但還是您說的 要有除錯卡.
目前正網路上尋找及訂購中~@@"

POWER我是用新的500W測的~我能很肯定是 主機板 出了問題..
其它大概要等 除錯卡 來後.再來除錯.至少目前有方向可尋了~感謝大大^^"

除錯卡來後再來跟各位大大請示如何解決了~

楼主:
除錯卡終於買到手了...但是沒有用到...
因為無法開機時是顯示 - - - - 沒代號.
若能開機時 就一切正常能進系統.

不過問題點找到了.就是這CPU座是BGA封裝的. 所以必須要按著CPU才能開機.
不過又出現一個問題.雖然能順利裝完OS. 但是在BIOS的測溫 CPU高逹6X度.
如果進系統使用燒機軟體.CPU會燒到8X度.

請教各位大大..

1. 除了carzy1kimo大大有說過..他用焊油+熱風槍下去熔焊點之外..有其它方法補強黏回BGA假桿嗎?

2. 小弟的CPU高溫要從何查起呢? 另外還有在南穚附近的MOS有2顆.在開機成功進入系統後.也同樣是高溫80度左右...應該從何查起導致高溫來源呢?

小弟在想.是否板子變形~CPU座有些部份假焊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 BGA 封裝的腳作~ 你是虛焊阿~...你要確定你才用~~但是我建議用廢版先練習~......... 你先用 量量.確定是虛焊......  但是看你要壓CPU 才能開機~應該是囉~..............
我是沒自己拿好版試過~ 用風槍~加焊拉~
我有拿廢版試過.... 當裡頭 的IC 會動  反正要靠感覺拉~...我也說不上來
要輕推 一下CPU 座 個4個腳. 會有歸位的感覺....
但是要有心理準備~ 失敗機會很大~..........................
你的CPU 有圖散熱膏嗎? 有確定貼緊~
478的腳作 有的時候因為是風扇固定座的問體~導致 高溫~........
CPU 高溫 通常都是 沒有跟扇熱片貼緊

CPU 座 虛焊的很多~...........

网友:
插個嘴~~

S478的散熱器底座是可以拆除的,它的塑膠釦子如果沒壓很下去是會造成散熱器扣緊後形成間隙的元兇..

因為散熱器被釦子"墊高"....你上導熱膏如果拆下散熱器沒有被壓成一圈很扁的圓那就是散熱器沒緊貼CPU...

至於CPU插座...我想應該是冷焊造成接觸不良(因為主機板有彎曲)...要小心喔!!別弄成W大說的"主機板拔絲"..

只能整張報廢了...

楼主:
回carzy1kimo大..
我很肯定有一故障是CPU BGA 封裝的腳座與板子分離了.
但.想來想去~如果是使用風槍幸運焊回去的話~我想也會因為板子變形 又上原廠風扇的話肯定又變形與板子分離.
所以我有想過把它做"壓合"的動作.
1. 我有試過拿其它癈板上有一種是有背板的CPU座嘗試.但是還上原廠風扇還是變形.
2. 使用非原廠的CPU散熱器~它是夾座不會很緊使腳座變形的扣夾.但反而壓合的力量會不足~變成要壓CPU風扇四個角才會接觸開機.

回a471大..
感謝您的提醒.我覺得好像是因為CPU某些焊點因壓下時變成可以開機運作.某些焊點於開機後我又放開壓下的動作導致分離形成高溫.

我的感覺是CPU座可能剝離了.....但沒拆開 也只是猜測~我有看過W大拆BGA物件後看到焊點拔絲的圖片~如果是.拆了也癈了~況且小弟手中也沒那些工具.我的工具只有 指針型三用電表+焊槍.
這片板如果沒救回來我也有心理準備廢了它了@@"

這一篇雖然沒有什麼技術性的 追查線路 精彩的維修過程...但是小弟還是想"玩好它".

補充一下..
這片板本來北穚都會很熱~但是變不熱了.是不是可能北穚某些BGA焊點也虛焊了才造CPU及南穚附近的2顆MOS產高溫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實你這問題假如有S478假負載裝上去就知道是不是有CPU插槽冷焊的狀況...

然後有適當的設備就可以修復這問題...W大有示範一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正有考慮買假負載~
應該是了~按著開機後放開~進BIOS看 Vcore   fail .應該是剝離了吧....

W大示範那篇我有看過了~不過要預熱機+風槍吧.
側面看板子~變形很嚴重~W大的設備正在考慮要不要買???
如果是變形剝離了~那拆了也沒用吧QQ" 正在想看能不能找 如利民散熱器把它背板打平.看能否壓合剝離~

因為它的變形是大凹丫......側面看整個是S形的Q.Q

网友:
回复 网友D:

拍張照來看看PCB彎曲多嚴重...

我個人在Socket7時代有個經驗....

網友要送我一張華碩P5A主機板,讓我替換正在使用的老古董(用8年),當我收到
包裹時就發現不妙了,因為運送的包裹外盒都壓壞了。拆開包裹後果然....整張主
機板都變成翹翹板(變型)....

如果CPU插槽焊點壞掉了那主機板就沒用了....

网友:
其實以前的彎曲應該沒現在嚴重
現在你別說彎曲
不小心給他敲一下看看
現在的"無錫制程"~~ 斷焊機會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