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912 會突然名暗交替 附影片 <已解決>

楼主(2009-02-11):
大家好 小弟我剛在學維修液晶,托這個論壇的福,小弟已成功維修4台機器!

主角ViewSonic VX912
機器功能正常,可是約1分鐘畫面會先暗下來(類似調整亮度的感覺)接著又會再度亮起來
整體看起來的感覺就像 一閃一閃的...(後面有附影片)

電源輸出部分均為正常12V,AD跟P+I板,背面DIP件均有補悍過..無效..

小弟的功力目前只到這邊,之前修起來的都是電源部分故障...像這一類型的我真的求助無門。

背面全景
P+I板

故障現象,請密切注意 9秒至26秒間 最明顯
YouTube VX912 畫面閃爍

网友A:
冷陰極燈管壞了............或者高壓板故障....

按照對岸的說法....先拿正常的燈管試試還會不會這樣有規律的閃爍...

要是不會=燈管壞了

要是會=高壓版壞了

以上言論為外行人猜測,如有不同意見當作我沒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陰極燈管壞了............或者高壓板故障....

按照對岸的說法....先拿正常的燈管試試還會不會這樣有規律的閃爍...

要是不會=燈管壞了

要是會=高壓版壞了

別這樣說啦a471,您也是我的前輩阿~

我剛剛把影片弄好了~a471大大 在看一下影片~

我也再想是CCFL掛...不過又覺得是電路部分有干擾OR 高壓 輸出不穩定...(小弟不敢拿電表量高壓)

總之 很迷惘~

网友:
畫面在....亮度有......但是會閃...

應該是高壓板出問題....但是他不像是燈管閃滅...倒像高壓電壓有波動那種..

网友:
既然你已經有再維修液晶,燈管是必備的東西,去買兩組或四組燈管(依你目前這台機器所需而定),應該是17或19吋皆可(不是很確定),最好是含燈罩的。
這些燈管是給您日後維修用的,不是要你現在換的喔
回來把他接在你的高壓輸出,直接看燈管是否會閃爍,是的話,那就再去買燈管來換,不是的話,再來討論高壓板吧。
我想用這個方式來測高壓板是否正常工作,應該會比較簡單吧。

楼主:
嗯好的~今天下午就去買吧~

手上只有14吋的燈管一支...

好像要4支 才可以開啟高壓~

測試完會馬上回報~

网友:
燈管何處買?有何要注意的?

請教樓上兩位~~

LCD用的冷陰極燈管要去哪買?

買的時候有何需要注意的事項?

規格上有無需要注意的地方?

其價位大約是多少?

開板大的這台應該是電源板+高壓板整合型的設計對吧?

左方綠色PCB是LCD驅動板....對吧?

高壓板區域維修時有何需要特別小心注意的地方?.....我只知道燈管接頭是超高壓區

网友:
BI3101A這顆控制IC看規格好像不會因為一邊燈管熄掉而啟動保護
你試試只拆掉一邊的燈管 看還會不會出現這樣一閃一閃的現象

向a大報告一下之前的搞大情況 關於燈管的部分
網拍就有燈管可以買 大概40-150都有
也可以去電子材料行買裸管(網拍也有再賣)可是可能還會更貴
買有燈罩的其實不一定能合用 我就還要自己拆了新燈罩換上舊燈罩才塞的進去
裸管可以自己焊 在做好絕緣(可以用熱縮模) 電線要用高壓用的就是..<< 我沒試過 因為我之前是買有燈罩的 以為可以通用
燈管買前可能還是要先拆舊燈管下來量長度 也要量燈管不含燈罩的長度
這樣買的時候要是燈罩不合 需要拆換時才不會過長 過短還好一點不要差太多有暗角出現就好
剛剛好的長度可以再換燈罩時比較方便橡膠塞的固定
雖然燈管也是有分等級 不過好像賣的人也不會去介意這個
網拍流出的燈管大概都是工廠不要的 他們應該也不知道燈管的數據
反正不要讓燈管以最亮的狀態下使用就好 調低明亮度一些  就可以盡量延長燈管可使用的時間

314.7 KB, 下載次數: 111

网友:
哇.....換燈管好像很麻煩咧,會不會修理一回事,材料的取得才是重點..

网友B:
忘了還有一招,你可以把ad板往液晶面板的連接排線拆掉,然後開機試試。
由於此時液晶面板無訊號,故會顯示白屏,此時可以注意看畫面會不會閃,若不會閃,恐怕你就要ad板+液晶面板的方向去維修了
若是會閃,恭喜你,問題已單純到高壓板+燈管的問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麻煩而已,若是不小心的話,換4隻燈管用到8隻裸管的機會多的是。
所以我........非常厭惡換燈管。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還沒玩到燈管的部份....換四支用八支?是指弄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了還有一招,你可以把ad板往液晶面板的連接排線拆掉,然後開機試試。
由於此時液晶面板無訊號,故會顯示白屏,此時可以注意看畫面會不會閃,若不會閃,恐怕你就要ad板+液晶面板的方向去維修了
若是會閃,恭喜你,問題已單純到高壓 ...

嗯嗯~我用這個方法判斷AD 是好的~

我拔除屏線後,就剩白屏還是會閃爍!
尤其是機器熱的時候...小弟忍不住去敗了一台YF-150 把P+I的電容
全部掃下來...都是好的! 燈管方面也是OK的...
補照片
P+I正面
高壓右側有黃黃的
Power的蕭特基 右下方
左下
Power俯視
背面

哇~這些問題好麻煩~到底是P板輸出不穩定造成I板閃爍,還是I板本身不穩定...
故障點又是???.....我會傻掉><"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啊,就是一個不小心,就把燈管折斷了。
有一次更好笑的是,已經焊好了兩隻擺在邊上,再準備焊另外兩隻時,剛用完的斜口鉗一丟,呵呵,剛好就掉在焊好的兩隻燈管中間,燈管應聲而斷......

网友:
回复 网友F:

既然你說熱機時就會出現問題,那就試試用熱風機吹吹IC看看吧!
裸接燈管,對可疑元件吹熱風,直到燈管閃爍為止。
祝好運喔。

网友:
回复 网友G:

那還不扯拉...很久以前我修一顆數位溫度計,都把壞掉的零件換好了也正常了..

興奮之虞順手拿起飲料喝...退冰的水珠一滴........整組壞光光

楼主:
後來我百思不得其解,經刪去法已知AD版正常 燈管正常!

剩的只有P+I板~ 後來我這樣想 認定高壓只要能啟動,應該就是都正常了!
我就對P板上的元件著手,恩恩~目標最明顯的MOS

CEF04N6  4A 600V 我手邊有P10NK60 規格比他好很多~ 貴貴...

換上去 燒機一天 測試OK^^~ 似乎是因為元件老化 導致輸出電流不穩定 才會造成畫面明暗交替!

感謝大家的幫忙...歷時2星期><"

网友:
恭喜你囉....原來是電源輸出不穩定導致的問題.....

那高壓板、燈管就不是主因了..

网友(2009-03-26):
挖屋~大大修好4台了  哪來這麼多壞的~~
不過話說回來  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恭喜tony6605大大 辛苦有代價
整個螢幕應該也組裝完畢了吧
如果尚未組裝 tony6605大大不妨把壞的CEF04N6 裝回試試
曾經修過幾台  熱機後出現故障 發現是電源功率晶體
或高壓板昇壓變壓器空焊造成
熱脹冷縮 形成短暫性開路

楼主:
回复 网友H:

在換 MOS之前我已經把所有的點全部補悍過一次了...包含SMD件><"
電容也全部拆下來量><"

謝謝妳 我已經裝起來了 正常運作中^^~

网友(2009-06-24):
請問各位大大,
典型的vx912故障狀況電源燈綠色一閃一閃,電容已全部換新,還是不行,下一步該換什麼呢?

网友I:
電源燈閃爍表示INVERTER晶體(高壓變壓器後方兩顆SMD,編號DK的晶體)存在短路,因為FSP這張P+I板沒掛保險絲,所以INVERTER短路形同12V短路過載,電源電路以間斷ON-OFF運作(打嗝),電源燈就閃爍。

网友J:
感謝大大回應,
請問可以詳細一點說明嗎?因為之前有送修過(不到半年又掛了),找不到編號DK的晶體,可以說明一下在那裡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謝大大回應,
請問可以詳細一點說明嗎?因為之前有送修過(不到半年又掛了),找不到編號DK的晶體,可以說明一下在那裡嗎?
謝謝~

在電路板背面,Inverter升壓變壓器下方。

网友:
收到,感謝詳細解說~~~

网友:
引用 网友I:
電源燈閃爍表示INVERTER晶體(高壓變壓器後方兩顆SMD,編號DK的晶體)存在短路,因為FSP這張P+I板沒掛保險絲,所以INVERTER短路形同12V短路過載,電源電路以間斷ON-OFF運作(打嗝),電源燈就閃爍。 ...

請問狼大~若一組晶體量測值(二極體檔位)較另一顆低,
但晶體都已換成新品 造成畫面亮約2秒左右,
另一組晶體則都正常~無更換!

接下來應往哪個方向著手呀!謝謝~感激~

网友I:
請檢查正面紅色MPP電容有無變形或容值低下,一般靠上方的升壓電路溫度較高,該處元件死亡率也較高。
左為正常,右為膨脹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I:
請檢查正面紅色MPP電容有無變形或容值低下,一般靠上方的升壓電路溫度較高,該處元件死亡率也較高。
左為正常,右為膨脹失效

 謝謝狼大的回答....
抱歉忘了提到~該元件早已換成新品
請問狼大~還有其他元件會造成該組DK(晶體)數值的些微差距嗎??
確定是~那組晶體不對稱~造成點燈失敗~
只是~想破頭~附近元件~都不太可能會造成此異常呀~!!!
請指教~~~~~~感恩~~~~~

网友:
如果拆下量均正常,裝上後卻有差異,有一可能是升壓變壓器內繞組有異常,當然也可以檢查正面兩電阻的阻值是否與其色碼相符。

网友(2010-02-25):
小弟的vx912最近也掛了
目前有找到電容掛了還有背面的其中一組的"DKQP 晶體"也掛了
不過小弟不知道該晶體的型號是多少及該去哪買
不知狼大或是其他大大是否知道
能否指點一下,或是有其它的替代料可用,謝謝

网友(2010-04-19):
謝謝大大教導.....我之前遇到這樣就抓不到今天看妳這麼說......我知道了感謝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