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ATX300W 維修請益

楼主(2009-02-12):
小弟手邊這顆power 無法開機,拜讀板上各位前輩的文章,應是高壓出了問題,沒有5VSB的電壓。
拆開後發現有一塊燒焦的痕跡在TOP223Y的位置,上網買了TOP224Y替換上去之後,還是無法開機。
再次拆下測量後新的電晶體又被擊穿了,請問各位前輩,該往哪個部分繼續探查下去?先在此謝謝大家的幫忙!
橋式拆下量,是OK地!
兩個大電容量起來各是300V,不是150V。不知是不是我量錯還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641&extra=page%3D1

如果是 沒有 5VSB 可以先看上面的文章喔 ^_^

网友:
換新的又被擊穿表示故障點不是這裡 , 先檢查附近零件是否有異常吧
有點耐心多爬爬文 , 看看大家的維修經驗 , 很有幫助的

楼主:
新手上路請海涵!
因為先前燒壞的TOP223Y是鎖在散熱片上的第一個,後面還有兩個一樣大的電晶體C4108,測量後發現這兩個沒壞。
拜讀""ATX電源供應器的5VSB如何形成原理"",發現電路板在TOP223Y和兩個大電容C5/C6中間,還有D1 D2 R8 R7四個電阻
,是測量這四個嗎?
橋式我是用指針式三用電表測量的,紅色探棒接上頭有一個"+"符號A端,黑色探棒接上頭有一個"-"符號B端,指針會偏轉;反之則不動。
中間CD兩者都不導通。不過紅色探棒接上頭有一個"+"符號A端,黑色探棒接C或D也會偏轉,應該是沒壞吧!

网友:
兩顆大電容單獨一顆是150v,所以兩顆串是300v,
你的橋式整流沒壞,又top223y再度被擊穿,
用地毯式搜索,有地方短路了,可能是電容或是稽納
電阻.......

楼主:
又爬了一下文章,電源板上D1、D2是蕭特基二極體,R7、R8是兩個不同的電阻。
晚上有空再拆下來測量看看,有進度再來報告。

楼主:
今天可以上傳圖片了,先補上之前的拆解部分。

网友(2009-06-16):
回复 网友A:

請參考這篇:
请教各位,台达DPS-450DB+5VsB有时不正常?【已修復】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546&extra=page%3D1

如果你看的懂 6# 大大分享的電路圖, 那你應該知道問題出在那裡? 為何 MOSFET 會燒毀!

建議你從 TOP223 的 C 腳控制端的元件往後級迴授推, 仔細測量出那一個元件壞掉! 從 6# 的電路圖上看沒幾顆元件!

加油!

回复 网友B:
新手請爬文! 謝謝!

网友:
之前有遇過ㄧ個狀況,晶體與週邊元件都已經修好及檢查OK,通電後還是炸,最後發現是變壓器一次繞組短路,所以變壓器繞組也必需列入檢查。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請教狼大
通常變壓器繞組用電錶量該怎麼量測呢?
用短路檔都是畢畢叫的ㄟ...

网友:
對喔 ~~~  那時候忘了檢查 , 變壓器的繞組 !!!!

一次側是否有對鐵心短路 , 不同的繞組間是否有短接 !!!

一次側與二次側是否有短路 ~~~~ !!!

那時侯被爆的莫名其妙 ~~~

真要謝謝狼大的提點 !!!

感恩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常變壓器繞組用電錶量該怎麼量測呢?
用短路檔都是畢畢叫的ㄟ...

這時最好可以使用數位式,比較容易看出差異。
之前自己的測量經驗是二次側低壓繞組均十分接近0歐姆,一次側高壓端繞組通常會有數歐姆的阻抗。
之前遇到的是已經呈現0歐姆,所以一通電管子馬上超載炸了。

网友E:
請問狼大測量的時候,是把變壓器拆下測量嗎,或是直接板子上測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狼大測量的時候,是把變壓器拆下測量嗎,或是直接板子上測量呢?

元件的測量....
應該都是以解焊後量得的資料為主....
不然會被線路上的其他元件干擾到....

网友:
會燒成這樣變壓器有可能掛了

你可拆除變壓器之後再測量一下低壓輸出對地的電阻.有可能有短路
變壓器一次側我用數位電量是4歐姆.剛好我有一顆量了一下

网友:
高壓部份零件不多
量一下TOP223 的周邊元件可能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