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S 主機板開機無畫面POST程序不跑

楼主(2009-02-12):
POWER ON
每隔3秒 RESET 燈會閃二三下
強制綠線開機 RESET 燈會一直亮著
請大大指點一下查修方向
有這塊版子的大大
幫忙測一下電壓是多少
謝謝.
補上剛測量的電壓
有 0v 的為 k3919
其他  k3918

网友:
這塊版子 小弟有兩片
其中一片去年發生過,無法開機,查了發現是主板問題,裸機後,拔電池,清coms

就開機了

哇~
有幾個元件小弟不知怎麼量電壓,還沒學到

jason 前輩願意教小弟的話,小弟可幫測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此板有過電
風扇會轉
除錯卡 電壓正常
無代碼
每隔幾秒 reset 會閃動數下
k3919 無輸出電壓?
一次壞4個 有可能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是笑話...照你這麼說那所有接地的FET都是壞的了!!!
1.45V不是輸出?那它是什麼?

勸你如果真心想學修主機板,至少先去搞懂...
什麼是FET?如何工作?接腳功能?
什麼是交換式電源?
什麼是上管?什麼是下管?

以上資料本論壇都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真的認為應該先修RESET???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每隔幾秒RESET會閃動數下???

网友:
因為遇到錯誤....所以系統自動的RESET?

這篇標題下錯了!~~~很顯然是以"組裝者"身分去看待...

你主機板都可以啟動,CPU風扇都轉了怎會沒開機.....應該用"開機無畫面POST程序不跑"....

既然可以開機為何又要強制啟動?...萬一有故障這麼搞法不是死更慘?

強制開機RESET燈長亮....應該這麼講"RESET是否一直作用"

有的除錯卡RESET燈是長亮,觸發才熄滅又亮..

有的則是恆滅...觸發才亮....

光講一直亮...無法瞭解RESET的運作狀態..

网友:
回复 网友D:

POWER ON
每隔3秒 RESET 燈會閃二三下
強制綠線開機 RESET 燈會一直亮著
請大大指點一下查修方向

小弟是根據他的筆述來作為初判,reset燈號會閃2~3下,在論壇裡已有討論過,

所以小弟認為初判該往reset電路跟bios電路查起,若有說錯希望c大不吝指教,謝謝..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076&extra=page%3D2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先感謝 playx 大大
總是熱心的回答各總大大小小的問題
提供各式的參考資料
站上就是要有這樣子熱心的人
加油
支持你

楼主:
回复 网友E:

chi 大大
不好意思
此板討論的內容
好像有引起你的不快.
先跟你說聲抱歉.
來這就是要學習啦.
或許會問了一些很笨的問題
造這方面專業大大的看不下去
必竟這不是我的專業領域
學修主機板只是興趣
不過謝謝你的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標準的技術人員的對話
直接一針見血
或許真的說出了問題
不過真的真的很傷人
老實說過去我也是這樣子
有了技術少了朋友
看自己如何選擇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大所言正是
標題已修改 謝謝指教
文字說明未能詳盡.日後必加強
除錯卡在未觸發前只有 3.3v 會亮
會用強制起動.已確認無電源短路.才為之.
強制綠線開機 RESET 燈會恆亮
power sw 觸發每隔3秒 RESET 燈會閃二三下
除錯卡無代碼顯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機板需開機
三用電表撥到 dc 檔 20v
黑線接地 紅色接 要測量的點
你不要測好了.
我怕你自己把好的板子搞壞了.
先用壞的板子學

网友:
回复 网友G:

好的  小弟拿壞板子來學習量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所言正是
標題已修改 謝謝指教
文字說明未能詳盡.日後必加強
除錯卡在未觸發前只有 3.3v 會亮
會用強制起動.已確認無電源短路.才為之.
強制綠線開機 RESET 燈會恆亮
power sw 觸發每隔3秒 RESET 燈會閃二三下

除錯卡怎麼用你瞭解嗎?...你這樣描述很不正常...

1.除錯卡插上去在主機板尚未"啟動"前,應該啥燈號都沒有...

2.碰開機PIN後啟動主機板才會有燈號......首先就基本電源來說+12、5、3.3、-12V燈號應該亮起..

其他燈號則視除錯卡設計、上頭標示的來判斷它該不該亮...

描述的不正確得到的答案就是錯的...因為我們看不到只能聽你描述....

网友H:
回复 网友I:

我說了"勸你"這句話,既然是"勸",那就不會是什麼好口氣的話。

"想學習"這句話幾乎來這裡的每個人都是這麼說的,論壇上很多大大也常叫初學者要先練好基楚,但是多數的人依然只是問題丟上來就要人家幫他解決,那也算了我也管不著,然而我會說"真是笑話"是針對你...貼的圖量的煞有其事,文章裡確說著"量到0V=無輸出電壓"這種論述,你連自己在量什麼都不知道,就因為大家都在量,所以你也跟著量,你不去搞懂它所以才會下這種論述,也因此我才會勸你先去搞懂FET的運作,a471大大曾說過"這裡是不會牽著你的手一步一步教你的,一切還是的自己來",你的情形就像是...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想學下象棋,但是完全不去搞懂"將士象車馬砲"的走步規則,只會看別人怎麼走就跟著走,只想等著別人教你下一步怎麼走。這些最基本的都不去懂,再怎麼學還是永遠學不會的。

不錯...這些話誠如你說的"真的很傷人",但...總比一直敷衍你來的好吧。

話就說到這裡,聽不聽隨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的看法和a471大致相同,某個裝置故障系統無法得到回應,因此一直重複嘗試初始化。

你舉的例子是完全不同的,atai的例子是Reset後檔C1就停止了,而這裡的情形是"每隔幾秒Reset就閃動二三下",顯然的你看到了"燈會閃二三下"確沒有看到"每隔幾秒"。

針對我的看法,我舉個生活上例子:你有急事打電話找朋友,確始終聯絡不上。(始終代表無數次的嘗試)
那麼......
你的電話有沒有壞?沒有,因為你可以打電話。
電信系統有沒有壞?沒有,因為你可以打電話。
那為何聯絡不上呢?原因出在朋友的手機...壞了、沒電、沒帶、超出通訊範圍......等因素(以上種種因素代表什麼?很明顯的代表此裝置無法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K:

a471大大...關於你提的第一點,應該要修正一下了

現在有的除錯卡未"啟動"前是會亮+3.3VSB,也就是PCI介面的A14腳。

网友:
回复 网友L:

c大我相當認同你的說法,但是我給的維修方向我覺得也沒有錯,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818&extra=page%3D5

我不是拿w大的文章作擋箭牌,而是跟我搜集的內容一樣,就引用本論壇資源不必再引用網路上的資源..

网友:
回复 网友M:

我會這麼說是因為開版者講+3.3V會亮....而不是說+3.3VSB...

如果他的除錯卡具有+3.3VSB燈號...那會亮就是正常的...

我手上的除錯卡都沒有+3.3VSB的燈號設置.....

我想到底啥燈亮只有開版者自己知道了...你我都是末端的回應者,所回應的都是依照
提供資訊的人所提供的資料來做出回應....假如資訊是錯的...回應也就錯了

网友:
大家都點出問題了...那就RESET一下囉

目前已知CPU PWM電路正常.....有核心電壓輸出....

除錯卡上的電源指示燈都有亮.....PSU_OK...

RESET燈號會有規律的閃爍........表示持續初使化某裝置..

那我們是不是去查查各裝置Reset信號是否正常?

BIOS方面那就順道確認一下它是OK的....

解鈴還須繫鈴人.......我還真想把主機板搶過來,然後高手們檢測示範給各位同學看,再給老師(W大)做總判....

楼主:
先說聲sorry,不是不回應
不是要釣大家的胃口,更不是為罪潛逃
東西都在公司.所以無法拍照及提供資訊給大家看.
假日放假要照顧家人.

再來各位大大報告
除錯卡 我有二塊 一塊上有 3.3v 不過只有標示 3.3v 是不是3.3vsb我也不知道.
最好的方法就是拍個照給各位大大監定.
板子在星期五時的檢測到 bios 及 reset 接腳
1. reset接腳方面 將其短路無法觸發reset 動作
2. 測量bios 依據 w大 提供資料 主機板滿足三大工作條件之後的檢測方針
    bios 供電正常
    clock 無示波器 無法測量 就算有也不會使用 早忘了
    bios 22腳 無電壓 還沒有量有沒有短路
    bios 是沒有拆下來量的
3. 感謝各位大大熱心的討論

接著 題外話
1. 很高興能有這個站.提供如此豐富的維修電腦相關電路的資訊.使本人進入資訊業的另一個領域
2. 或許在站上有些人提問是很無理頭或是很非常非常基本的問題,
   個人認為只要提問者有誠意有熱忱把問題述說很清楚.
   小弟也會願意提供所知道的資訊提供提問者參考
   必竟大家來逛這個站也是想要學習一些東西,
   吸取別人的經驗,提昇自己的技術
   不管是程度的深淺,只是"學習"的東西不一樣罷了.
3. 大家情人節快樂

网友:
回复 网友N:

"我不是拿w大的文章作擋箭牌",為什麼要說這種話呢?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思考模式,是否正確自己也不知道,各自提出自己的想法,來比較、參考、修正,進而找出正確的答案,我並沒有說你的維修方向一定是錯的,"維修方向"不正是我們討論的重點嗎?

就如你標紅線的這一段"因為執行到有問題點就Reset",既然都可以Reset了,為什麼還要先修Reset呢?
為什麼不先搞定那個讓它一直Reset的問題點呢?
只要這個問題點沒有排除,即使把整個Reset線路都翻遍了,重複Reset的這個動作依然會一直存在的。
然而這個問題點一旦排除了,重複Reset的動作勢必也會迎刃而解的。

再來談談這個問題點,問題會不會只出在這個裝置的Reset?不盡然是。
別侷限於"主機板"的三大要素中(P、C、R),"主機板"它是一個大零件,當你把所有零件個別看待時......
CPU需不需要P、C、R?需要
晶片組需不需要P、C、R?需要
I/O晶片、網路晶片、音效晶片、還有一些有的沒的......等等,需不需要P、C、R?也是需要的
當這麼多的P、C、R,其中之一出現問題時,該零件就無法正常工作,無法傳送訊號無法接收訊號,影響呢?大則無法開機,小則影響輕微。
到這...那個"問題點",你還會認為只是(R)嗎?

我也不敢說我自己就是對的,但是我提出自己想法試著說服你們,你不是也一直引用著資料,堅持著自己的想法嗎,只不過在你引用的這些資料中,我仍然找不到令我改變想法的資訊,如果有人能提出想法並能說服我,讓我知道自己的想法是錯的,我會很高興的接受並且加以修正自己的想法,這也是我來這裡學習的目的。

网友O:
回复 网友P:

c大你太客氣了,你的修板功力大家有目共睹,只是我從頭到尾並沒有說要修"R"

至於我標的紅線如果仔細看是相關聯,8樓跟19樓主要意思是我在4樓也就

表明,在19樓我也表示過我認同你的說法,只是當遇到N3~晶片以後,小弟認

為不能再以478以前或775的理念修板,畢竟是南北橋合併,假設是NF3出問題,試

問該說那個電路出問題?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248&extra=page%3D2

至於"我不是拿w大的文章作擋箭牌,而是跟我搜集的內容一樣,就引用本論壇資源不必再引用網路上的資源..",因為不想再引起不必要聯想如17樓...

如果C大能寫些N3~晶片的特性跟診斷的相關文章,小弟絕對挺到底...

网友:
引用 网友O:
c大你太客氣了,你的修板功力大家有目共睹,只是我從頭到尾並沒有說要修"R"

那麼是我誤會了...
既然是誤會那應該也沒有必要再討論下去了。

jason1204 對不起了...我的言論佔據了這帖裡多數的篇幅,希望沒有影響到你維修的進度,也祝你能順利找出問題點,也希望你修好後能與大家分享心得。

楼主:
回复 网友Q:

c大
修這塊板子只是為了興趣
沒有什麼進度可言
只是修看看而已
沒修好也沒有關係
看到多位大大的慹心而且是正向的討論
真是受益良多
現在好像沒把它修好
有點對不起各位大大
看來小弟要多加把勁
把它修好.

楼主:
這就是小弟使用的除錯卡之1 上面有 3.3v
power sw 未觸發
power sw 未觸發後
晶振電壓
晶振電壓 另一支腳
bios 25腳
bios 22腳 拆下來量
bios 25腳 拆下來量
bios 輸入電壓
bios rst 它 3.3v 是正常的嗎?
拆壞板焊了一個家給 bios 量 22腳 真怪 有電壓 0.073應該算是沒有吧.
有家的bios 25腳 有焊到
有家的bios 2腳 ret 有焊到 它 3.3v 是正常的嗎?

煩忙的星期一沒太多時間修板子.
以上就是今天的維修內容
板子還是沒有修好.

网友:
請問你是否上cpu,加速卡,記憶體下測bios22腳電壓都沒有跳動嗎?

J大順便幫小弟一個忙,小弟的除錯卡是RESET時會先滅後常亮,但我模擬一個狀況

就是RESET燈號每隔一秒半就閃2次,不是全滅(全滅電壓會等於0),在片尾我RESET

後電壓0V,相機無法清楚補抓到,請參考PCI A15 腳電壓變化,試問情形有跟你一樣嗎?

http://www.im.tv/VLOG/Personal/3025301/5614430

請詳讀後在修,就不會"黑白舞"....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531&extra=page%3D3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636&extra=page%3D1

网友:
呵呵真的ㄝ~....+3.3V沒啟動就會亮...

南橋的石英震盪器"應該算"有運作,假如有示波器測一下最準....

BIOS方面....ㄟ~你工具都有了~有燒錄器嗎?

看一下內容是不是還在,還是跟之前案例一樣被清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R:

我上次修的那片是~  ~....+3.3V沒啟動就會亮
IO 壞 換了IO 就OK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可以查查IO 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S:

這樣喔........那有點道理喔

他的狀況是開機除錯碼沒跑....假如是BIOS這端出問題....以他這張板來說

BIOS資料與地址線"應該"都是連往I/O晶片去(走LPC介面)...

如果I/O晶片出問題...是有可能導致CPU沒選中(找不到)BIOS....

楼主:
回复 网友T:

有上 cpu 及ram
PCI A15 腳無電壓電壓變化
借了台示波器 量a52 有電壓
目前往 i/o 晶片方面檢測

楼主:
回复 网友R:

石英震盪器有用示波器看.
不過我不矢口道是否正確使用.
因為也是借出的人現場教了一下就被回來了
沒有燒錄器可看.
已網購IT8712F-A GXS 80/個
待料中.

网友:
回复 网友U:

J大等等...你說A15無電壓也無電壓跳動,為何RESET燈會每隔幾秒會閃呢?

會不會腳位搞錯?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389&extra=page%3D2

當拆下BIOS量CS腳位若是沒跳動電壓,理應往CPU查工作是否正常,也就是查

有沒有供電正常、PG、RESET,RESET信號要最先查你應該懂....

萬一、如果、假設,CPU無PG,RESET信號時才要考慮替換IO或NF3,所以此時你

該往CPU查,不知我這樣說你懂不懂,有時板子不一定要馬上修好,但基本主機板

原理一定要學要懂,不然拆拆焊焊有時只會把故障點擴大.

网友:
不知你處理的如何?小弟先把會發生的結果跟你報告一下..

一. 測量bios芯片22腳位無跳動電壓,cpu有reset信號電壓

      1.查記憶體電路供電是否正常

二. 測量bios芯片22腳位無跳動電壓,cpu無pg,reset信號電壓時,試著更換io

三.              cpu復位---->記憶體----->bios芯片

       當測量bios芯片22腳位無跳動電壓,cpu有reset信號電壓,接下來就是查記憶體
       電路供電是否正常,假設正常"代誌大條",為何?

       amd的cpu在754之後都內建記憶體控制電路(廢言大家都知道),IT8712F-A
       有監控記憶體電路的功能,當記憶體電路發生問題時,reset信號就會每隔幾秒小閃
       一下,如28樓所做的視訊,如果記憶體電路供電正常,記憶體正常(相容性已排除),插槽也ok,
       就有可能是cpu挫賽或者cpu座虛焊....

以上幾點給你參考,不一定是如此狀況,還是要靠你實際作過才知道..需要借假負載可以跟小弟說一聲...

楼主:
回复 网友V:

謝謝p 大的關心
我已經把它放棄了.
因為可能被我用的更慘了.
現在連 3.3v 都沒了.
如果你有興趣.就送給你研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W:

你是否已更換io,有些io更換錯誤會無3.3v,無法開機..

楼主:
是有換過io
換好還有 3.3v
是在我查電路.量電壓時
突然聞到一個燒焦味後
3.3v 就不見了.
開機迴路也掛了
慘

网友:
回复 网友X:

哈哈..這種傻事我以前也常做,但是現在修不好並不代表以後修不好

板子可以留著以後修,總之要加油,對了我覺得你的焊工比我棒,順便

貼張圖與你分享,這些io都不能替換,有"gb"是技嘉專用...

网友:
也不止技嘉專用喔~~華碩也有專用的I/O晶片....於一般型號後頭多個"A"

楼主:
回复 网友Y:

我買的是尾碼 有個 L 的.

网友:
回复 网友Z:

要以原板子的型號為主,這種專屬的io看datasheet是沒用的,(少數腳位查不到)

一般人跑線路或查其週邊線路若懷疑就會用替換法試之.....

网友(2009-03-20):
引用 网友H:
我說了"勸你"這句話,既然是"勸",那就不會是什麼好口氣的話。

"想學習"這句話幾乎來這裡的每個人都是這麼說的,論壇上很多大大也常叫初學者要先練好基楚,但是多數的人依然只是問題丟上來就要人家幫他解決,那也算了我也管不 ...

搞不懂你在氣什麼~不就是討論問題~何必傷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