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詢問關於風扇卡住不轉燒電源的原因

楼主(2009-02-12):
借用這位大大的帖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1012&extra=page%3D1

像這樣子CPU風扇卡住不動會間接燒壞電源的零件是為什麼呢?
以前在其他論壇也看過類似敘述
像是使用單只有可變電阻的風扇調速器或是電路上沒有使用二極體與電容來做保護的風扇調速器
在當風扇或是電阻失效時有可能燒壞POWER的說法  但是都沒有人願意說明為什麼

以風扇卡住的情況 不是應該較可能燒壞風扇嗎 怎麼反而會先燒壞電源
風扇的線圈可承受的電流不是應該比電源供應器成輸出的電流小很多
如果是因為燒熔造成短路 那風扇就會起火了  要是燒斷的斷路那也只是風扇壞了不是嗎

又風扇調速器的情況再只是使用可變電阻的設計來說 不也只是頂多容易燒毀風扇嗎
而具備穩壓電路設計的在無二極體與電容做保護的不是應該是優先燒毀晶體(EXM317)
對電源供應器來說 過電流保護一般都是基本會有的
所以很想知道 會因為風扇的故障問題造成電源損壞的原因是為什麼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cpu風扇若是卡住,應該會燒cpu,或是主機板防cpu過熱機制啟動...

以這篇而言,cpu風扇卡住而燒power,實際上該主機板的12v已短路,會

不會是因短路而造成power燒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