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需要改用數位式電表嗎?

楼主(2009-02-13):
小弟最近在學修電源供應器,但是我只有一個骨董級的指針式電表,有些大大的數位電表上的檔位,
我用的都沒有,不曉得有需要買新的電表嗎?

网友:
經濟許可的話 , 先買一台500元左右的來練習 , 燒壞了也不會可惜 , 可以順便了解指針型和數字型的差異
等到有經驗後再砸錢買好一點的吧  修電源其實只要有三用表就60分及格了啦
有些人習慣用數位的 有些人習慣用指針的 , 用順手最重要

网友(2009-03-23):
真正實用的是指針式電表
我的數位電錶 只是裝潢用

网友:
個人覺得當維修量夠多時,DMM會比指針式來得省時:

ex.測電阻時不用每次換檔位都做歸零,量電壓可選自動換檔的電表
另外DMM通常內阻較高,準確值及靈敏度高也是優點.

但串聯來測電流時就比不上指針式的構造優點了,DMM內部需經過多一道
電流變成電壓的處理程序,而指針式則是固定磁鐵與通過線圈電流的相互
作用來產生偏轉,所以各取所長而用吧 !

网友:
數位式電表有它的優點
用了就知道

网友(2009-05-22):
可是我之前都用指針的
還是指針的看的習慣..雖然現在都是用數位的
方便在不用切換檔位

网友:
其實數位電錶和指針電錶各有優缺點.
數位的較方便部分機種可省略換檔還有些保護機制或含其他功能如計頻...等,但反應較慢!個人認為較適用於初學者.
指針式電表,雖然要一值換檔獨指針數等缺點,但在做一般量測時能比較明顯看出零件狀況如量電容時及低電阻時會較數位方便,適用於進階者.
另有些差異是兩種電錶不同的是 探棒的電壓值以及極性不一樣要特別注意,所以當量晶體時判斷NPN或PNP時的表示剛好相反.
於實務上數位和指針式都一起使用看場合哪一較方便,個人數位3台指針一台.

网友:
看個人

看個人喜好,我較慣使用數位的

网友:
類比(看暫態較方便,歐姆檔輸出電流較大)與數位(功能多簡單易用易讀)各有各的好處,最好都可以各準備一部會比較方便。

网友(2009-09-01):
指針有指針的好處,數位有數位的好處,如果可以的話,可以買一台數位的

网友:
兩種電錶各有優點,如果經費許可,建議兩種都均備

网友(2009-11-09):
沒錯喔,,有些地方 傳統還是很好用,,舉例要量電容充放電,.,很好用,,數字就沒辦法 (當然有專門可以量電容的)

网友:
其實不蠻您說  很多老手大多是 用指針的  習慣很重要  .....  小弟我是用數位的

网友:
兩者都好
我出門就帶三個電錶
指針
數位
電流勾錶

网友:
數位適合量電壓,指針合適量零件。
數位適合帶出門,指針合適家裡用。
數位使用較簡單,指針要會自己修。
兩者都是很便宜,各買一台是最好。

网友(2009-12-13):
數位電表比較不怕正負極接錯燒掉的問題
我的第一個三用電表就是不小心接反極性燒掉的 @@
功力還是很淺~~~~~~淺的
所以現在用數位的比較簡單

网友:
數字式指針式各有優缺點兩種皆備較方便
經濟許可的話再備有交/直流兩用鉤式電流錶可量測負載電流

网友:
各有好處..我都交叉在用...
但指針快燒完了...
只好拿數位的了q.q

网友(2010-01-24):
看工作性質

要爬上爬下用數字電錶(耐摔).
坐在維修桌前用指針的(細部維修比較好用)
個人經驗.用習慣就好.

网友(2010-07-16):
我覺得不管黑猫白猫會抓老鼠的就是好猫,不管數位或指針只要好用用的順手就好了,但是如果真的要做維修不管是數位或指針都不準備,因為如果要修比較精密的電路需要量測比較精密的數值時就要用到數位的,如果要量純交流時就要用指針電錶。

网友:
喔有字打錯了,都要準備才對

网友:
數位電表內阻較高量電壓電流負載效應較低準確性較高
指針電表內阻較低量電容充放電及半導體之二極体,三極管指針擺動明顯好好用

网友(2010-10-22):
我之前都用指針是的,現在想用一下數位的看看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