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beeo b-420atx 電源供應器故障問題(已修復)

楼主(2009-02-13):
要修的POWER, 修板子時燒掉的.
燒掉的電阻 不知道多大?
後面的電路
電錶開 BB 檔
黑棒置中間 紅棒各置兩側 二顆 SBL3045PT 二側 得 .155
反置 無阻抗 應該是好的.

黑棒置中間 紅棒各置兩側 F16C20C 二側 得 .611
反置 無阻抗 應該是好的.
有 5VBS
請問那個大大知道燒壞的電阻是多大的?

网友:
我是新手,因為電阻燒焦看不出來,大大好像說過可以通市電後直接測量兩端,不對請指正。

网友:
燒成這樣可能只有拆同型的電源供應器才有辦法知道電阻的阻值了!!

今天我翻了一下手上的廢品, 很遺憾沒有和你一樣的!!

沒辦法幫上忙!!

网友:
可能是22歐姆
如果線路有接到TL494iC
可能是tl494ic故障
才會燒掉電阻
換掉電阻後如果又燒掉請換掉tL494iC
加油試看看

网友:
這顆會有很多品名
許多機殼牌跟不知名的牌子都是用這顆
要是有用機殼牌的可以比對KY-XXXATX系列的應該就是一樣的
像是H&P 迅雷 嘉積 長頸鹿 ....一堆品名

楼主:
燒掉的電阻進入了 az7500bp 的第 12腳
az7500bp Datasheet
電阻的另一腳 通電 短路綠線
測得 24.3v
以上檢測得知資料
電阻值就不會算了
請大大指導一下.
謝謝.

网友:
燒掉的電阻進入了 az7500bp 的第 12腳
那電阻應該22歐姆沒錯
你的az7500bp 可能壞了-量一下14腳有無+5V
az7500bp 可用TL494替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燒黑不一定壞掉,你可以先拆下測量阻值是多少?如果這一支電阻的另一端是接輔助電源,那這支電阻的數值就不是很重要了,tdsong建議你用22Ω也可以,你想用33Ω也可以,甚至用10Ω也可以,但是在你拆下這支電阻後,請先測量7500的12腳對地阻值是多少,太低就表示7500故障,這種故障以前有說過了,請你參考舊文。

网友:
剛好手邊有一個;
紅紅黑金=22歐姆!!!

楼主:
az7500bp 12腳對地短路 故障
更換 TL494CN 裝上 22K(紅紅橙金,只有賣這個,阻值一樣)
綠線對地短路
沒起動
22K 電阻沒燒掉
量TL474 12腳 只有 2.7V 22K 電阻的另一端有 22.4V
14 腳無 5V
關機
測 12腳對地阻值 1m 不會吧. 這麼高.
下班.
明天在來測.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裝22K是不會動的,這支是保護TL-494,不是要你用22Ω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對后.
我真是豬頭啊...
太宅了.看到美麗的店員.
就亂買一通了.
還好東西單價不高
最後還在家裏的零件盒裏發現了一包 紅紅黑金 這次一定不會錯了.
明天上班繼續努力
謝謝w大的提醒.

网友:
22Ω真的跟22K差很多

美麗的店員在那一家我要去

网友:
回复 网友D:

W大~~

那顆燒成那樣怎麼還會正常咧?..

可不可以說明一下其中奧妙?......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熱情相助
更換 22k 電阻及 tl494
後 power 已修好
附上 tl494 新品測量值新參考
7腳對各腳
7->1  28.8M
7->2  32M
7->3  25M
7->4  33M
7->5  19M
7->6  22M
7->8  16M
7->9  0M
7->10 0M
7->11 15M
7->12 17M
7->13 51K
7->14 4.5K
7->15 30M
7->16 31M
謝謝收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請教一下,什麼是輔助電源嗎?在什麼時候會用的到它?
另外t大與w大是如何判斷那顆燒掉的電阻是22Ω呢?
又位什麼這顆電阻可以起到保護tl494的作用呢?因為電流或電壓過大時,電組會燒毀,進而使阻值變大,來達到保護的作用嗎?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的問題在舊文內都有答案,請自行參考,我就不再多說一次了。

网友:
恭喜你修好了
也感恩W大教了大家很多理論
功力是很多經驗累積成的
也希望多分享你的維修經驗協助更多人
個人感覺本論談很好有很多人願意分享及教導別人還照相說明
我原本也是門外漢在本論談看了很久也實作了很多才知道為何電阻是22Ω
這要感恩大家也感恩W大讓我也有機會可以發言看到別人修好我也很高興

网友:
回复 网友F:

嗯..找到文章了,謝謝W大的說明。

网友:
回复 网友E:

請問你那各POWER負載TESTER去哪裡買的啊?大概多少呢

网友:
POWER負載TESTER
我也覺得蠻優的
店長教一下修LCD
很想學

楼主:
回复 网友G:

y拍找最便宜的買的
有個小缺點
就是只有 5VSB 時是無法啟動的
還是得用電錶自己量
對電壓不穩.飄來飄去是很好用

网友H:
請問一下那個POWER負載TESTER的最後一個數據(pg  320ms)是什麼
好像有一些power的那個數據是0就不能用........
有那個大大可以幫解答嗎....謝謝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請問一下那個POWER負載TESTER的最後一個數據(pg  320ms)是什麼
好像有一些power的那個數據是0就不能用........
有那個大大可以幫解答嗎....謝謝

大概是指PG信號(Power Good)320ms..

意思是PG信號要在供電後320ms上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大概是指PG信號(Power Good)320ms..

意思是PG信號要在供電後320ms上來....

不好意思...在請問a大  那如果是0ms會發生什麼事????@@"
可不可以麻煩a大在詳述一下...謝謝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好意思...在請問a大  那如果是0ms會發生什麼事????@@"
可不可以麻煩a大在詳述一下...謝謝哦

0ms??那就代表沒有PG信號?

沒有PG信號主機就無法運作了.......PG信號是送給主機說"我POWER~OK正常"的代表信號

网友:
恭喜你修好了, 我也好幾個電源壞了是這個問題 !!

以前我都以為電阻燒壞, 保護的後面的 TL494 , 因為 494 沒有燒掉的樣子, 結果是兩個都壞了 !!

网友(2010-05-13):
我的歆宇300W同你一樣

歆宇300W機板也是白的.連燒的元件也都一樣.22歐姆+電容+ic494=50元完修.剛好參考這頁圖文.本來送到光華說過保不修.又說拆過不送.只好先買一顆全新350W.1000元有12吋風扇.咋天看到此圖文竟完修.太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