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P767 開機綠燈一直閃爍,無畫面

楼主(2009-02-14):
想請問各位大大,最近螢幕要開機的時候,綠燈會一直閃爍,需要等一段時間才會開啟螢幕,
但是到現在不管怎麼閃都不會有畫面了,

而且量過PF501與PF751都是正常的(短路),請問有可能是什麼問題呢?

PS:發現C605,C703,C704,C707頂部有點凸出,更換會有幫助嘛?

网友:
若確定電容頂部有突出,那就換掉它吧!
再來由於此機型也常有按鍵損壞,故請把按鍵板拆下,把每一個按鍵量量看是否性能不良。
祝好運囉!

网友(2009-03-26):
修好囉沒~~我也一台  MOZO 一樣一直閃  拆開 換了 5顆凸起電容就OK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