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七盟電源供應器維修 250W 無PG信號維修實例

楼主(2009-02-15):
跟認識的電腦公司拿了幾顆的故障電源供應器回來練習修 , 其他都修好送回去了 , 自己A了2顆好一點的 ( 算酬勞吧 )
這是其中比較可以拿出來分享的 , 照片拍的不好是因為相機無法近拍 , 有錢再買新的吧 ,各位看倌忍耐一下嘿
首先這台呈現的故障是所有的電源輸出都正常 ,唯一問題是PG信號剩0.1V , 裝上電腦肯定無法使用

之前的高手文章有一篇分析過 PG信號是494的第3腳輸出給LM339的第9腳做比較 , 但是我這顆是WT7515 , 沒關係 ,  W大大說原理都是一樣的 ,
所以查一下7515的data , 變成第一腳是輸入端 , 比對一下銅箔圖果然沒錯 ,經過一顆電阻直接灌進第一腳 , 測量的結果只剩0.1v
將494第三腳吸掉 , 測量結果是沒有電壓 , 查也沒有短路 , 所以應該這顆494完蛋了 , 拆掉更換KA7500代替 , 再測量一次為2.63v , 沒錯了 ,
裝上去後開機........還是0.1v , 厚......
再把WT7515第一腳吸掉 , 測量發現電壓沒過來 , 可是那顆電阻沒事啊 ,
但是有一顆怪東西用熱縮套管套住 焊在7515pin1和第2腳接地的位置 , 還上膠 厚
這顆是這裡唯一沒查的東西了 ,把他原本上面的熱縮套管拆掉 ,發現是顆電容 ,(應該是吧 )
量一下沒容量啊 ......歐姆檔量一下竟然有1K.......跟剛剛那顆電阻把電壓都降光了 , 難怪電壓過不來 ,
手邊又沒有104的電容 ,所以去拆廢板上的陶瓷104來代替 , 換上去再測一次 , PG信號有5v了  ^o^

修理過程結束後一定會產生一大堆的疑問  請問一下
那顆104到底是不是電容阿 ?(我認為是 ,電阻不可能只有1k) 用意為何 ? 用陶瓷頂替會不會有問題啊 ?
這樣修的過程對嗎 ? 會不會太草率 ?
還有拆掉電容 , 吸掉494第3腳 , 用測棒量電壓時 會出現類似繼電器高速切換的聲音是哪來的 ?
為何工廠出來會再加上這顆東西 , 設計不良嗎 ?
還有另外牽一條黑線連接2邊的地線是什麼意思 ?
因為在下是門外漢 , 問到笨問題請不要笑太大聲 , 謝謝

网友:
藍色小丸子應該是積層陶瓷電容
不過也很想知道積層陶瓷電容跟陶瓷電容應用上的不同點是什麼
畢竟2者價格差上有點差距
覺得好像陶瓷電容比較用在晶體與IC腳位的附近而積層陶瓷電容用在電源輸出入迴路上過濾高頻

网友:
記得以前老師說

積層電容的濾波功能比陶瓷電容來的好!

恭喜板大修好了那麼多顆PW

我拆了5顆...大概知道問題出在哪...

都是找不到料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並不是積層電容的濾波功能比陶瓷電容來的好,而是應用的地方有所不同,如果你拆過收音機,不管射頻放大、混波、中週放大等等,幾乎都是使用陶瓷電容器,為什麼呢?因為陶瓷電容比較穩定,或者說它在射頻、高頻的表現比較好。
而積層電容則是數位電路應用居多,主要旁路數位電路雜訊。

网友B(2009-05-26):
謝謝大大的分享 小弟一個問題請教 我有一顆 st-300blv 它裝上主機 會過電 但就是無法開機
拆下來做短路測試 發現風扇不轉 還發出翁翁翁的聲音 請問有大大能告訴我 問題大約是哪方面 零件燒毀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謝謝大大的分享 小弟一個問題請教 我有一顆 st-300blv 它裝上主機 會過電 但就是無法開機
拆下來做短路測試 發現風扇不轉 還發出翁翁翁的聲音 請問有大大能告訴我 問題大約是哪方面 零件燒毀嗎 謝謝^^ ...

這種問題....
建議您先到"教學、電子書、零件規格書"的子版把置頂文那幾篇先看一看....
然後....再看一下版規...
再到"疑難雜症求助區"貼一篇正式的求助文....
感謝您....

网友(2010-01-28):
積層電容的故障常常是以短路的方式表現出來(也就是說三用表量出來的是短路)是跟一般電容故障不一樣的地方
有錯請指教

网友(2011-04-02):
我可以借鉴一下了,我一台电源也是这样的,不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