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大大幫我想想 我該怎麼製作這類型的電源供應器?

楼主(2009-02-15):
我想請問一下...我想製作一個簡易的電源供應器(其輸入交流電的最大電壓為1~20V不等的電壓)來充電一個12V的電瓶

但因為隨轉速不同輸入電壓不同....請問我該如何修改 我的電源供應器

才能讓輸入的交流電 大於15V 時,使他截止大於15V的電壓....可使波型變成截波的樣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輸入為交流電壓1~20V?充12V電池?隨轉速不同輸入電壓不同?波型變成截波?
你問的問題我無法連貫,請以你目前的例子說明。

楼主:
抱歉 是我太不會表達了...
我有一個小型三相的發電機... 他的發電量取決於我給他軸心轉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而我想把這個發電機的交流電輸出至一個整流器
讓他變成直流的... 然後輸出的直流電是要用於我的電瓶的充電!
但是我又害怕我發電機的電壓太強....(如果轉速太快的話)
這樣對於我電瓶是一種負擔... 所以我想把我的發電機的交流電壓控制在15V 以下
另外超過15V的話,我希望作成開路電路而非短路的電流,因為超過15V時作成短路
電路雖可以降壓,但是我發電機軸心仍在作功...意思是我不想超過15V時還多耗掉這些功
所以有辦法作成超過15V時,電壓仍可以維持在15V嗎?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三相電源變直流有兩種做法,第一種買三相的橋式整流器,第二種就是取其中兩條用一般的橋式整流器,整流後不要接濾波電容就是脈動直流,這樣就可以給電池充電了。
由於發電機的轉速跟輸出電壓成正比,所以如果要實現你的要求,勢必要做一個檢查電路(比較器),如果大於15V則要減慢發電機轉速,我想這一個工程可能不太簡單,因為要控制發電機的轉速必須控制它的油門,如果你可以解決用一個慢速正反轉的馬達來控制油門,應該就可以解決了。

网友:
聽起來好像汽車的充電電路.........

网友:
我的作法可能會這樣:
1. 簡單版:升壓變壓器,三向結構的且功率要大於發電機,讓低轉速時也有高電壓輸出,再整流。
2. 理想版:先整流再用直流升壓升成定電壓。

充電電路:
充電時用定電流電路來控制充電,輸入電壓只要大於約 18 伏特就能充電了。

充電控制
1. 檢壓電路,到達16伏特時就切掉充電迴路。
2. 用電池容量的 20 分之 1 的電流長時一直充電,不作電壓控制。

网友:
有一種開關電源ic可"升壓降壓變換",
在輸入電壓低於或高於額定輸出電壓時,皆能穩壓
電路複雜但較保險

如果想用簡單電路,防止高電壓破壞電池
可用14.3v穩壓管和大功率三極管做到
方法︰
三極管集極和射極並聯在電源端
14.3v穩壓管連接電源正極和基極
電壓高於15v時,高於穩壓管加上基射極的0.7v壓降,使穩壓管導通
基極有電流使三極管分流
這樣可使電壓下降,甚至停止充電
關鍵在於控制三極管的電流
這個方法電路簡單但效果不好

网友:
奇怪!怎麼我看起來loveforme的要求是要改變發電機轉速來預防過充電咧!
如果loveforme可以接受從電路解決過充電的問題,那當然就容易許多了。
定電流就可以符合了,如果1.5A以內,LM317就行了,3A以下可用LM350,5A以下用LM338,還要再高的話就外加多個功率電晶體即可達到你的要求。
不管你用那一個,Datasheet裡都有告訴你如何接成定電流的方式,只要用一個電阻串在輸出腳與Adj調整腳就可以達成。公式︰
IO=1.2/R,移項R=1.2/IO,所以例如你定電流1A,那就選用LM317即可,1.2/1A=1.2Ω,所以電阻用1.2Ω即可。
請注意!LM317要加散熱器,電阻因為流過1A電流,故功率為I平方R=1.2W,所以選用2W比較妥當。

网友(2009-03-17):
WISH大 如我我沒猜錯版大的發電機是機車上的話.

電流就會超出1.5A ... 我自己測過按個喇叭也有 5~10A...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願不願意當改裝車版的版主?我幫你開一個。

网友:
回复 网友D:

= = 我怕我不夠力...改裝討論很容易筆戰><"
如果破解市面上產品的電路 會引來撻伐 .

我看過 BENZ的中控台 改 成改裝音響 會有 一個功能無法使用
置物箱無法退出,日本有賣控制器一顆台幣13000.
小弟的朋友 破解出來後用一顆8051就做出來了...成本100多塊ˊˋ
汽機車改裝的東西很可怕><"

网友:
回复 网友E:

實力夠強不用怕筆戰。
如果我時間允許,不用破解電路,功能告訴我,我做一個功能跟他一樣的就行了,電路完全不一樣,應該沒話說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以你的例子來說,當你按喇叭時,喇叭是主要是取用電池上的電流而不是充電電流,也由於充電電流已經恆流,所以不會有所影響。

网友:
哈哈贊同W大的說法我們在實務中也常常碰到
只要了解動作程序跟基本原理也就可以開發了

网友:
我有一個放在我心中多年的疑問,也想請Wish大解惑...,小弟在那賭博電玩小瑪莉時代曾是QC,
(人稱Q板師傅),而那時最常見的保護就是PAL,GAL (Not NTSC喔)例如16L8,16V8或是87C51等,
只要用IC燒錄器對它加密後就讀不出其內容,但當時就有人專門在還原它,有此一說是,他必須有一類似治具的東西,
(有時候會刻意將上面的IC編號磨掉),因為IC腳位不固定,所以在對當時的我造成很大的震撼,而大部份的人為電機系,
所以才想請問Wish大是否知道其原理,感謝喔.

网友:
回复 网友F:

請參考通用板規! 有問題請另行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