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865PE PRO 時不開機

楼主(2009-02-15):
板上的大大各位好
我的PX865PE PRO 很怪,有時會過電,有時不會過電,但過電可正常開機
以爬文,感覺是開機電路有問題,但可過電之後,讓它關機,過一個小時後
又不過電了,線路都無斷線正常,開機SW有電壓,PSU都正常,是不是IO晶片
有問題了,請問W大有啥見解沒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試試看壓CPU座、北橋等BGA零件看看是否接觸不良引起。

楼主:
所有BGA晶片都按壓過,無法過電,強制送電可以動作,無異常
5V的STBY LED有亮,CMOS接腳無誤,初判應該不是短路造成不過電

网友:
排除了開機鈕(Power switch)問題嗎?

Power正常?....請說明一下確認過程....

楼主:
開機sw針腳無損傷,電表量有電壓
PSU有2顆做交叉測試都不開機(PSU保證正常)
正常來說若短路是會過電,但會馬上斷電
但是我的是連一點反應都沒有

楼主:
經過幾天的測試,目前的問題是板子正常開關機後,經過一段時間後,在開機會無法自動RESET,所以無POST出來,
除錯卡RESET燈不亮,也無法手動RESET,一定要POWER電源斷電後再開機,才有POST

目前想法是RESET電路的邏輯閘正反器的問題,不知各位有啥意見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