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電DPS-250KB-3A維修疑問請益

楼主(2009-02-15):
各位前輩好!最近胡亂修了一個電源供應器,有許多疑問想請各位前輩指點!!

這個電源供應器被我惡搞了很久,爆了幾次,因為燒掉太多東西,加上挖白膠時也把零件一起挖壞,銅箔也因為一直拆焊開始脫落,一度想把它丟進垃圾桶,經過我就不再贅述,提問前先作個總結。

電源供應器型號是台達電 DPS-250KB-3A  REV:00。
故障情形原本是無 +5VSB,檢查後發現高壓側有一個10歐姆的電阻燒掉,換掉這個電阻後上電,發現+5VSB有輸出,但是電壓約12V左右但沒一下子就燒了。(特別提醒:如果有此情況,一定要馬上拔掉電源,不然會燒掉很多東西)
檢查線路後得知,電源由主濾波電容經並聯的0.22歐姆電阻(R8、R9)及10歐姆電阻到變壓器(T901)的初級繞組,T901變壓器是由2SK2608 FET(Q902) 及A673電晶體(Q901)控制,次級繞組經STPS10(D952)及穩壓IC AP431(IC902)後輸出,輸出端經光耦合IC TLP261(IC901)回授到A673上形成一個迴路。
將迴路上的零件一一拆下測量,發現光耦合的發射端故障,換上一個 TLP521(因為買不到TLP621),+5VSB有輸出電壓降到5.18V,PS-ON 4.13V,終於可以正常開機。

開機後測量各電壓:
                 +5SB            PG            +3.3V           +5V         +12V         -5V         -12V
量測值        5.18V        5.09V        3.40V        5.12V        11.9V        -5.08V        -12.04V

但是還有一些問題想請教前輩們,請前輩們給我指點:
、R8、R9是1/4W 0.22歐姆的電阻,因為買不到,所以用2個1/4W 0.5歐姆並聯代用會不會有問題?有沒有更好的代用方法?

電阻代用

電阻代用

、光耦合IC TLP261,因為買不到,所以用TLP521代用,因為TLP521耐壓只有TLP621的一半,這樣會不會有問題?有沒有更好的代用品?

、關閉電源時(將PS-ON對地open)各電壓都是慢慢下降,+12V降到0V需要大約1~2分鐘,這樣是不是有問題?要從那裡下手?

以上問題請各位前輩給我指點!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用兩個0.5歐姆並聯即可。
二、你要拿著光耦合的Datasheet向電子材料行詢問,他們才會知道他的進貨中有那一個可以代用。
三、請檢查12V端的洩放電阻是否變大或斷路、空焊等等。

网友:
光耦合的發射端故障
請問如何測量

楼主:
謝謝W大的指點!! 我了解了!!

另外想請問一下, 光耦合IC在代用上要注意那些參數?
我在書上有看過 CTR 及 Vceo, 還有哪些要注意的?

回 tdsong大:

     光耦合的發射端是一個發光二極體, 只要用二極體的量法就可量出好壞!!
     至於接收端光電晶體, 我就不會了, 可能需要高手前輩來回答!!

网友:
收到
感恩MECMAR

网友(2009-05-07):
这样子因该可以测试光耦好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