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除錯卡代碼的疑問

楼主(2009-02-15):
買了除錯卡後, 一直都不會用, 有許多疑問想請各位前輩指點!

1.除錯卡代碼是與BIOS有關, 各家BIOS使用的代碼都不太相同, 同一家BIOS又分不同版本, 要如何找到適用的代碼表?
  這是我主機板上用的BIOS
  這是我找到的代碼表
  因為出現一些代碼表上沒有的代碼(01), 我一直懷疑我是不是用錯了??

2.代碼表上各個代碼的意義, 對我來說簡直是天書, 完全不懂? 所以也就不知道要往那裡下手, 是否有前輩可以指點各代碼的意義及對應到主機板的位置??
playx大對不起!! 您之前有教過, 可是出現一些奇怪的代碼如 01, C5, 82, 看代碼表還是不清楚該查哪裡??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除錯卡上的代碼除了幾個有指標性的之外,其餘我覺得只能當參考用,修理主機板時,確認重要元件的供電是否正常是第一要件,例如全板都沒有Reset,並不是真的要去修Reset,反而是要先檢查南橋的供電,因為南橋供電不正常,Reset是發不出來的。

楼主:
多謝W大的指點!!

原來代碼表上各個代碼的意義, 只能作為參考!!

是我想得太簡單了! 看來只有多練基本功, 多修板子累積經驗才是!!
問了這麼笨的問題真是抱歉!!

网友:
這東西本來就是要搭配經驗使用,因為有時候顯示的錯誤碼不一定是你經常看過,只能靠那個碼搭配經驗去分析...

目前主機板BIOS主流分AMI、AWARD、鳳凰,後兩者已經合併為同一家公司,但是依然有自己獨立的BIOS...

所以大略分為AMI與泛AWARD兩派....你除錯卡跑啥碼就看相對應的廠家碼去比對,BIOS上頭貼AMI你就去對照AMI

,如果是後兩者也一樣方法去對照......而且你也可以自己玩...比方AWARD BIOS的板子不插記憶體開機就會出現"C1",

AMI的很可能會出現"D3"...

在很早以前我搞超頻就用它來做輔具工具,讓我知道哪個零件需要規格更好的來補強.....

會用到除錯卡就是系統啟動但是不顯示畫面才會用到,有經驗的人則可以靠BB聲來做排除...直到所做的無效才上卡看..

那我們這修理的大多是啟動無畫面的而且確定主機板故障的所以直接上卡看碼.....當做維修時的參考....

就像汽車的診斷電腦一樣,顯示的錯誤碼只是給你汪洋中的一盞燈,讓你有個頭緒...但是不見得就是顯示的那個零件壞,

有可能是別的零件故障、異常,而導致那個"果".....你就得靠經驗去找那個"因".....比方說有人汽車引擎故障燈亮

車主開到服務廠之後維修技師上電腦看錯誤碼,顯示"含養感知器"故障.....這時候就會出現兩種情況...

W大這種的技師會去檢查含養感知器有無故障,是否正常...若正常他就會按照經驗去找其他的零件檢查...

黑心的師傅會跟你說...."阿~~就含養感知器故障...XXXX元"...但是不一定保證是那鍋壞唷...(暗示你要賭賭)

結果實際故障原因可能就是某汽缸的點火線圈異常,造成點火不良....排出的廢棄導致引擎故障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