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綜合小家電] 勳風飲水機的維修 & 用電安全

楼主(2009-02-15):
緣起 :除夕當天,飲水機突然給他罷工了,雖然很想再去買壹台新的...但是公司的營運不良,沒有年終... 只好自己修看看了, ,   類似這個樣子(借別人的圖用用) , 當天愛買的賣價 999nt$
http://rp1.monday.vip.tw1.yahoo.net/res/gdsale/st_pic/0772/st-772901-1.jpg?u=20070727071259&o=961227-LH-5206-LL.jpg飲水機的元件; 主要有 1.加熱絲, 2.溫度開關(或溫度控制模組),3 溫度保險絲 !

維修的流程大致是 : 如果機殼沒有亮燈就先檢查溫度保險絲, 如果有亮燈就檢查溫度開關(模組) !!
所以因為機殼燈沒有亮, 所以一檢查溫度保險絲, 就發現原因所在, 換上新的...20 元, 搞定 !!

話說~~其實這台飲水機早有 OVER 的跡象, 電源接在 1800w 的5 孔延長線插座上, 而且插座上面的塑膠開始融化,
我從第一孔用到第五孔都是如此現象, 雖然知道這個現象早就應該換延長現了, 我還在花輝中國人的勤儉美德....

簡單的說, 就是電源線與延長線插座的電阻過大, 導致接點溫度升高, 反饋回飲水機的電力線, 燒毀溫度保險絲.....本機功率 800w !!
說白ㄧ點, 這台飲水機就是死在我的粗心大意之下 !  笨 !!
以下才是本篇文的重點 : 不要自作聰明 & 注意用電安全 !!

補充ㄧ點 : 該機溫度保險絲為 142度

网友:
謝謝分享經驗~ 有時維修真的要細心~....

网友:
用電要注意安全
當電源 延長線插座塑膠有融化時 就要小心 是否 電力輸出 負荷不了.
建議更換 合適的插座 確保插座不會因過熱溶化 引起短路 而造成更大的 損害

也謝謝 hope 大大的分享

网友(2009-03-23):
H大
"插座上面的塑膠開始融化,
我從第一孔用到第五孔都是如此現象, 雖然知道這個現象早就應該換延長現了, 我還在花輝中國人的勤儉美德...."

這種"勤儉美德""發揮"不的吧~~~嚴重點會(灰休醋)呢!!

楼主:
所以我才說我自己是 : 自作聰明  !! ,
萬一真的為了省那小小3~5 百元,(灰休醋) 就糟糕了 !!

网友:
消耗功率大的產品不要用延長很危險
提供一個方法參考 : 可以用手摸住外延長線上,
如果有一點溫溫的就表示消耗功率大 , 這樣繼續使用很容易發生電線走火.要小心很危險.

网友A(2009-09-01):
回复 网友B:

請問要是加熱燈一直亮~是那裡故障呢?

网友:
跟大同的飲水機 LH-5206 外型好像哦!!!
應該都是oem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要是加熱燈一直亮~是那裡故障呢?

加熱燈一直亮
常見的故障 1.電熱片斷線,因為不會熱,控制溫度的溫控未跳脫,所以一直亮加熱燈。
           2.控制溫度的溫控未跳脫,一直處於短路狀態。

网友:
感謝大大的解答~~:)

网友(2009-10-20):
一般人用的第三個插頭溶化了

應該就會毛毛的~~~~~

如果大大的延長線插頭有8個的話....

网友(2010-12-31):
家裡也是用同類型的,習慣性,在睡覺或出門時,都把電源線拔起來,避免..........

网友(2011-05-02):
補充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