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ektronix 2235示波器維修實例

楼主(2009-02-15):
有用示波器的人對Tektronix這個廠牌是不陌生的,這個來自美國的產品不是以功能花俏取勝,而是以耐用著稱。
playx的朋友給了他兩台Tektronix 2235示波器,一台是好的而這台是壞的,很感謝他把這台送給我修理,我答應他能修好的話寫一篇維修實例,修不好的話就還給他殺肉,說真的,這種機器拿來殺肉實在於心不忍,今天星期天休息,所以動手修好它,playx除了送給我這台,還自付運費寄到我的公司,在此也一併致謝。

據playx說,這台示波器打開電源開關後就一直答、答、答....,我打開電源後才發現原來playx所謂的答、答、答等聲音是指返馳變壓器的啟動聲音,它大約以一秒鐘的週期一直重覆嘗試啟動電源,所以,這是示波器電源啟動失敗而重覆啟動的故障。

電源無法啟動當然先找電源控制IC,這台示波器的電源控制IC是美商德儀出品的TL-594,這個IC跟ATX使用的TL-494功能大致一樣,但是TL-594的工作頻率高一些,我讓示波器在嘗試啟動下,測量它的8、9、10、11輸出腳都沒有輸出訊號,所以先拿了一個新品換上。請看下圖︰

換上後再開機試試看,它啟動成功了,大家請看下圖︰

稍微試了一下功能,大致上是OK的,但是面板上的開關有幾個接觸不良,這個下次再來修理。
這台示波器的CRT放電管有一個斷了。請看下圖︰

這個保護用的放電管並不影響示波器工作,改天再到電子材料行買一個補上即可。

示波器也是一個電子產品,修理電子產品的方法其實都差不多,只是儀表類的東西是要校正過才好使用的,下次再跟大家講在有限資源下如何校正的方法。

网友:
幸好不是什麼大條地方故障.........而且經過這麼長久來的學習發現

W大之所以能修理各式各樣的電子設備在於他相當熟悉各種電子零組件和設備運作原理,知道原理熟悉零件一看到

就知道設計重點在哪,然後根據原理去檢測相對應的零件,找出故障之後就知道用哪種零件、什麼規格去替換、更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的很厲害,小弟當初也有檢查tl594跟一些開關電晶體,不過是在未加電

用2台下去量對地阻值,發現都沒異樣,所以就把維修方向放在返馳變壓器

跟映像管方面,但這部份已超出我的功力,電路完全看不懂如何修呢?也證明

我檢測方法錯誤,請教w大那個發光放電管是什麼作用?

這2台是一位電機"老獅"送我,我曾在他面前修好主機板,當時io是他換的,我在當

時並沒有功力換io,幾次聊天後他發現我對電子完全沒概念,就只會修主機板,

離開主機板的範圍就沒轍,所以就送我作研究並鼓勵我要把基本功練好,多多看

電路也嘗試其他電子方面,事後我曾努力過發現真的很困難,反倒是修主機板是

最簡單的,或許是其電路大家討論的多....

网友:
W大 利害~ ....真的有時維修真的也是要經驗纍基~...
W大 問你一下 你手機也有在修嗎? 上次無聊拆一些很舊手機~..發覺它的
電子零件 比主機板的還細 更小~~~真的很不好黏....還有很多連看都沒看過的零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記得在學這門技術的年紀每一種電子產品及電路結構是都必須研究的,因為這是電子電路的根本,再經一段時間的經驗累積自然會有心得,不只是這一行,每一種行業都是這樣。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前常聽別人說隔行如隔山,但是現在不同了,雖然都是電子產品,但是如果沒有每種都鑽研,一定是同行也隔山。
主機板是一個很專門的東西,如果那位"電機老獅"沒學過主機板原理,我想任他電機技術如何高超,也是要望板興嘆無可奈何。
老獅說的很對,基礎非常重要,很多人卻常常忽略,學校都是從原理教起,但是原理既無趣背的東西又多,所以大部份的人就放棄了,在這裡我原理說的少,先讓大家能看到成果,但是在一段時間後,你還是得反過來看原理。我想到金庸有一部小說叫做倚天屠龍記,裡面的周芷若學了九陰真經裡的九陰白骨爪,九陰白骨爪雖然看起來很厲害,但是這只是為了讓修練者速成的武功,真正厲害的還是九陰真經的內容。我就是在教大家九陰白骨爪,要不要練九陰真經就看大家了。

放電管在CRT的產品是很常見的,以前的產品有裝這種放電管也不在少數,它的作用就如突波吸收器一般,當它發現電壓過高或有突波情形時它會發亮(放電),現在由於科技進步,有TVS等高速零件問市,比較少見它的出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手機的領域我並沒有涉獵,但是它是屬於無線電一環,我想只要看一下它的一些相關Datasheet,應該不會有太大問題。
反而問題出現在零件太小了,我的眼睛不好,很多東西都得靠高倍數放大鏡,也因為我們公司的MIS算上進,這種比較靠眼力的工作就請他去做就好了。

网友:
所以還是要有涉獵與研究啦...否則修理家電的永遠修理家電.....(曾有電器行老闆問我會不會修power)

就像我的師父...唸書時為了研究汽車....拆到人家路邊停放很久卻未繳牌的報廢車....被車主誣賴偷竊...

法官明察秋毫不助紂為虐.....最後讓他替派出所保養車子半年....之後車子出問題都找他看看先....

幫國家省了不少公帑...所有車子都靠他協助保養,直到離家去當兵....

网友:
要學習基礎電學還真是蠻枯燥的 !
不過晚上回家花個 兩個鐘頭進修一下, 應該是可以進步ㄧ點的 !!

離開電子領域ㄧ段期間, 真是有點後悔, 現在只能作一些簡單維護的工作,
想要設計個什麼玩意....連時程都抓不出來....經驗累積太少了 !!

來吧....打通我的任督二脈吧...

网友:
請問 W大,

放電管是否有分大小,還是只有一種規格?

它是不是也是燈泡的一種?還是只是單純做電壓過高或突波保護放電用?

我的CRT燈座旁也有四個放電管,若全部壞掉會不會影響CRT的工作?

能不能告訴我放電管的(耐壓)規格,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E:

放電管是它在電路裡的作用,它的名稱叫做氖燈,它也是一個燈泡,只是內裝惰性氣體,在電路裡是做保護用,在正常情況下是不發亮的,當保護點有異常超過電壓時才會發亮。
以你的例子,如果你的氖燈是燒斷了,那當然對電路不會有任何影響,只是保護作用也失去了,如果是發生兩個電極碰觸在一起,那CRT的驅動電路可能會損壞,只是你應該不會那麼倒楣才對。
氖燈的電壓都只有幾十伏特,對了,一般的驗電筆都是用氖燈+電阻製成,有興趣你可以買一支回來玩玩。

网友:
謝謝 W大的解說,

經你一說明,讓我想到以前有買過一支驗電起子,只是我一直都沒在用它,

今天特地把它給“挖”出來,觀摩一下!

買了東西卻沒在用,真不知當初是基於什麼理由買下它?

買了之後,又把它打入“冷宮”,真有點對不起它!

网友(2009-05-16):
厲害!看了這篇想起我也有2台GW 示波器GOS-6100 100M 都是旋鈕及電源部分問題不知如何處理! 找機會在看看還有救嗎? 看了之後心癢癢的.

网友:
原來放電管就是氖燈, 沒想到氖燈還有這個用途! 今天下午剛好修了一下我妹的電源插座上的氖燈(好在修電鍋買有剩料), 高中第一堂實習課做的驗電筆也是用這個做成!
氖燈的特性與應用這方面沒去瞭解過, w大沒提到, 就漏了這方面的知識!

謝謝w大分享, 感恩!

网友(2010-11-16):
好東西就要收下來,給他用用看才學的到D....謝謝囉

楼主(2011-03-08):
回复 网友F:

http://bbs.pigoo.com/forum-117-1.html
請看版規第七條並請配合。

网友:
手機的領域我並沒有涉獵,但是它是屬於無線電一環,我想只要看一下它的一些相關Datasheet,應該不會有太大 ...
引用 网友G:

    請問WISH大仔!
現在是自己開公司,還是又去別家公司上班?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有說呀!我會休養身體一陣子,當然我也會自己接一些小案子做,最主要現在要當"看護",比較抽不出時間,好加在醫院能上網。
有其它問題請用短消息連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