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電耦合IC檢測(轉)

楼主(2009-02-18):
一、光電耦合器的檢測
    判斷光耦的好壞,可在路測量其內部二極管和三極管的正反向電阻來確定。更可靠的檢測方法是以下三種。
    1. 比較法  拆下懷疑有問題的光耦,用萬用表測量其內部二極管、三極管的正反向電阻值,用其與好的光耦對應腳的測量值進行比較,若阻值相差較大,則說明光耦已損壞。
    2. 數字萬用表檢測法  下面以PC111光耦檢測為例來說明數字萬用表檢測的方法,檢測電路如圖1所示。檢測時將光耦內接二極管的+端{1}腳和-端{2}腳分別插入數字萬用表的Hfe的c、e插孔內,此時數字萬用表應置於NPN擋;然後將光耦內接光電三極管c極{5}腳接指針式萬用表的黑表筆,e極{4}腳接紅表筆,並將指針式萬用表撥在R×1k擋。這樣就能通過指針式萬用表指針的偏轉角度——實際上是光電流的變化,來判斷光耦的情況。指針向右偏轉角度越大,說明光耦的光電轉換效率越高,即傳輸比越高,反之越低;若表針不動,則說明光耦已損壞。
    3. 光電效應判斷法  仍以PC111光耦合器的檢測為例,檢測電路如圖2所示。將萬用表置於R×1k電阻擋,兩表筆分別接在光耦的輸出端{4}、{5}腳;然後用一節1.5V的電池與一隻50~100Ω的電阻串接後,電池的正極端接PC111的{1}腳,負極端碰接{2}腳,或者正極端碰接{1}腳,負極端接{2}腳,這時觀察接在輸出端萬用表的指針偏轉情況。如果指針擺動,說明光耦是好的,如果不擺動,則說明光耦已損壞。萬用表指針擺動偏轉角度越大,表明光電轉換靈敏度越高。

PS:用指針型的朋友要注意,發光二極體工作電壓約1.5~2.3V,R x 10KΩ 電壓約9V~15V會使發光二極體擊穿,"愛注意"

网友:
謝謝P大的提供~~~~~~~~~~~~電子的零件真的真是太多種要學真的都學不完~.........QQ

网友:
感謝P大提供的資料, 真是及時雨啊!!

最近機器上有光電耦合器壞了, 一直還想不到如何量接收端的好壞,看到這個資料真是高興!!
多謝您了!!

tdsong大, 快來看! 你要的答案就在這裡!!

网友:
學起來....這玩意POWER上會有用喔

网友:
看到了
好心的羊
感恩

网友(2009-07-21):
感謝很受用,本來還在想說要用幾歐姆的電阻串1.5v電呢,因為電表只有一個麼...

网友:
又學到了新的技術
真是感謝大大
這樣我就知道光電耦合IC怎麼測試了

网友(2009-11-14):
PLAYX提供很實際的測試方式,我是用指針電表R1接光耦端,這樣就不用接1.5V的電阻,輸出端用數字電表,光耦端被R1檔電表觸發時,輸出端呈現導通,這樣也可以測用。

网友:
感謝大大提供分享..

网友(2010-03-06):
感謝大大無私的提供

网友:
真是感謝大大提供分享
我知道光電耦合IC怎麼測試

网友:
哇又挖到寶 感謝大大受教了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的分享,受用無窮

网友(2010-04-09):
真是太好了...謝謝...可用的到,,,,

网友:
p大的分析解說,
我知道要怎樣測量了,
又學到光耦合運作的模式,
感恩~~

网友:
感謝大大
我就知道光電耦合IC怎麼測試了

网友(2010-05-16):
謝謝您的分享非常有用。

网友:
哈..我知道光電耦合IC怎麼測試了,謝謝您的分享n_034|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2010-06-24):
感謝P大的說明及傻大的圖解

网友:
又學到了,感謝大大們無私的分享

网友(2010-09-21):
珍貴的資料
不留起來對不起自己!
感謝playx的分享

网友(2011-02-13):
知道光電耦合IC怎麼測試了,謝謝大大無私發表

网友:
#1 playx:
一、光電耦合器的檢測
PS:用指針型的朋友要注意,發光二極體工作電壓約1.5~2.3V,R x 10KΩ 電壓約9V~15V會使發光二極體擊穿,"愛注意" ...
引用 网友A:

光耦合器內的LED,其工作電壓並非1.5~2.3V.

PC111 datasheet page 2:
Input/Forward voltage VF (IF = 20mA) - Type=1.2V,Max= 1.4V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harp/mXttxvw.pdf

PC817 datasheet page 5:
Input/Forward voltage VF (IF = 20mA) - Type=1.2V,Max= 1.4V

4N35 datasheet page 3:
Input/Forward voltage VF (IF = 10mA) - Type=1.18V,Max= 1.5V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fairchild/4N35.pdf

另外第2圖的光電晶體腳位,應該也不對,其說明用4,5腳,但是卻標示3,4腳,顯然是錯誤的.

网友:
新手上路~~受教了!! 感謝 P 大 的分享....有多學了一招!!

网友(2011-05-21):
實用又易懂的敎學
讚 讚 讚

网友(2011-08-16):
感謝分享~~又學到一招了~~:)

网友(2011-10-07):
知道光電耦合IC怎麼測試了,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2011-12-29):
謝謝大大無私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