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ZX 主機板不開機(除錯卡 05)

楼主(2009-02-18):
除錯卡有跑 卡在 05
bios 25腳無電壓 查 由11ATT3K F245 的第 15腳連接
可是在網路上查不到這個IC 的資料
還是我查錯了.
請大大指導一下
謝謝.

网友:
J大您好!! 真的很抱歉!!  正好看到你問起BIOS第25腳!!

想請問一下, 如果把BIOS的貼紙撕下, 看到的IC型號是什麼?

因為我主機板上用的BIOS IC是 SST39SF020, 它的第25腳是A11, 也就是Address Bus的第11位元, 我也是量不到電壓??

可是量Address Bus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

网友:
我有一張GA-7ZX-1,也就是你這款的"精簡版"....少掉內建音效晶片、雙BIOS..

那顆11ATT3K F245 哪來15pin?....看到鬼了咧..全部才14pin

我這張主機板上頭11ATT3K F245周圍附屬零件都沒有,BIOS的25PIN連往編號U33-0AD0FYT的17p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RRY.貼紙撕下來是HY29F002TC
HY29F002TC Datasheet
小弟以為都一樣.
bios 是 ami bios
05 代碼在手冊上是說 已確定軟復位/通電,即將啟動 ROM
這裏的 ROM 是不是指 BIOS ??
沒有燒錄器.無法看BIOS 是否有程式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圖所示
不過這顆BIOS 25腳不是供電腳

网友:
回复 网友C:

ㄟ~那我手上這張IC跟你的不同ㄝ~型號不同!

网友:
依照片看來是雙bios的主機板, 請按reset鈕後,量bios 22跟24腳看看有無電壓變化,如果固定是高電位就有問題
A11是位址線,bios被讀取時,位址線也應該要用電壓變化才對.
至於11ATT3K F245,請用74F245去查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