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測主機板+12V問題

楼主(2009-02-18):
想請問各位大大
主機板只接+5V電源時候風扇會轉動
可是只要插入+12V電源時就只轉一下就停ㄌ....
問題一:請問在5V跟12V都有插的情況下開機雖然只轉了一下那我量的到主機板零件的電壓嗎
(我有試過..可是好像只是電表上有數字會閃一下而以那個好像是電容再放電ㄅ...這是我自己想的)

問題二:如果量的到電壓....那要怎麼接電源.....

感謝大大~~~指導n_059|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A害"....你這樣可能沒人理你,"住持"回來看到可能又要大跳搖頭舞...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681&extra=page%3D1

想學修嗎?...."不保證學會班"必備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583&extra=page%3D2

网友:
回复 网友B:

p大你總是這麼的熱心

网友:
唉!大哥,你也爬爬文章吧!真的找不到資料再提問吧,不然真的太對不起W大辛苦打的文章了。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734&extra=page%3D1

网友:
主機板的+12V與5V可以分開插?

若+12V是指ATX12C 4pin也就罷了...5V是怎回事?

楼主:
謝謝2位P大指導~~不過那些文我都看過了....大概是我資質太低ㄅ....有看沒啥懂.....
會不會我沒維修的天份阿.....

网友:
看到主機板可以把5V跟12V的電源分開插後
就很想知道這是什麼樣的主機板 而且風扇還是吃5V的
樓主能不能貼張像上來呢

楼主:
SORRY~~忘了補充ㄌ~~~這是我忽然想到的問題並不是我主機板有什麼問題....
好像造成各位大大不小的麻煩....在這向各位大大SAY SORRY

還有...我是想問...當主機板4PIN+12V電壓不能過電時或短路...那可以量到主機板上有吃到+12V零件的電壓嗎....如果可以的話...那要怎麼接電源...
(1)是直接接4PIN電源嗎.....可是那不能開機.....如何測到.....
(2)沒辦法...只有用三用電錶..打蜂鳴黨......去測試看接點有無假悍或拔零件下來用儀器測試.....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主機板還是有12V電壓~因為ATX主電源插座中有+12V....

ATX12V 4PIN田字型插座是CPU供電專用的...

你問的沒頭沒腦...其他我無法答覆...

网友:
大家好 ~我沉水很久了  上來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