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BENQ Q7T3 有電源但是無畫面[以解決]

楼主(2009-02-18):
各位大大好,看過許多大大分享出來的心法,所以想說自己來試試看能不能修好這個螢幕。
這個螢幕的問題是:有電源但是無畫面,用手電筒照也沒有畫面。
小弟有把C5707拆下來測過是正常的,現在想確定看看是不是高壓供電那邊有問題...
所以想看看有沒有大大可以教一下小弟...要量哪邊的電...明天小弟會把高壓供電的圖補上來...
請看...

想請問一下大大...
FU9024跟3A保險絲在哪...
電容我有很仔細的看過了應該是沒暴~
第一張圖有框起來的地方就是我有拆下來測過是好的!!
第二張那個保險絲小弟有活線作業測過有電會過,大約是107~109V在跳(就是沒跳過110V...|||Orz)
請問...還有什麼要注意的~@@"
另外...謝謝P大跟T大指引明燈~~~

2.20更新
看了T大指引的明燈後馬上把3A電容保險絲拆下來量,果然...壞了...
換上新的之後開起來,還是一樣沒畫面...
所以有些觀念想請大大們指點一下~
只能怪我以前上課太不認真了...
不知道下圖那樣對不對....http://220.134.156.146/image/happy/001.jpg
然後看了W大的高壓電路圖,然後我又翻了P大的液晶維修教戰手冊,裡面有說到高壓啟動要有四個訊號,會有一個12V的直流
所以上圖的電晶體那邊,我去量E腳是不是應該要有12V的電阿...
還是要去看左邊那個陶瓷電容左邊那個IC的腳對應的電,看看是不是有12V送進去阿~@@!

2.21更新
小弟看了一下發現那個是TL1451ACN,也有用GOOGLE查了一下資料,第九支腳應該要有5V輸入才對,用電表量過...沒有
所以小弟就隨著線路找到了變壓器那邊沒反應,所以想請大大們我的用法對不對...
紅線小弟用紅圈代表示,黑線是黑圈表示,如果小弟這樣測量正確的話,那就是變壓器壞了喔~
P.S.上面那段電表會跑,下面那段不會!!

网友:
FU9024 量了嗎?3A保險絲量了嗎?電路有無虛焊?電容是否有突起?
按鍵特性是否良好?

网友:
先查電源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查高壓板
BENQ的問題大多是電源的問題較多

网友:
回板大 請參考WET大的維修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746&extra=page%3D1

P+I板 依你相片中的是依樣的~!

圖中是綠色的,相對位置的 黑色的就是了!

楼主:
不好意思...
是我問的問題太笨了嗎...
小弟有試過T大的三隻鳥牌那篇P大教的把AD板往液晶的那條拔掉試過...
一樣是黑的...=__=
那是不是表示我上面的測試方法都證明高壓版掛了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是拔AD往屏的線 那是測試AD與T-CON方面是否掛了 是黑是白與測高壓沒關悉
會閃表示從電源部分就開始故障所以要查電源跟高壓 不會閃表示比較是AD與T-CON的問題 所以比較不傾向修電源而已
保險絲的部分要有12V 圖旁邊的另外3條 你要走看看是往哪 可能是INV_ON/OFF(5V) BRD_ADJ 跟5V
不過覺得你可能要區分是屏或AD的部分還是電源高壓的部分
你可以解焊掉往高壓的線路像是 12V與INV_ON/OFF, BRD_ADJ,等線路 大概就是框框內那4根 只是你要自己跑一下線
在無高壓與燈管的影響下送訊號去看有無顯示(能正常亮綠燈 使用約60度角側視時可以隱約看到畫面)有顯示在來修高壓 一樣沒顯示就要修AD了

网友:
一般保險絲會燒掉代表2件事情 , 前面是好的 , 後面有短路 , 不查出來就換上去也是馬上燒掉 ,
檢修重點應該擺在看看那些容易故障的零件 , 如5707  FQU11P06或9024 電容是否短路或不良等等
在有限的資源下檢修時 ,變壓器的輸出端只要有導通可以先跳過 , 因為故障的機會實在不大
加油 , 範圍已經縮小很多了喔
BENQ的零件在拍賣網很多人在賣 , 你可以參考他們常常賣哪些零件來判斷比較可能壞的地方再去查
如果真的找不到也人賣整塊IC板 , 這也是最後的方法 , 但是維修的樂趣可就沒了
有問題再提出討論 大家都很會熱心幫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報告大大!!
請問大大...BRD_ADJ 是什麼阿....
因為不知道12V是哪條線...所以您框起來的那些我都拆下來...打開還是一樣沒畫面,然後小弟弟我從0度角到90度角,都沒東西~@@!
(小弟弟是指我本人~@@)
所以表示真的是AD版掛了嗎~~@@?
順便問一下
這三隻腳的電壓...
第三隻如果老師教的我還沒環給他的話,應該是接地...沒錯吧~@@!
想請問大大,另外兩隻...

网友:
您好像一直沒提到fu9024測了嗎?他就在電容旁,長的跟c5707很像的。
編號可能不是9024,可能是10p06或11p06。
若有壞,順便再量一下您剛換掉的保險絲,是否又被燒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報告大大!!
我有量了一下,這是我找到的資料
所以第九隻腳應該要有電壓輸入才對,於是小弟就用電表量了一下,發現沒有電壓...
小弟有些問題想問一下...
直流電經過了上面那個圈圈的東西,會變交流電嗎??
小弟量電壓的方式對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報告大大!!
有!!長成那樣的東西小弟都有拆下來測過...|||Orz
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因為你要自己跑一下線路才能知道哪條是INV_ON/OFF跟BRD_ADJ
BRD_ADJ是調整明亮度  從AD版往高壓的部分大概就只有這2條 一條控制開關一條控制明亮度
12V就是3A的保險絲 應該就是有標示的那根

燈管部分不要去線上量測電壓比較安全 畢竟它啟動時是破千V的電壓
而要區分那接頭是不是地線還是火線你看電路就知道了
往高壓包的就是火線  當然接地的就是地線 也可以用2集體檔量會叫的就是
畢竟可以查看電路就知道的話比用猜的好

只是如果你連這4條都拆了還是沒辦法隱約見到畫面 那應該就是AD那邊或是電源有問題了
把這4條拆了燈管就不亮 只能隱約看到畫面 如果你是以可正常觀看的心態判斷是一樣會覺得他是黑的喔
需要有個角度或是側光還是用燈照著下看 這有點難形容

另外量測單一零件時最好都是拆下來
還有您後來量變壓器是量什麼有沒有反應  大概是猜電阻 不過這樣子應該是正常的 畢竟電流不高阻抗本來就小

可以的話看看tony6605大所提及的wet 大寫的維修實例 上面就有電路圖 可以知道5V的電壓可以從哪量到
因為您有量變壓器  看看有沒有電壓   如果從電源部分就沒有5V了 那就要先修電源 先把高壓放著

對了 你量電壓時 要把黑棒放接地 像是螺絲孔和散熱片 不是這樣在電阻的前後腳放上紅黑筆
還有那變壓器不會變交流電的 只是高壓變低壓而已

想測電源板部分 可以拆了AD版 減少可能的影響

网友:
剛好有線路圖,給你參考一下
http://chou0604.myweb.hinet.net/BENQ Inverter.rar

BENQ Inverter.rar (215.98 KB, 下載次數: 274)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下來保留用到時就能拿來參考囉

网友(2010-12-13):
收下線路圖.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