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power 負載之後 12v 5v 低下 空載即正常 why?

楼主(2009-02-19):
各位大大 晚安

前天小弟接到一台機器 供電部分 是SW power

輸出有12v 5v 兩PORT

空載的時候量輸出電壓均正常~!

給予負載的時候 12v會降到約 1.2v 左右~! 電流約30mA
              5v會降到約 0.6v 左右~! 電流約300mA
咦~! 不是短路阿!
於是小弟又另外用 電源供應器 接出 12v 5v給予負載
負載正常運作!~ 耶~怪了!!

小弟就很納悶,那ㄟ安捏? 接著就用新買的YF-150開始把板子上的電容
全部掃下來...測量發現 都是好的!

我又很有耐心 一點一點 把板子全部補悍 還是沒有用><"

我就開始爬文章...發現沒有類似的文章,只好開始亂槍打鳥!

先從一次側開量 橋整接到N通道FET 155v 正常...

接著進變壓器...之後就不會了...

量測放棄...開始用目測

發現 SSS7N60B 附近有點焦黑 找找手邊的零件 從故障的PW拆下來的 10N60

嗯嗯 代換上去 ~ 上電!

就正常了耶! ~ 耐ㄟ阿捏????

兩顆N通道 我量測過都正常阿! DS 用二極體量 0.508 兩顆都差不多!

故障的FET 負載上去就 電壓低下 why?

网友:
有量MOSFET的導通電阻嗎 ? 可以參考一下我發的文 : "液晶螢幕變壓器CH-1204維修案例" ^^

网友(2009-06-28):
今天也遇到~ 一顆POWER  空載 測試電壓都正常.. 只是偏少 12V 沒到12 ..11.2多
接上負載 電壓 變低......................... 之後\ 良MOSFET 都正常阿 ~

之後參考文章之後  換囉 3顆 MOSFET 就OK囉 ~ 正常囉  ................原來是MOSFET不良... 12V 也恢復到 11.8多

网友:
N-ch的MOSFET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在G-S上加逆向偏壓....會完全導通....
加順向偏壓....會變斷路....
(應該沒記錯..如果記錯了就是相反.. )
另外....在量D-S時....記得量一下逆向....應該斷路吧....
順向0.5V不代表逆向一定正常....

网友:
MOSFET導通能力不佳有時用表測比較難得知(表測比較能知道有無擊穿、開路),要實際得知工作狀況可能還是得用電路進行特性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