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電阻也能立大功

楼主(2009-02-19):
我曾經在ST-250AR七盟電源供應器無5VSB維修實例中提過,一個小電阻立大功的例子,剛好a471及jason1204提到這個問題,所以畫一張簡圖跟大家再說明一次。

a471問說為什麼電阻燒成那樣還會正常?第一,燒黑不一定就是會壞掉。以jason1204的例子來說,大家覺得是因為22Ω電阻燒壞了,所以才導致TL494跟著燒壞嗎?這當然不是,一定是TL494燒壞了,導致22Ω燒壞才對。為什麼?請參考下圖︰

當TL494發生損壞的損壞是屬於短路型時,假設電源電壓是18V,那這支22Ω的電阻將通過18/22=0.8A的電流,我們再換算其消耗功率18*0.8=14.4W,也就是說當TL494短路時,將有14.4W的的功率加到22Ω上,一般保護電阻只有1/8W或1/4W,當然此電阻在短時間內就會被燒毀,我不只一次說過,電阻壞掉阻值只會變大,所以,jason1204誤用22K的電阻將變的如何呢?那會變成18/22000=?A,這麼小的工作電流根本無法啟動TL494對不對?當然也達到保護的目的了。

网友:
所以它黑黑是因為通過的電流太大所以黑掉了...(燙黑)....變成無限大....

那用錯電阻則是把電流都阻擋了...自然無法通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標準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它還是掛啦....因為他已經無法維持原有的功能了...

必需換新才能維持原有的限流保護作用.....

至於換錯則是剛好陰錯陽差變成阻礙....而不會燒是因為494IC正常,沒有大電流從它

通過烤黑它...烤成斷路..無限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思路正確,標準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那今天看的POWER維修敎材沒白看......自激震盪電路看的我這沒電子基礎的
腦震盪...

网友:
問題 :
是不是只要有這個電阻在, 那麼 494 就比較不會達到 B.B.Q 的境界 !?
雖然電阻也沒有達到保護 494 的功用, 但是應該可以保住前面的 FET 零件吧 ??

网友(2010-06-18):
這個保護電阻很重要的. 如果省略保護電阻直接短路
那會造成TL494 損壞外, 還會造成額外的災情.
嚴重的話TL494 直接黑掉, 然後電容開始出汁,
接著就是帶走主機板 硬碟 或其它周邊設備一起升天

网友:
功用就像電阻型的保險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