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P4P800開機無畫面無bb聲

楼主(2009-02-19):
各位資深的前輩你們好
目前手上兩塊主機板P4P800跟8s648
在買除錯卡之前兩塊主機板的狀況看起來都是一樣
就是開機無畫面加上無任何bb聲
清過cmos,不插電電池拔掉
簡易的一些除錯都試過,agp跟PCI顯卡
確定是主機板的問題
又爬了文發現478主機版可能cpu插槽會有問題

買了除錯卡以後的狀況如下
p4p800:bios-ami
power on以後除錯卡reset燈號不亮
代碼顯示00
把bios拔起來測試也都是一樣燈號代碼

8s648:bios-award
power on以後reset燈號,3V3以及代碼00都會持續規律閃爍
把reset sw短路時閃爍都會停止,開路一樣持續閃爍

目前我手上有的工具
1.溫控烙鐵
2.熱風槍
3.pci介面除錯卡
4.三用電表
雖然我有這些工具,不過我電子的知識可以說幾乎沒有@@
希望各位前輩可以指導一下我該從何查起
目前也不會想說再買478假負載來測試
因為想說這個如果可以簡單作一些測試後換幾個小零件就可以用的話最好

感謝各位

网友:
P4P800:

除錯卡不跑碼?

去檢查CPU的P、C、R

8S648:

你除錯卡上頭的RESET燈號怎樣運作的?

是恆亮---RESET觸發熄滅---亮?還是反之?

3V3是啥?...3.3V燈號會閃?

楼主:
P4P800
從短路POWER SW後除了RESET燈號全都亮
唯獨RESET燈亮都沒亮
代碼燈號連變都沒變一直顯示00

歹勢
CPU的 P,C,R是什麼啊XDDD
不好意思要麻煩您解釋一下
真是感恩

8S648:
我除錯卡上面的燈號是-12V.+12V.RESET.VCC.3V3
所以猜測VCC應該是5V,3v3是3.3V沒錯吧??

RESET燈.3V3的燈.顯示代碼的燈
以上共三個會一閃一閃一閃頻率相同
短路RESET SW時燈滅不閃
一開路後持續一閃一閃一閃

不好意思又要麻煩了
謝謝喔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連P、C、R都不知道是什麼?那表示你舊文都沒看了。

网友C:
B大你好!

因為你提供的資訊有點問題, 代碼"00"表示CPU沒有動作!!

想請問你一下, 你作測試時有裝上CPU嗎? 另外, 把BIOS拔起來POST應該也不會動吧?????

請你裝上CPU及BIOS, 不要裝RAM及顯示卡再試看看POST會不會跑!!

在寶藏文獻裡有很多playx大提供的資料, 我覺得很不錯, 可以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連P、C、R都不知道是什麼?那表示你舊文都沒看了。

報告
P4P800
P確定是OK的,這個應該是指電源供應器吧
試過兩台電腦都動作正常

C<--這個目前我不知道怎麼查

R<-除錯卡燈號的RESET燈號不亮,短路主機板上的RESET SW 燈號依然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B大你好!

因為你提供的資訊有點問題, 代碼"00"表示CPU沒有動作!!

想請問你一下, 你作測試時有裝上CPU嗎? 另外, 把BIOS拔起來POST應該也不會動吧?????

請你裝上CPU及BIOS, 不要裝RAM及顯示卡再試看看POST會不會跑! ...

我是有上CPU的
BIOS拔不拔依然是00
不裝RAM 顯示卡依舊00
感恩

网友:
P確定是OK的,這個應該是指電源供應器吧
也算是拉~.....(但重要的是主機板上)
但是還有 主機板上的P  就是各部位的供電.....................範圍也很廣
這你要看舊文~....就有說明......不懂可以提問~
自己先爬爬舊文 增加自己的印象~
你一項一項搞
如果可以的話 拍個 主機板 ..附上你所測試的 地方~這樣大家更容易幫助你~

网友:
我好想掠奪你的裝備唷............天ㄚ~~~~~你怎麼這麼不公平!!!

他連P、C、R都不知道卻有熱風槍....而我都知道卻沒有熱風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
P4P800
P確定是OK的,這個應該是指電源供應器吧
試過兩台電腦都動作正常

C

花點時間看看舊文章,很有用的!

看了會轉大人(誤),功力會上升...

网友:
B大你好!!

前輩們說的很對, 你可能先要先練好基本功, 因為我也是新手, 無法對你的問題有什麼幫助!!

就介紹幾篇文章給你, 希望對你有幫助, 加油!!!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531&extra=page%3D3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817&extra=page%3D2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496&extra=page%3D3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建議一塊板子開一帖,不然帖子會"落落長",看起來很累...

先討論p4p800,一般主機板開機先硬開機(ps-on)--->軟開機(bios)

跟據你的筆述應該是發生在硬開機電路,請你試想沒有reset信號產生

該先檢查那裡?也就是reset信號由誰產生?

從yahoo幫你抓圖.....

1.  先檢查atx插槽3.3v,5v,12v跟4 pin12v對地阻值是否短路(我修板第一個動作)

2.  先用手摸紅框是否會發燙,藍框跟南橋也順便,可以的話可以報上各mos電壓

8s648希望你能另開一帖討論...造成沒有reset信號因素相當多,先從這裡查起..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506&extra=page%3D4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議一塊板子開一帖,不然帖子會"落落長",看起來很累...

先討論p4p800,一般主機板開機先硬開機(ps-on)--->軟開機(bios)

跟據你的筆述應該是發生在硬開機電路,請你試想沒有reset信號產生

該先檢查那裡?也就是reset ...

您好
感謝您的回答
最近兩天稍忙無法測試一下
剛剛只有先做power on後查察是否藍框紅框的是否會發燙
目前是紅框那顆還有他左下角那顆會發燙(不過發熱源似乎是板子上錫的地方)

atx插槽跟4p的部分對地都無短路(不過4p的地方一開始測會跳一下後來就完全無短路)

記憶體插槽旁邊ic為
WINBOND W83624THF-A

網路晶片
3com
marvell
940-mv00
40-0779-000

agp插槽上方晶片為
ics
ca330956
952607ef

网友:
都不知道 那就要找人CPR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F:

抱歉...因為從照片上看有點不清楚,當你發現那2顆mos發熱,可以先從這裡查起,因為

你沒報上電壓來,所以無法幫你,你可先檢查一下電壓,若電壓有異可拆下測量,另一顆

mos靠近pci插槽在拆焊時要小心別傷到塑膠料,可以先用烤肉用錫箔紙將pci插槽包

起來再拆焊.....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464&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抱歉...因為從照片上看有點不清楚,當你發現那2顆mos發熱,可以先從這裡查起,因為

你沒報上電壓來,所以無法幫你,你可先檢查一下電壓,若電壓有異可拆下測量,另一顆

mos靠近pci插槽在拆焊時要小心別傷到塑膠料,可以先 ...

因為我電子相關知識趨近於零,所以有以下問題
我一直在找量MOS電壓是要量哪支腳
我也一直努力在翻電子電路各區
可是我也沒看到,不知道是我眼花或是我頭暈沒看到??

我現在只知道有D G S三支腳
也有找到那兩顆同型號MOS的DATASHEET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POWER/AP9915H.html

所以我是要黑色探棒接觸螺絲孔地,紅色探棒接到D G S哪一支腳量測他的電壓??
以上這樣量應該正確??

我不知道要哪腳所以全部都量了
     AGP槽下方那顆 S腳數值1.53 D腳數值2.37 G腳數值3.37
第一個PCI槽上方那顆 S腳數值2.37 D腳數值3.21 G腳數值4.21
這樣不知道對不對

希望不要嫌小弟我不上進不翻舊精華來看
我很認真翻,看到有相關的都點進去仔細看一下
還是沒看到@@
但是可以指點一下我怎麼找才會找到我想要的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G:

籃框mos可能是記憶體供電,但是紅框呢?根據你提供的電壓,只知兩顆是串聯但電壓是否正

確就不曉得?但是會發熱到底是微熱還是發燙呢?在南橋發出reset信號時,本身供電必須正

常,也就是我請你查看看電壓是否正常....

你給的io,clock晶片我查不到datasheet,所以此板有討論空間,現在先從pci插槽查南橋跟

clock信號....

1.  請問你的除錯卡在正常板子上reset燈號是常亮還是常滅

2.  在pci插槽插跟細針,分別插在a14,a15,b16,分別報上電壓,謝謝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389&extra=page%3D2

3.  華碩的板子,通常由io或者復位晶片控制復位信號,前提就是南橋必須是

     正常的(含供電),復位信號不正常時要檢測的地方相當多點,但有一個

     原則,就是power->clock------>reset,論壇有些資料你可以參考先,我現在

     請你檢測的方向只是在判斷工作條件是否正常,給你參考,思考...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912&extra=page%3D1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679&highlight=reset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506&highlight=reset

ps:這2塊板子如果拿來當入門,老實說有點困難,也千萬別以為修主機板是件容易的事,基本原理一定要懂

   總之別急於把板子修好,應該把重心放在原理跟跑線路上,不是只有拆拆焊焊就可修好,要加油...

楼主:
紅框mos我猜應該是agp插槽及pci插槽供電
或是南橋(藍框的mos也有可能是南僑??)

紅框兩顆應該是溫溫的
會燙的地方是板子上面焊點的部分

1.reset燈號從按下power sw後就一直是常滅(這樣有可能是南橋問題沒發出reset信號??),試過手動reset除錯卡上的燈也沒動靜
2.pci插槽a14是3.4v,a15 b16都無電壓(這樣等於都無clock以及reset訊號??板子記憶體槽旁的winbond ic有可能掛點??)
3.clock那篇我還在研究中@@,有看沒有懂,我再多翻翻幾次
   現在看來都是沒有reset訊號,所以問題有可能是復位晶片或南橋問題(或是周圍線路??)

來這邊po完第一篇文章開始看一些舊文時就已經發現不是拆拆焊焊就可以解決的@@
這主機板也是放在那邊,想說修好拿回去給老媽的三缺一機來個升級,所以也不是很急
舊文是都很深的樣子,不過我覺得有一點融會貫通之後會幫助更大
還在努力研究中

話說手上有兩顆xbox一代的故障電源,一顆沒有3.3vsb
基本上跟電腦用atx power一樣,先學修這顆會不會比較簡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對喔,沒有clock信號一定要先檢測後查io

我找到一個datasheet,你比對一下是否相符合...

若符合再跟據資料上的檢測試試...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912&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