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557s 故障問題 螢幕一直反覆開關機

楼主(2009-02-22):
小弟有一台故障的液晶螢幕,按下電源後,畫面會閃一下又消失,過一下又閃一下又消失,螢幕一直反覆開關機
閃一下那一瞬間可以看到有畫面,可以請教各位前輩大概是哪裡壞掉了
因為這台是15吋的沒有維修的價值了,所以想自己修理看看

剛剛外殼拔起來以後測試螢幕又正常了
一定有零件快要換掉了,但又不知道哪一個

今天晚上想說先裝起來改天再修理了
結果裝上外殼後,螢幕又開始一直反覆開關機
但拆掉外殼又正常了,難道要把外殼脫掉才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拍電源開關讓我看一下。

楼主:
你說的是這個嗎??
會不會是開關按鈕那邊問題

補上其他位子圖

网友:
個人認為你可以先換掉電源鈕試試看....

网友:
把按鍵都量一下是否阻值都變大了。
按鍵按下時,是否為導通狀態,還是有內阻存在。

楼主:
按鍵全部更新問題還是一樣
小弟把機版拔起來發現,發現三個地方過熱黃黃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問題

還沒有拆機版之前,小弟拿東西輕輕敲下面那個變壓器
結果變正常了,後來想說會不會是焊不好
但拔機版起來後,發現焊的很好阿
我還是把它拔起來了想測試看看這顆是好的還是壞的
請問各位前輩這顆如何測試好壞

网友:
變壓器 如何測試好壞
找舊文 就有解說.

网友:
說個經驗給您參考。有一回,我也是修一台benq的液晶,也是不開機,然後拆開以後又很正常,但是裝上外殼又不開機。後來就一樣一樣裝,才把鐵罩裝回去就不開機,拆下就又正常。於是我把電源板拆下來,在燈光下仔細查看焊點,似乎也是很漂亮,沒有什麼冷焊。後來就灣彎板子,忽然發現那顆電源的變壓器焊點斷了一彎就很明顯的凸出來。原來是鐵罩子上有一塊棉墊壓住那顆電源變壓器,只要一罩上,變壓器就往下壓,導致接點接觸不到。補焊之後,熱機沒再發生問題。

楼主:
經過vtime告知,所以檢查了一下後鐵蓋,結果沒有棉墊,但有凸出一塊壓著電源插頭
想可能應該也是vtime告知的那個原因,所以拆掉插頭重新焊接,裝上外殼後就沒有再發生問題了
測試個幾天,看看還有沒有問題
謝謝各位前輩的教導

楼主:
這幾天試機,發現問題還是一樣耶
只要開機大約5~6分鐘,問題就會出現
一定還有其他零件故障的

网友:
不知道您願不願意先買一組燈管與一片公版高壓版先回來試
之前也是想先找哪出問題 拆拆裝裝的 但始終找不出來
也有網友提點BENQ的焊點孔洞大 焊接上比較不好焊 以及銲錫錫含量少品質不好
所以在除了補焊到拆換零件後 最後還對焊點間的錫面量阻值 比對量針腳間的有無不同 與量同線路2零件間焊點的錫面量阻值看看有沒有提升太高
到最後實在找不出原因就換了公版高壓與燈管 因為換了新公版一樣點不亮舊燈管 用新燈管也無法讓舊高壓點亮 只好2個都換 然後多了2套晶體與電容  (因為變壓器類買不到)
不過賣家也有提醒燈管接頭的問題 現在覺得也可能是燈管接頭的阻值影響 都已經是黑黑的了

有另一網友是以更換主電源的mos接決不斷明暗的問題 您也可以嘗試替換那mos看看
會不斷明亮也可能是燈管開開關關的關悉
但是可能他的高壓版部分的邏輯控制器可以允許燈管不用同時都有輸出
這樣就不會像您這種的會直接斷電重開只會熄掉部分的燈管組在重開

然後像這樣用一陣子會無輸出的
您也可以嘗試更換高壓部分的電容 網路上比較常見的是更換掉那4顆黃色的長方形電容
與高壓部分12V線路電感旁的第一顆電解電容

加油
看到您之前可能只是因為電源接頭的問題時 真的蠻替您高興的
不用像我一樣又笨又帶賽的 在P大不辭辛勞的指導下 還搞了好久  最終還是換公版與燈管

紫色框是跟燈管高壓部分相關的晶體 我想拆下來量應該也是沒有故障 完全不點燈時才比較會考慮查他們
另外就是 因為正確的零件功能與位址應該是要看零件編號 我只能照我之前那台的來猜測你這台的MOS 大概是哪個喔

网友:
先把A/D板拔掉,接上3V小電源,試看高壓是否可正常點亮?(負接負,3V(正)接BK(點亮高壓訊號之接腳)
正常的話表示高壓正常,不正常的話先修這部份(檢測MOS C5707和9024是否正常)
正常的話就要往A/D板修了!

個人意見,如有錯誤請前輩們指教

网友:
因為工作關係有修過蠻多台這樣的情況
主要把變壓器焊點重悍
更換上圖的電容應該就正常了
猜測應該是空焊根電容變質造成
提供給您試試看

网友B:
小弟今天也遇到一台笨Q的LCD開機會閃一下就沒畫面了。檢查了好久才發現一顆電晶體冷焊,重新焊接後開機
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今天也遇到一台笨Q的LCD開機會閃一下就沒畫面了。檢查了好久才發現一顆電晶體冷焊,重新焊接後開機
修好了。

請問是哪顆晶體冷焊(看PI板背面 可看出冷焊嗎?)
我是維修菜鳥.
我有一台 BENQ FP731 現況 電源按鍵沒反應. 一插電.就是看見螢幕顯示 BENQ 字樣 一閃一逝的重複著.
我拆下來. 看 PI板. 有顆電容1000uF 16V 微凸. 我去別的PI板 拔了一顆來換上..
結果毛病依舊...
請問應該是哪裡故障了?有高手可指教嗎?THANKS....

网友:
我看到的那顆不知道是蕭特基還是MOS,中間那支腳冷焊,順便把其它腳也補焊上去。
想請問其他大大,電源板上那顆黃色的變壓器會出現滋滋滋頻率的聲音是變壓器故障了嗎?

网友(2009-03-27):
我的这款显示器也出现同样故障了,我把变压器大范围内都补了焊,把那个整流管换了(原来检测以为这里坏了)。问题还是依旧。希望各位高手齐来研究帮忙~~~

网友(2010-05-15):
可將1200AP40 IC及R609 R611補焊或更換試試

网友:
前2天朋友送一台BENQ FP767螢幕來給我修 當初狀況是不開機 我原本想說應該很好修
拆了之後我一看裡面的版子不是2合1板  但電源上的電容全鼓起 2話不說馬上全換了
換好開機OK但按鍵有2個接觸不良 索性也將按鍵全換新的
測試3小時後OK就教我朋友拿回去 誰知道才2天今天一早他又來找我說還是有問題
這次是螢幕會一閃一閃的(指示燈也跟著閃)
查了一整個早上都差不出什麼 一陣挫折感後我本打算放棄了
剛好上來爬文剛好有大大提到可能是按鍵問題想說好吧 先查查按鍵(雖然心裡還是想著之前才全換新的應該不會有問題)
誰知道一量的結果是...開關按鍵有問題 在次更換後OK
真是悶到爆 白白浪費一整個早上的時間
這個論壇真的太好了 真的很感謝諸位大大無私的分享教導

网友:
你的問題我也有遇過唷,原本以為是電容故障造成,但拆開後跟你發現的一樣
〝看起來〞都正常,且拆開時用又正常了,但裝回去又一樣了,後來量測後發現
是電容老化容值異常造成,換掉後就都沒有發生了。

另一台是高壓包老化導致電源保護而開開關關

以上供您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好,請教BENQ螢幕問題

剛好我也有遇到相同的問題
FP557S這台原本是電容鼓起,換了電容後,能正常顯示
還沒裝上外蓋之前螢幕過電就會一閃一閃
卻是五彩顏色交替,全畫面變紅、變藍,再換綠→白→黑
外殼裝好之後狀況也依舊相同!全畫面顏色變換
您也是遇到這樣的狀況嗎?

而電源開關無作用,只能拔除LCD電源插座就關閉
請問更換電源開關是指按鈕還是控制電源的電容呢?
我是新手,不太了解意思
麻煩各位大大幫忙指點迷津

网友:
關於"螢幕過電就會一閃一閃
卻是五彩顏色交替,全畫面變紅、變藍,再換綠→白→黑
外殼裝好之後狀況也依舊相同!全畫面顏色變換"
這個問題,我碰到很多都是這樣的,那是正常的(有點像OSD)
你可以開機後接上訊號再試試,應該就不會閃了!!

网友:
QQQ    爬文到這...如獲至寶...

如題...一直困擾著我....Zzz

動手把變壓器全焊過...QQQ    OK 了

在熱機幾天看看....

先感恩再感恩

网友:
我將 2 合 一板背面全補焊.. o.k .. 熱機中...

网友:
我有修過一台一樣的型號 情況跟你一樣
電源板全部補焊跟按鍵 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