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ST-300BLV 5VSB過高

楼主(2009-02-22):
前幾天拿EZ Power Tester測過
發現5VSB不斷跳動
大概是從4.5V ~ 5.25V以上這個區間

其他電壓值正常

打開後發現有幾顆電容爆了
470uF 16V x2
1000uF 16V x1
2200uF 10V x1

都換好後~~
5VSB不但沒降下來.....目前都在超過5.25V的狀態下....EZ Tester顯示HH

接下來應該測哪裡QQ
麻煩前輩指導一下~~

470uF 16V 那顆正好在5VSB紫線的旁邊
(可參考ST-250BLV那篇剛好有拍到那顆電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VSB 5.25V是算正常的,LM7805也有誤差,你使用的電錶也有誤差。
再來你是插在主機板上測量還是空機測量?
不管如何,5.25V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數值。

楼主:
報告wish大~~
是超過5.25V

因為手邊沒有電表
我空測用的Power Tester他最高只能顯示到5.3V
超過就會變成HH了

目前是HH狀態.....

所以空測應該超過5.3V喔....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不可以借一台數位電錶測一下它的電壓值看看是多少?

楼主:
用電錶量過之後....在5.53V ~ 5.6V中間晃動
比5.25V高蠻多的....

麻煩wish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說實在的,5.6V我也是認為可以接受的數值,如果你真的非要它降至5V才安心的話,你可以打開電源供應器上蓋,在5VSB腳串一個2A的二極體(1N400X),因為二極體要導通必須要有0.5~0.6V的順向偏壓,所以你的5VSB會變成5.0至5.1V,這是最省的方法了。

楼主:
soga~~

因為這是我遇到第一顆5VSB這麼高的PWR.....
有點怕怕

雖然5VSB用途是輔助用
但還是怕把主機板給搞掛啦~~

感謝wish大嚕~~ ^^

楼主:
wish大.....

今天測的時候....
發現5VSB是 6.53V ~ 6.61V耶......
這樣OK嗎?

网友:
今天修一顆七盟ST-300BLV,故障情況及損壞零件與"Guis"兄應該相當類似,
多換了22歐姆及560歐姆各一支;
換完該換的零件後,Power後方開闢IN,
+5vsb=7.1V
PS_ON=7.1v

PS_ON短接,+3.3V 、+5V、+12V1、+12V2及-12V輸出電壓均正常.....

經查待機電源相關線路及運作均無誤呀~~~
+5VSB電壓上升,431_R升431_K降,光藕發光二極體端導通,光敏二極管電流增加,
C945快速導通使振盪開闢MOS管截止,進而達到降壓的效果...
但問題是,"為何沒降壓"呢???

查C945及MOS管相關線路,電阻ok,剩電容,
換掉C945_B及MOS_E之間C18 10uf/50v電容,
接上AC電源,+5VSB=5.1v,正常了~~~

空載下各路電壓正常,
負載下各路電壓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所以...是電容壞掉才導致SB5V電壓升高?

网友:
今天又修一顆七盟ST-300BKV,故障情況及損壞零件與之前那顆300BLV類似,
換了22歐姆*1
560歐姆*1
1.5k歐姆*2
1k歐姆*2
1000uf/16v*1
470uf/16v*1
換完零件後,Power後方開闢IN,
出現高頻振盪音,滋滋滋~~~~~
一量,"夭壽",+5vsb=8.7V,趕緊斷電!!!
先換那顆"10uf/50v電容",
AC_IN,再量+5VSB,
ok了,+5VSB=5.2v
PS_ON短接,+3.3V 、+5V、+12V1、+12V2及-12V輸出電壓均正常.....

空載下各路電壓正常,
負載下各路電壓亦正常....
--------------------------------------------------------
不曉得是不是只有"七盟"的Power是這樣,
之前修些"No_Brand"的Power,
只要是限流(保護)電阻(22歐姆)燒毀,
通常都嚴重到很難修復(修好也容易二度掛點~~~),
大廠的Power反而比較易修且值得修,
"No_Brand"的Power純增強觀念及練習技術~~~

楼主:
p大說的C18在哪裡呢....我看ST-300BLV的C18是藍色那種小電容

另外那些10uF 50V的
兩片散熱片中間有六顆 (3顆靠大電容,三顆靠在1000uF 16V旁邊)
TL494旁邊有一顆

不知道要動哪一顆

另外問wish大....
你說穩壓那顆二極體是哪顆@@?

我這邊看橋式整流器跟1000uF 16V中間有一顆.....
TL494 第9腳延伸出去有兩顆.....

抱歉實在搞不懂電路
請兩位指教

這應該要從電路學開始?

网友E:
C18是10uf/50v(在IC1光耦旁)
藍色那顆小電容是C49(103)
C49旁邊就是C18了~
您可試著換看看...

"ZD"才是穩壓二極體,
"D"是"泛"指一般二極體;

詳細原理不是很確定,可能要請教W大~~~

我猜:
這顆power +5VSB電壓由Q9(N-MOS輸出)與Q10(NPN控制)組成;
經測量+5VSB與TL494 12腳電壓均偏高,因而懷疑是T3初級振盪異常;
C18與R68(10kΩ)並聯一端往Q10_E腳,另一端往光耦4腳(C),
光耦3腳(E)經R72(470Ω)往Q10_B腳,而Q10_C腳往Q9_G腳....
照理說+5VSB升,TL431_K降,光耦發光二極體電流增加,
光耦3腳(E)電流亦增加,Q10_B腳加速導通,Q9截止;
但若C18漏電導致Q10_E腳產生負回饋現象,那是否Q9還會截止呢???
再加上記得某位大大就過"高頻振盪音有可能是負回饋產生的結果",
所以才會試著換看看的~~~

也不曉得在電路理論上是否站得住腳啦,還望請W大指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C18是10uf/50v(在IC1光耦旁)
藍色那顆小電容是C49(103)
C49旁邊就是C18了~
您可試著換看看...

p大...那顆是C10啦
C18在光耦另一側有一顆藍色的~ ^^

p大可以順便幫我看一下R21那支直立電阻是何規格的嗎?? (在中間散熱片跟粗綠線的正下方)

先謝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抱歉!!!
修正,是C10(10uf/50v)~~~

1KΩ~

楼主:
昨天把10uF 50V還有560歐姆,1K歐姆(R21燒毀)
換掉之後

目前5VSB為5.2V

不過因為我沒有1/8的電阻
只好都用1/4的上去

修復啦

感謝wish大和pywu1423大的指點^^

网友(2009-07-02):
拜讀此篇好幾天,直到今天電容表入手,才算修復完成,感謝樓上幾位的心得!!

前因有一部st-300BLV, 打開發現電容 1000uf 16v 鼓起,於是著手更換(唉…我也只會換電容而已)
換完後,空測 其 vsb5v 居然高達 8V多, 綠線電源也一樣,感覺它們是同步的
短路黑綠線,風扇動,12、5、3.3 大致在合理範範,但那很高的VSB不對勁
新手不怕死的我,就把表一直插著紫線(不知道此動作是否不正確)
觀察到一件事,它以很慢很慢的速度從 8V多往下降,
約莫一柱香…煙的時間再看,雖有持續在降,
但仍然還沒到預期的 5V 左右,其實我已有點怕一直開著它會忽然發什麼意外,所以拔掉電源

後來找到這篇討論,其症狀情形很類似,所以積極計劃買電容表
直到今天才繼續,我把上次所換的電容又拆下來量一下,確定ok
接著試著拆上述的 C10 電容 10uf 50V, 量測結果是誤差外的不足
找了一顆換上後,接上電再測,VSB, Pon 顯示正常的 5V 多,小數點後第二位很快速的跳動(不知這有沒有關係)

网友:
的確,不只大電容,小電容的異常同樣也會影響到電源整體運作,尤其是小電容故障更難察覺,維修時需要費心檢查(偏偏小電容常常被大元件擋住,普遍難拆....)。

网友:
一般有示波器看波形較容易察覺

實修中小電容一般用並聯一顆........故障消除換掉就對了

网友(2009-09-03):
七盟這型號今天又添一椿,弄到後來的結果,跟上次一樣(同一型不同一部)
加上更早前的前輩案例,這 300BLV 壞 5VSB 部分似乎是通病

這次案由從電腦說起
該電腦在開機一段時間後會藍畫面
數次後,排除軟體、作業系統所致原因外
大致看一下主機板,無可視的爆漿電容

拆開電源供應器(ST-300BLV)
明顯看到兩顆凸頂電容 1000uf 16v, 470uf 16v
位置在紫線之前的電路上
測 5vsb 以及 PW_on 均是 5.2 V左右
但是,若不急著拔下會發現它們會以 每0.5秒上昇 0.01v
個人猜測,這可能是使電腦在開機一段時間後造成癱瘓的原因
仿彿定時炸彈一般,每秒提高 0.02V,直到主機某機制上限造成當機藍藍幕

換掉兩凸頂電容,再測
與上次一樣 5vsb 以及 PW_on 均變成 8V 多 (這次不同的是它不會慢慢降下)
因為有前例,所以就拆下 5VSB延路的大小電容下來量測
結果…又是 10uf 50V出包 , 這次壞了兩顆,不量是看不出壞了
換掉後量測各電壓均正常了,裝上PC也不復藍畫面了

不知道有沒有前輩有這 ST-300BLV的電路圖 (它電路板居然是印 250 ),或是局部 5VSB的部分
很想試著了解一下造成那電容一家四口的死因

网友:
電容品質+溫度,通常是造成電容陣亡的關鍵。
該款七盟的待機電源電路運作時溫度較高,對電容壽命有極大影響。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是的,經您這提點,我想到昨天去摸那關閉的PC主機殼上方,蠻熱的
壞掉電容那區的各零件都薰得焦焦的,有個 1k 電阻,稍微碰一下,外殼就剝落下來了

電路設計問題,沒辦法 DIY 改善嗎?
關機後風扇沒運作,沒能將熱排出~
若自行從 5VSB 拉電源接個小風扇讓它持續吹著可不可行?
要不就可能在關機後整個斷電了(拔插頭或延長線開關)

网友:
引用 网友G:
若自行從 5VSB 拉電源接個小風扇讓它持續吹著可不可行?
要不就可能在關機後整個斷電了(拔插頭或延長線開關)

可以,利用強制散熱方式協助電路散熱(只要不怕噪音的話),當然關機就切掉總電源是最省電的。

网友(2010-07-15):
今天也拆到一顆ST同型號300BLV
拆解後許多電容爆漿
更換後
重新上電
測試5VSB 過高 簡易測試器顯示HH
拆開依大大所言
拆下所有10U 50V 一一測試發現其中有一顆是2U左右
更換後重新上電
測試正常 主機板上電測試上負載30分鐘燒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