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000 Notebook 主機開機後10分鐘內自動直接關機(放棄)

楼主(2009-02-24):
...第一次上來請大家多多指教了...
我的NB最近怪怪的,不知道要如何下手較好.
主機開機後10分鐘內自動直接關機,再開機也只可以在開機畫面,要等一段時間後才可以正常開機.
因為BIOS無法看溫度,所以也不知道是什麼問題.

HP NC4000主機板

HP NC4000主機板

SB旁振盪器C32M3C無波型

SB旁振盪器C32M3C無波型

SB的電路圖(感謝W大提供)

SB的電路圖(感謝W大提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空壓機或強力風罐把CPU散熱器清潔乾淨再說。

楼主:
已經全部清潔過了,當主機板第一次安裝可跑12分,接下去就無法開機,等一個小時後就可開機了,可是只可以用2分鐘.接下去直接再重開機就只可以在開機的第一頁"Hp",後面要順利開機就一定要等約一個小時(可是只能跑3分鍾).
有沒有可能是主機板銲點裂了,才會這樣.

网友:
我猜想應該有異物跑進去,當溫度達到就短路,會自動關機,等到冷掉之後就可以開機,

電路板斷裂不太可能,不是cpu散熱問題就是有異物,當然也有可能零件老化

建議妳不開機,直接近bios,待機約1~2小時看看,最好是可以量cpu溫度

如果ok都不會關機,代表有機會是winxp問題

楼主:
感謝3# 的帖子
我已試過了,還是一樣.
可是剛剛把CPU拆下,跑了超過1小時.
可是CPU一裝上去就掛了.

网友:
恭喜您 可能南北穚和你說再見了^^

楼主:
可是可以在DOS 下run format c: 所以南北穚應該還活著.
只不過無法用"Ctrl"+"Alt"+"Del" 來暖開機...
...剛才將CPU裝上去了...更慘.1.5分掛當了.
有可能是CPU有問題嗎?現在GPU 和 CPU 不是都將溫控直接做在內部
來保護這些重要元件.

网友:
我曾經有台可超外頻的華碩筆電
因不小心把外頻調上去 結果就出現和你差不多的狀況~~
拿去朋友的維修站 他有種植南北穚的工作機台
重弄過後就搞定了
^^ 小小分享

网友:
昨晚我一台電腦~....也是這樣~開機不到 幾小時  我在跑低階格式化
半夜給我 自己關機.....早上又換POWER 在跑 回家時又一次~ 也是自己關機
但是這次叫不醒............................. 開機 除卡 00  但是RESET 每格 2秒閃一下
保固內...所以不敢 給他亂動 GA-EG41MF-S2H 一月份的新版

网友:
拔下電池 拆下硬碟 進BIOS  試試.

网友:
有可能是CPU座或南北橋焊點有虛焊的可能

楼主:
可能如大家建議的,可能沒辦法了..
因為這台超過保固,原廠說檢查就要750了....
不敢想修要多少錢了.
對了不知道按"Ctrl"+"Alt"+"Del" 沒辦法暖開機,我要查那裡?...
另外BIOS PLCC32的第2支腳"RST"正常使用時是高電位還是低電位.
因為我看W大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818&extra=page%3D1
上的"RST{RDY/BSY)"應該是低電位動作的,我目前的都是高電位.
第22支腳"RST{RDY/BSY)T"正常使用時是高電位還是低電位.
我目前的都是低電位

网友:
拔下電池 拆下硬碟 進BIOS  試試.
看多少時間當機?

网友:
前幾天修了一台 筆電. 開機需 30 分鐘. 處理速度很慢. 開幾個網頁就當機.

按"Ctrl"+"Alt"+"Del" 沒辦法暖開機

結果 更換硬碟後 =OK

楼主:
可是沒裝硬碟按"Ctrl"+"Alt"+"Del" 沒辦法暖開機.....T_T ..
換了二個硬碟試過了....

网友:
裸板 測試 看看 把 網卡 硬碟  電池 拆下
記憶體 只留 一條
進 bios 看多少時間 當機.

可以的話 麻煩 貼圖上來

网友:
我把電路圖給你,你下載研究看看好了。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1608&extra=page%3D1

楼主:
Dear W 大
太愛你了 ,連這個都有,我確認看看.
不過....我把CPU撞到小缺角了 ,等我有錢敗家完後再試.
結果再回報....

楼主:
今天把原本的CPU放上再試一次,為什麼開機可以久一點?而用電源供應器較快當掉?
應該是CPU功率不同吧....可是都會當...
是CPU有問題還是機板上的電源管理有問題?

楼主:
早上有網拍try 一顆CPU ,狀況一樣(時間到就關機).不知道W 大所提供的電路圖中,我應該先確認那個部份.

楼主:
終於給我玩到無法開機了.
目前在Smsc LPC47N250-MD 這顆控制IC有電源,可是開關按下去也可將pin62 由高-->低.
另一支腳就到南橋Y16去了 .我想應該南橋沒動作,所以無法開機了,不知道對不對?

楼主(2009-03-30):
因買不到振盪器,感謝大家的協助已經放棄再修下去了,網路買了一個機板來換.
(老婆已經很久沒電腦可用)

HP NC4000主機板

HP NC4000主機板

SB旁的振盪器C32M3C無波型

SB旁的振盪器C32M3C無波型

SB的電路圖(感謝W大提供)

SB的電路圖(感謝W大提供)

网友:
你是不是有把那顆X'tal 拆下在焊回呢?方向錯了也會不震盪喔...那種的有分方向喔...這顆X'TAL 我公司有 ....有需要我從公司拿一顆給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沒錯,方向沒錯.真的方便向您要一顆嗎?

网友:
我今天會拿回家..我住泰山高中附近...

网友:
遇到差不多相同問題

除錯卡會在C1 檢查2次才過(之前已為是正常的)  暖開機時好時壞 有時要將電源完全移除在插回去  DOS下畫面會不定時畫面當掉  後來換掉管理記憶體的電晶體就好了

网友(2009-10-14):
:) 翻舊文看到此篇文章....不知提供看法有用沒用....請參考指教
基本上我也碰到多次此種狀況.....最後檢查幾乎都是cpu-fan插座....旁邊場效晶片故障....由於bios偵測不到參數....溫度過高所以主機自動關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