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菱29"CRT電視機的奇特故障

楼主(2009-02-24):
今天早上發現服役超過十年的三菱29"CRT電視出現了異常....徵狀如下

1.觀賞時畫面會增亮=>恢復,增亮=>恢復....不會一直持續出現這狀況

2.當畫面增亮時遙控器的操作、電視機體內建的控制功能(如電源、音量、選台)會失效...

感覺很像是有.......異常的....電壓?...電流?...對電視器操控介面做干擾....

而這干擾的結果就是控制介面失效、畫面亮度增加........

今天有請熟識的電器行來看,可惜他還沒看到夠久的異常情況就短暫恢復正常了.....於是暫時休兵繼續觀察

他說可能有電容爆了....(他說以經驗顯示)....目前還沒拆殼查看內部......

网友:
打開機殼, 小心高壓喔.....以前我被黑白的電過, 麻的耳朵嗡嗡叫,
彩色電壓更高喔 !!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時好時壞的情形是最討厭的,虛焊的情形也是這樣,不一定是電容爆,你可以隨意拍一拍或搖一搖電視各處,看看症狀會不會出現或症狀出現時拍一拍、搖一搖電視各處,看看症狀會不會變好。
如果有改變,那就可以確定是不是虛焊的緣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時好時壞的情形是最討厭的,虛焊的情形也是這樣,不一定是電容爆,你可以隨意拍一拍或搖一搖電視各處,看看症狀會不會出現或症狀出現時拍一拍、搖一搖電視各處,看看症狀會不會變好。
如果有改變,那就可以確定是不是虛焊的緣故 ...

是有拍過啦....但是我個人認為不是挺有效的....這問題真的很棘手,因為..
1.故障徵狀不持續...有時候會亮暗~亮暗個幾回...然後幾小時都OK沒問題,都不會出現....
2.電視機待機時(主電源有開待機電路運作)按遙控器啟動不了TV,過一下就可以...

TV除此鳥事之外一切正常......

個人外行的分析.....懷疑是電視機的遙控接收(功能操作控制)電路異常,而這故障"可能"不用開機(CRT顯示)
就在產生(否則怎會用遙控器開不了),而且這個故障的電路有待機電源供電給他......

起先以為是遙控器出錯,因為我這台電視有FUZZY功能,可以視觀看需求去設定"高亮度、電影、標準"模式,平時
因為我不喜歡亮度太高所以設定在"電影"模式亮度。故障產生時以為是這功能被誤觸,可是OSD沒顯示,後來排除
遙控器異常..............又,這台電視劇有"觀看環境亮度偵測調節顯示亮度"(好像是這意思啦)功能,但是從
老媽買回來起這麼多年來,我從未感覺這台電視會因為我客廳明亮度改變而"調節亮度".....

目前是和友好的店家講好了,我持續觀察TV的故障徵狀,然後告訴對方我的發現大家一起集思廣益學習。不像原購買
店家那樣"土匪",只會慫恿買台新的其他具體建議都提不出來,懷疑他到底是會不會修阿。虧他還是過去同村的,他
看我長大,我看他變老。老爸老媽看他創業到他有點樣子.....那天看他來帶著一張"主機板"就猜的到他想換主機板
來"解決"這個故障.........他做生意數十寒暑思維一直沒變,而我都開始學修主機板了...只勸換不修是他的座右銘
過去很多人都感冒,講起來大家都有這共識....

网友:
要看是日製原裝或美製,日製原裝以電容壞掉居多,因為電容用太多,而且會漏電液

楼主:
回复 网友C:

請問T56兄~

怎麼判斷它是日本原裝?還是美製?

网友:
看電視後面製造國,或型號就可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背面型號我沒注意,但是型號是29C-SA3TW..

楼主:
這電視在正常大約一週之後又有新症狀...就是TV本身內建的選台鈕便成音量控制功能...

遙控器操作靜音、音量大小皆失效....

网友:
1.29C-SA3TW忘了是不是日製,可以看機板,有沒有一大片電容,有的話就是日製,一般日製三菱
   看那麼多年,都要換電容,才不會有奇怪的問題出現
2.要先確定遙控器在(靜音、音量大小)鍵有沒有壞,沒壞的話,主ic可能有壞

网友:
回复 网友E:

試著直接在電視控制,如果直接在電視控制都失效,只有打開後蓋檢查,或許馬上你就看到故障點了也說不定。

楼主:
回覆以上兩位....

目前電視又一切正常了................真是難搞

的確,打開後蓋看看電路板搞不好可以目視到異常點...如T56兄說的電容鼓包..

回T56兄...該電視只要不"扒代"時一切正常的不得了,異常時猶如"中邪"...

這台電視服役應該有超過10甚至12年...之間只壞過"返馳變壓器"(畫面變成水平亮線一條)其他都沒啥大礙...

W大~~請問電視機用的電容是不是跟主機板一樣要L~ESR電容器?....還是一般的即可?

這種有時候"中邪"的問題真的很棘手,因為它不是持續性的而且最近又正常的不得了....維修,如果像W大你這樣

有研究心的維修人員那最好,就怕人家不賺這種"花心思需要時間的"錢,給我直接換"主機板"就慘了...我可不想

因為小毛病換成"體質不明"的主機板回來讓我產生更多問題,尤其萬一它是日製的用料...

目前願意接收處理的店家很熟,而且不是那種"肉腳"級的....我想哪天又出現徵狀我就把對方找來一起檢視,如果

真的電容鼓包(他說它也碰過類似個案),在不耽誤他時間的情況下我想....讓他替我拆下主機板由我去找料來換電容

這類"學徒級"作業.....他負責拆裝與檢查驗收....來個建教合作...哈

网友F:
我想你認識的店家如果有維修過日製三菱,那麼他一定知道電容不是只能換一兩顆就沒事,
或者你有空可以拆幾顆看看,你就知道漏電有多嚴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你認識的店家如果有維修過日製三菱,那麼他一定知道電容不是只能換一兩顆就沒事,
或者你有空可以拆幾顆看看,你就知道漏電有多嚴重了

T大~請解釋"漏電"的意思...

那是要換整張機板上的電容囉?

网友F:
1.日製三菱用了很多電解電容,因為品質不好,用了一斷時間後,會在電視機板上容質變少,
   造成一些問題,
2.只壞過"返馳變壓器"(畫面變成水平亮線一條),奇怪這應該不是返馳變壓器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日製三菱用了很多電解電容,因為品質不好,用了一斷時間後,會在電視機板上容質變少,
   造成一些問題,
2.只壞過"返馳變壓器"(畫面變成水平亮線一條),奇怪這應該不是返馳變壓器壞掉 ...

1.這樣,所以假如我的机板真得換電容,我可以換日系品質較好的來用囉...

2.我也不知道ㄝ~這TV還算不錯啦管子畫質、色彩都很漂亮,沒記錯應該是日本三菱的管..
壞掉都是CRT剩水平亮線...而那傢伙看它換過CRT腳座、返馳變壓器...

我知道你所謂的漏電視啥意思是...

网友F:
日製三菱畫質好,色彩漂亮,這是公認的,修電視好像很少人用日製電容,太傷本了,
(漏電)就是漏(電容液)在機板上,造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日製三菱畫質好,色彩漂亮,這是公認的,修電視好像很少人用日製電容,太傷本了,
(漏電)就是漏(電容液)在機板上,造成短路

就是人家沒有用阿,那我自己吃用好一點的麻.....

网友:
用心看, 虛心學, 或能成就一份技能....

网友G:
只壞過"返馳變壓器"(畫面變成水平亮線一條)怪怪的跟以前的維修經驗不一樣
水平亮線一條是垂直線路有問題
垂直亮線一條是水平線路有問題
想不通
以前看到三菱也是頭很大電容換到怕順便還要洗板子不好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壞過"返馳變壓器"(畫面變成水平亮線一條)怪怪的跟以前的維修經驗不一樣
水平亮線一條是垂直線路有問題
垂直亮線一條是水平線路有問題
想不通
以前看到三菱也是頭很大電容換到怕順便還要洗板子不好賺 ...

目前又正常了說....

网友(2009-04-02):
老電視機看久了常有因溫度發生的虛焊.脫焊等現象,你可以先清潔基板,含零件面及銅箔面,清除高壓靜電
吸附的灰塵,觀察金屬接點是否有氧化.
          類似這種時好時壞的現象,若是輕拍外殼可以改善,屬於"接觸不良"問題居多.此時則可以先從補焊工作下手(最好全走一遍),針對大電流及高壓部,偏向線圈加焊(烙鐵溫度要夠),拔開各個插PIN清潔,再插回

有時做完這些工作,就可解決一半的問題,祝好運

楼主:
回复 网友H:

感謝你的技術建議.....謝謝唷感恩

网友:
三菱電視的通病就是電解電容漏液 ,
會造成很多不同的故障現象 ,
注意:把不良的電容換悼後還要清洗機板
順便要看一下銅鉑有沒有腐蝕開路.

楼主:
回复 网友I:

知道了~謝謝你的建議

网友(2010-01-04):
建議該換電視了,三菱電視電容器換完後陸續還會出現問題,因為np電容一般不會更換只有出問題容量降了再處理還有電阻電路板腐蝕問題,有興趣自己動手修較滑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電視在正常大約一週之後又有新症狀...就是TV本身內建的選台鈕便成音量控制功能...

遙控器操作靜音、音量大小皆失效....

把按鍵豆仔更換即可.........
此機要注意雙面基版容易接點漏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