測試你防毒軟體是否為廢物

楼主(2009-02-25):
你的防毒軟體是廢物嗎?試一試便知道...
測試一下你的殺毒軟件是不是垃圾!100%準!

把下面這段代碼複制到記事本裏,保存爲文本文件,然後靜觀殺毒軟件之變。
若有反應,那您就可以初步放心了本病毒代碼絕對不會傷害到電腦,請放心!!!

代碼
X5O!P%@AP[4\PZX54(P^)7CC)7}$EICAR-STANDARD-ANTIVIRUS-TEST-FILE!$H+H*

這段代碼是歐洲計算機防病毒協會開發的一種病毒代碼,已經包含在各種殺毒軟件的病毒代碼庫裏,
所以可以用做測試病毒掃描引擎。

下面是等級:

特等:複制完代碼後便提示內存有病毒 //防毒軟體很強悍啊!

優等:剛保存完就提示病毒(或者直接刪除) //很不錯啊!

中等:保存後幾秒提示病毒(或者直接刪除) //還湊合啊!

下等:需自己啓動病毒掃描查殺才提示病毒(或者直接刪除) //是時候了,該換了!

劣等:無論怎麽掃描都無法提示病毒(或者直接刪除) //不換就等死吧!

网友A:
這嘛來試試看!大大真的不會傷電腦喔?

网友(2009-03-28):
試試看我的小紅傘是否能夠偵測到?
1.先將代碼存為test.txt的文件檔
2.按滑鼠右鍵選擇scan selected files with AntiVir
3."嗶~"防毒軟體辨識如下
   Begin scan in 'D:\Documents and Settings\Desktop\test.txt'
    D:\Documents and Settings\Desktop\test.txt
    [DETECTION] Contains code of the Eicar-Test-Signature virus
    [NOTE]      The file was deleted!
4.確認小紅傘可以防得到.
謝謝分享!

网友:
我的卡巴8.0 逮到直接就刪了

网友:
卡巴六在測試要在存成文字檔後才有反應!!

算:優等:剛保存完就提示病毒(或者直接刪除) //很不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嘛來試試看!大大真的不會傷電腦喔?

這不會傷電腦 這只是一段病毒碼 不會有動做^^

网友(2009-06-21):
感謝K大分享..我的防毒軟體等級優等耶
我用NOD32

网友:
小弟是用AVAST PRO版~要去對檔案掃描~才偵測的道><
感覺有點差...

网友(2009-07-23):
該死的Pc-Cillin2009 竟然連一點反應都沒有....嗚~~~~難道是我把代碼複製錯了嗎(安慰自我中)? 再試一次看看!謝謝版大喔~~

网友:
更正啟示....原來是Pc-Cillin已將病毒隔離了啦!只是沒提醒我就先隔離了,真是冤枉它了!!!對不起喔 在此作聲明!!謝謝大家 謝謝版大喔

网友(2009-09-16):
我是用Symantec AntiVirus賽門企業版的,想不到貼上記事本儲存完畢後,馬上就偵測移除掉囉

网友:
我反而比較希望,防毒軟體在病毒威脅下,以最小的資源做最合理的防護即可。

上面那一段就算複製了也只是一串文字,貼到TXT還是一段文字

但是存成BAT  EXE 等等格式,就有執行能力了

什麼都檢查,當然防毒能力最強,可是系統速度會硬生生被拖慢,反而用起來感覺遭。

网友(2009-10-20):
謝謝K大分享
我的NOD32也是優等

网友(2009-12-27):
avg 用手動才偵測的到,免錢的 還是有差。

网友(2010-02-15):
:) 我的PC-Cillin和9樓大大的一樣,要存檔時沒提醒就直接隔離了.

网友:
小紅傘不錯. 效能及安全兼具
測試方法
1. 複製後存成文字檔; 需手動偵測才有動作.
2. 複製後存成執行檔;一儲存馬上被發現然後刪除

网友:
f-secure剛存完就刪了
不錯不錯...

网友:
AVAST 一樣, 存成一般的文字檔, 需要啟動掃描, 才會偵測到,
但若將副檔名改為.BAT, 則在更改後, 就會自動警示.
不錯!

网友(2010-03-18):
使用費爾安全
存檔後馬上隔離出現警訊

网友(2010-05-05):
使用小紅閃傘存文字檔沒反應存執行檔就馬上提示感激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