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ST800開機問題(擋01、82、C5)

楼主(2009-02-26):
各位前輩好!
這一片機板是從一台「殺肉」的電腦上找來的,當時它的CPU、RAM及顯示卡都被拿走了,後來我找齊了這些零件就開始嘗試著修這片機板。

經過一些基本檢測排除了CPU、RAM及顯示卡的問題後,我將所有零件上到主機板上,開機後POST會跑,但是會隨機擋在不同的POST CODE(分別是01、82、C5,每次重開機或RESET後都隨機擋在這3個POST CODE),銀幕沒有顯示,蜂鳴器沒有發出聲音,除錯卡上+5v、+3.3v燈亮,Frame、Reset、IRDY燈都是熄滅的。

因為舊文我還在消化中,就胡亂模仿舊文量Vcore、MOS、BIOS…,來來回回量了數十次,也弄不清楚問題在哪?這幾天偶然間發現一個可以成功開機的方法,就是拔掉電源和3v電池讓主機板上殘留電力耗盡就可以成功開機,POST CODE 25。
可是開機後重設COMS就會回到原來的故障情況(隨機擋在01、82、C5),如果按F1跳過重設COMS,可以進入Windows系統,但是關機後或是要重開機都一定要讓主機板上殘留電力耗盡,才開得起來,請各位前輩指點我查修的方向!!
謝謝!!

网友:
COMS電路!~~~~檢查CR2032電池相關電路上頭的元器件先.....

网友:
如果可以開機 的時候~刷各BIOS 看看~

网友:
我也有電池cmos相關的案例,昨日收到一片D915GMO的板子,第一次開機時發現內部設定時間與設定皆為出廠原設定,
設定完後按下F10儲存後,熱開機,一切正常,後來關電插顯卡發現設定又跑掉,屢試不爽,就朝著充電回路檢查,
後來發現是電池座上方的扣環接觸不良,後來用刀片搓搓,再用示波器測量電池表面與扣環電壓相同後就好了,
原本想貼圖,但礙於權限只能以後再補,非正統維修經驗分享,謝謝

网友(2009-06-15):
我也有一片這板耶~
之後都還能開機~
後來拿出來玩玩一直擋C6
換了很多條RAM也刮了RAM槽簧片一樣擋C6....
問問各位大大~還要往那兒想呢!
一定是和內存電路有關吧!!

网友(2009-12-17):
可否告知CMOS電路哪裡有文可爬?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會擋 01 C5 82 以前俺有裝備 都知接刷BIOS  跟檢查RS232  與鍵盤 滑鼠接口迴路 與記憶體插槽 每款 除錯卡代碼都不同 我現在都用4碼的 你的大概是2碼的 我以自己目前的筆記 翻出來是這樣 你參考看看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