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SG667開機無bb聲

楼主(2009-02-27):
請教各位先進, 如果北橋掛了會發生什麼情形?
我這塊GA-8SG667開機沒bb聲,DDR旁的RT9173燙手(vin=3.3v,vout=1.27v),
要關電時按住按鈕卻關不了電, 要強制切電.
bios 的22腳是低電位,24有跑clock,也有輸出.
vcore約1.89v,因為是插一塊不知好壞的agp顯示卡導致,所以在猜想是不是北橋壞了.
如何確定北橋的好壞?
謝謝回答,感恩.

网友:
把舊文 看一遍 就能知.

网友(2009-12-09):
我也有一片相同問題 MB ,因無線路圖請問各位高手給些方向,此板有短路現象(EC1),
及RT9173 發燙 (更換無效)

1 圖一 EC1 (2200UF/6.3V) 爆電容,拆除後量 +,- 極 short .

1 圖一 EC1 (2200UF/6.3V) 爆電容,拆除後量 +,- 極 short .

圖二. DDR旁的RT9173燙手(vin=2.5,refeu=1.1V ,vout=1.1v,Vcntl=3.3v),pin1 and pin2 short,

圖二. DDR旁的RT9173燙手(vin=2.5,refeu=1.1V ,vout=1.1v,Vcntl=3.3v),pin1 and pin2 short,

圖三. 除錯卡 "0" rest 不亮 , 12v,5v,3.3v 正常

圖三. 除錯卡 "0" rest 不亮 , 12v,5v,3.3v 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請您另開一帖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