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螢幕] SONY CPD-E200 CRT 重見光明!

楼主(2009-02-27):
感謝 W大鼎力相助與指導,

也謝謝大家的關心與建言,

讓我順利完成了一次“不可能的任務”!

這次故障換了兩個零件,一個水平電晶體及一個電解電容。

經過幾天的開機都很正常,只有一個小缺憾,就是OSD Menu無法顯示在螢幕上,但說也奇怪,OSD的各項功能是可以調整的,好奇怪的說!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碰到類似的狀況?

憑感覺把亮度、對比、畫面大小等等調整OK,就這樣暫時用了再說!

再次的向 W大及各位前輩深深一鞠躬,謝謝大家!感恩!

网友:
回复 网友A:

OSD無法顯示但是可以調整?你看一下手冊有沒有OSD位置的調整方法,或許是被移到畫面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 W大,

我有按RESET,讓所有調整回到預設值,MENU一樣看不到?

我聽人家說電視機可經由遙控器設定進入工廠設定,

不知CRT有沒有這項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有試過在BIOS設定畫面上顯示OSD嗎?
OSD要顯示在那裡的設定不一定會設計在它的Menu上,你應該找一下它的使用手冊,看如何叫出這個設定。

楼主:
回复 网友D:

BIOS? 是CRT的嗎?

使用手冊我要找找看,不知道有沒有留著?

网友:
找到ㄧ份文件,希望可以有點幫助 !

574.1 KB, 下載次數: 121

楼主:
回复 网友E:

謝謝 hope大熱心提供資料,

我的說明書有找到,裡面有提到:“按RESET超過兩秒以上會重置所有功能回到原出廠值”

我試過無效!OSD Menu 依然無法出現在螢幕,但是調整功能是OK的,

目前螢幕工作一切正常!

网友(2009-05-07):
有的显示器是有字符生成电路的,在视频放大电路附近,如果损坏就会出现OSD菜单乱码或者不显示,不知道您这台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謝謝 dy20050513 大大的提示,

目前螢幕工作一切正常,所以暫時先不理會這個小故障,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