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主機板 ASUS P4P800 SE CMOS 供電異常主機板維修

楼主(2009-02-27):
來“痞酷網”已經滿兩個月了,
兩個月來吸收了多少知識,應該自我測驗一下!

過年前正好同學的電腦每天開機都要重新設定BIOS,他要我幫忙看一下,
心想應該電池沒電,但量電池有2.8V,換一顆新的,POWER電源切斷約30秒後再上電開機,依舊要重設BIOS,反覆幾次後決定自告奮勇幫他檢修一下!

本想在過年前PO檢修的結果,後來一忙再加上過年後CRT壞掉,才拖到今天。

CMOS跳線有4V,好奇怪?,循線量編號D5三極體,一腳2.8,另一端4V,應該是D5有問題!

決定先換D5三極體看看,因吹焊技術不夠熟練,怕傷及無辜,先把電池座及CMOS跳線座拆下,再換三極體。

更換三極體後,再反覆開機已經正常,
我想CMOS供電除了過低會讓BIOS資料無法記憶外,過高的電壓也會導致BIOS
資料無法保存。
(以上的檢修過程若有誤,請大家指正,謝謝!)

對新手的我來說,這是一個難得的經驗,也是維修主機板入門的開始,
希望跟我一樣的新手能從簡單的開始,這樣維修的挫折感才不會太大!

网友:
恭喜~修復成功.
也謝謝您 提出 經驗分享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很好呀!不過最後還是要確定一下拆下的零件是屬於何種故障才好。

网友:
根據在版上拿到的敎材說明...該D5電晶體應該是兩顆二極體的架構...怎麼會造成"升壓"效果咧?

CR2032電池輸出的3V還經過電阻...另一路是+3VSB....由+5VSB降壓取得.......

會升壓....那應該是D5中有顆二極體壞的不完全...導致同時讓電池與+3VSB的電壓輸出出來的結果...

唉....如果用烙鐵操作恐怕不簡單....還是用熱風槍好

网友:
啊...前輩我差你一個月...

恭喜你維修成功~

我也好想晉級修主機板...

手上壞板2X張 弄了很久還是半片都弄不起來...

可恨的D0..可恨的短路不開...可惡的C1...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 W大的提醒,

我也很想了解故障的主因,只是沒電子基礎,要我說個所以然來可能沒辦法!

這兩個月來,我一直多方吸收有關主機板維修的資料,只是消化的很慢,很慢!

誠如 a471大所言,“D5”內部是由兩顆二極體構成,為何輸出端的電壓會有4V?我以為我的指針電表有問題(當時還沒買數位電錶)!

最後我覺得它的嫌疑最大,所以決定先從它下手!

這兩天樓下的集線器三不五時就鬧罷工,害我要上網也跟著它時好時壞!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 tony6605 大,

慢慢來,先從簡單的下手,經驗是一點一點累積而來的!

下個月就看你的囉!

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E:

a471大說的沒錯,

高手可以一支烙鐵走天下,

我到現在熱風槍還操作得不是很順手,

我看視頻裡的人在用熱風槍、烙鐵挺容易的說!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認為熱風槍比較好用、有效率!

以這篇來說~他用熱風槍吹溶D5元件後就可以直接用鑷子取下,CR2032電池座應該
也可以慢慢取下....但是你用烙鐵施工就必須反覆的融化/吸錫......

网友G:
我的熱風槍是300/500度  使用時  一開始開啟開關  先拿著  不向著主機板  在空中加熱約 45秒
然後對著物件  繞著圓圈吹  大約繞5圈就拿起來一次  休息3秒  在繼續吹  重複大約3次  用夾子碰一下物件
看看有無鬆動  若沒有或是一點點  繼續重複動作  7次內應該就可以夾起來
休息3`秒  是怕其他不相關物件燒焦  大家參考一下

网友H:
回复 网友I:

需要五百度唷?

之前W大提過它操作溫度....好像沒這麼高...

网友:
回复 网友J:

這兩天我有拆下bios以成功 大約400"就可以了

网友:
謝謝你的分享,解說得非常清楚,測量點也有圖解,對我們這種肉腳級 的人最有效了...感恩

网友:
熱風槍的溫度用300度就可以了,用太熱的溫度熱風槍的發熱線耗損比較快,對拆焊的零件也不見得好。

网友:
學了一招
真是感恩

网友:
多看多學多應用,  總也會成就我的啦 !......

网友:
謝謝版大
不知道這顆D5三極體零件除了拆廢板外,材料行有賣嗎?

网友:
回复 网友K:

那個電晶體上面有編號..找癈版應該很容易找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s大說的沒錯,

主機板上都可看到他的蹤影,

W大有提醒大家,有機會多蒐集一些故障的主機板,將來維修時總會有用得到的零件可利用替換的!

网友L:
D5請問是電晶體還是二極體???不懂
電晶體代號不是Q嗎
二極體代號不是D嗎
請教各位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L:
D5請問是電晶體還是二極體???不懂
電晶體代號不是Q嗎
二極體代號不是D嗎
請教各位大大

它是兩個二極體構成的.....因此在主機板上該功能的元件不見得是長這樣,只要目的可以達到即可..
我看過用兩個二極體的.....

該元件是CR2032的3V與+3VSB的匯流處,誰電壓高就導通...COMS電路在系統無市電時靠CR2032電池提供COMS電力,
開機後由+3VSB來提供電力維持COMS內設定參數..

楼主:
回复 网友M:

正如 a大所言,
附一張簡圖參考一下,
如有誤請前輩們指正,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如 a大所言,
附一張簡圖參考一下,
如有誤請前輩們指正,謝謝!

呵呵~~一張圖勝過千言萬語.....

本篇就是這元件某一路二極體壞了導致COMS失去供電,設定資料流失...

网友(2009-04-09):
原來是D5的原故下次多收集幾顆,真實用

网友:
厲害~
看來我還有得學呢~
雖然經常維修電腦~
但是這個領域都沒碰過~

多謝教導~
多學一項囉!

网友:
看到又一個前輩實際維修範例
熱心貼圖給新人分享
論壇有這些人
實在是好啊

网友:
维修經驗.勝過讀死書...

网友N:
今天也修了一塊 p4p800 se

也是每次關機再開, bios 就要重設,
上網找到這裡的資料,本來以為也是 D5 壞了,量了一下電壓,
發現二極體前面的電壓就已經不到 2v,
直接量主板背後的電池座正負接點也是不到2V,
可是電池是新的,反覆量測後覺得問提出在電池座,
把電池座拔下來,裝上電池量電壓,電壓還是偏低,
仔細觀察發現電池座負極接點表面怪怪的,把負極銅片兩支彈臂折彎(看板主的貼的照片應該可以知道是哪兩支吧!!)
變成兩個接點,放上電池,量測電壓正常,
重新焊回去,電腦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O:
我也曾經遇過多次同樣狀況,
將電池座卡榫清潔一下並往下折彎後電壓就正常了,
但我也會順便換上新電池.

楼主:
回复 网友O:

你很細心喔!

遇到類似的狀況時,不一定是零件壞掉,接點氧化生銅綠,就會導致接觸不良,除了電池座外,還有CMOS跳針座也會。

网友(2009-05-10):
在圖中的二極体中若VS3.3側的斷路,電池電力消耗會很快.
若電池側的的斷路,POWER OFF 時 RTC會 RESET.

電池與VS 3.3 接至RTC的線路

電池與VS 3.3 接至RTC的線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有一塊主版是故障的~我也在本網問過了~但我還是找不到錯誤的地方..
我的除錯卡都還是顯示C0~唉~看來我努力的還不夠!
還是要繼續加油才可以!

网友:
多謝#28的提點

我今天也修了一片主機板
剛好也是同型的
它的情況是電池(新的)無法正常供電
量測版主註明的點,都和版主不同
於是我直接量主板背面電池座,
發現只有DC0.16V,
可是把電池拆下直接量是3.138V
再分別量電池座的兩支引腳,確都是正常的
這時剛好看到這一篇,
最後只用刀片刮一刮就修好了,

网友:
板上的每個人都說是新手,都可以修主機板了,
那不會修的人,不就..........
這篇文章很棒,我要偷偷學起來,嘿嘿~

网友(2010-06-07):
我參考量了跟版大一樣的位置都正常,可是COMS卻常常跳,只要電源後面的POWER切斷就會跳,還有其他地方故障也會這樣嗎?

网友:
我有一快 P4P800-X
每當進BIOS在出來
就會無顯示 也不跑碼
非要斷電在開又跑碼會顯示
可能跟您所提的有關 受教咯
晚點來試試

P4P800-X 是D2
測完了..." />
解果數質都正常...." />
那就不是這纇的問題

网友(2010-08-23):
今天剛好蹦到一塊主機板一樣的問題可以哪來學習一下了 謝謝:)

网友:
好磅的  維修實例

板大功力深厚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 ,學了不少知識,還請多多發表!

网友(2010-11-17):
很好的經驗~~學習了~~謝謝分享

网友(2011-11-24):
一圖勝千言萬語,分析的很詳細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熱風槍是300/500度  使用時  一開始開啟開關  先拿著  不向著主機板  在空中加熱約 45秒
然後對著物件  ...

試看看,先在零件背部加熱,再立即正吹零件!
粗工經驗,確定不用350度可以取下!
溫度過高的風險以及影響範圍很難掌控!

网友:
引用 网友H:
需要五百度唷?

之前W大提過它操作溫度....好像沒這麼高...

拆這種小零件粗工通常是烙鐵加一坨舊錫配合鑷子就可以輕鬆解下!

网友P:
引用 网友N:
今天也修了一塊 p4p800 se

也是每次關機再開, bios 就要重設,

有沒有考慮加強一下接點?
通常粗工拆下電池座之後會在接點上鍍上一層錫!
效果還滿不錯的.也不用換新的電池座(不是為了省小錢,實在是買零件不方便,山不轉路轉@@")
電鍍層薄弱,容易氧化,鍍上比較厚的一層錫就高枕無憂了XD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有沒有考慮加強一下接點?
通常粗工拆下電池座之後會在接點上鍍上一層錫!
效果還滿不錯的.也不用換新的 ...

學習了 ......讚

前上禮拜才檢查我的前主機 同一型號 問題相同
PC  AC開關不上電 日期便須重設

我的維修紀錄
1.買新電池 確認電池電壓有3.0V
2.拔除藍色jump  量pin1電壓
  只有1.2V
3.按壓電池  pin1電壓會隨 按壓動作 其電壓會跟隨跳動
4.刮除右邊電池座接觸點氧化    量pin1電壓回復穩定 2.8V  ---->上電測試 ok了

借發板大大的圖

网友Q(2011-12-26):
引用 网友A:
很好呀!不過最後還是要確定一下拆下的零件是屬於何種故障才好。

有舊公司名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有舊公司名

謝謝告知!已經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