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幫我看看此電路是否正確嗎

楼主(2009-02-27):
此電路功用為充電與放電~~power為14v~~電瓶為12v
不知我設計的電路有沒有錯誤呢~~可否幫忙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當然是錯誤的。
不管AO或AO1當它觸發時,光耦合的接收端等於短路了達靈頓的C-B極,這樣怎麼可以呢?
你要再看一下電晶體的工作條件。

楼主:
我只是把光偶合當成開關~~
這樣是錯的喔= ="

网友:
回复 网友B:

W大~

啥是達靈頓?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面電路圖中把兩個電晶體串接在一起叫做達靈頓接續或達靈頓電路,這種接法會造成兩個電晶體的放大率相乘,例如第一個電晶體放大率為100,第二個為50,那總放大率會是5000,也就是可以用很小的輸入電流就可以滿足很大的輸出電流的意思。
有機會遇到這種電路時,我再詳細說明。

网友:
回复 网友D:

知道了.....原來這就叫做達靈頓電路

网友:
不知在光耦合晶體C極串個電組是否可行 .
達靈頓電路一般常見於音響後級放大電路 (隨便說說 有錯請糾正).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本來就是要串一支電阻才行。

网友:
放電迴路 AO 要整個接在電池端才對,這種接法只會對電源放電。

達靈頓晶體有必要嗎?充電與放電電流要多大?光耦合輸出個 100mA 不是問題,應該夠推動單顆電晶體了。

電池前的二極體也沒有必要,多此一舉。

電晶體的基極一定要串上電阻以限制電流,如同樓上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