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ook g4 風扇狂轉問題

楼主(2009-02-28):
小弟我的小小白 ibook G4
近日也中了傳說中的蘋果狂牛症
按電源鈕不開機風扇狂轉

轉貼網址  http://swf.com.tw/?p=109

用樂高積木就能修好iBook G4!
隔了一年多,因為PSP的光碟機故障,在找尋零件的過程中,順便搜尋維修iBook的資料,沒想到會在這個網站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在主機板上施加壓力,確實可以修好iBook的「開機後風扇開始吵雜地運轉、螢幕全黑,沒有畫面」問題,只是施力點不在GPU身上,而是一個小IC!
我先試著用一小塊薄的樂高積木壓在那個IC上:
測試了三次,都能順利開機,風扇和螢幕都很正常!那個網站的作者使用一個塑膠止滑墊,墊在IC上面,他提到,墊得越高越好,不過當然不能高到讓主機板壓力過大破損。底下安裝積木前後的對照:
http://swf.com.tw/images/mac/fix_ibook_8.jpg http://swf.com.tw/images/mac/fix_ibook_7.jpg
測試成功後,用雙面膠把積木固定在IC上,並裝上底部的背蓋。連續運作好幾個小時都沒有發生問題,這篇文章就是在這台iBook上完成的。

我也依葫蘆畫葫蘆,還是不開機,也用熱風鎗吹那顆電源IC 6225還是無效
不知還有何方法可救就他,讓我可愛的小白復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提及那位用積木墊高修好的例子,如果用維修者的角度來說,應該叫做虛焊,或者附近的零件有虛焊或電路板有輕微破損等。
雖然故障的情形有類似,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故障原因都是相同,就好像很多主機板插上除錯卡顯示是FF-00,但是故障的原因都不盡相同,如果你想自己修這個筆電,你得有一張筆電的除錯卡來做輔助,而且除錯卡還要能支援 i book 系列才行。

网友(2011-01-27):
你提及那位用積木墊高修好的例子,如果用維修者的角度來說,應該叫做虛焊,或者附近的零件有虛焊或電路板有 ...
引用 网友B:

W老大在講.有沒有在聽!附近零件查一下虛焊or電路板電鍍穿孔接觸不良.以至於你用樂高積木壓一壓就導通了n_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