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表製作

楼主(2009-03-01):
無線電雜誌出版的電晶體製作集錦第6冊裡面的電路 , 想做的人可以去圖書館借來看看 ,
零件都很容易取得 , 只是調整比較麻煩 , 必須弄到很準確的電容器來做參考值 ,
剛好站上有熱心人士在教大家洗電路板 , 有空閒的人拿來做看看吧
書上說可以測到4000UF , 但實際上可以測到更高的電容值 ,
這電路要用到真的精密電阻 , 不是假精密的喔 要注意
還有一個線圈比較不好買吧 現在應該不會難買了
這台是我1994年做的 看到透明片上才發現...............
還蠻準的喔 常常測到防爆孔沒炸開但是卻沒有數值的電容

网友:
謝謝大大的分享^^

看到裡頭後 才知道自己想的太簡單了  忽然眼前一片黑暗
跟網路上的套件7顆IC比起來 大大這組可滿滿滴  不洗板的話 用OK線裡頭可能會變成麵線團
但是這組準確度高 還比能測電容的多功能電表好 而且可以測到pF 真是不錯
大大當時也是下重本都有用IC腳座  這組現在要做光材料應該也不便宜喔
不但人不可貌相 機器也不可貌相阿  單看外觀舊舊的  裡頭卻可大有學問呢 :)

网友:
有看到在賣套件  不是廣告  參考一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729874827

网友:
這個電容表的核心電路是用 555 振盪 IC,因為內部為電晶體結構所以無法測量很大或很小容量,經驗中只能從幾十 pF 到幾百 uF 而已,有興趣了解的人自己去查看 555 的資料就知道了。

但是可以改用 ICM 7555 來完全取代標準的 555,因為是 CMOS 製程的所以對電容器的負載效應很低,測量範圍變大精確度也會較高,唯一缺點就是不容易買到手。

自己 DIY 的儀器最大的問題就是校正,這線路也不例外。手上有電容表的人也不會想再 DIY 了,而無法校正的話就失去親手做這台的目的。
可能的話還是去買現成的儀器來用,現在掌上型的也不貴,L C R 通通能量,除了量電容容量外還能量測 D 值(散逸係數)與 Q 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位賣家很客氣^^ 我就是找他問套件問題的
不過我去借了書回來看後 乙級的不能量到PF而且準確度好像比較差 考試好像範圍定在10%就行
賣家後來也建議還是買現成的比較好  套件比較適合考試練習用

doraemon 大的這台資料上寫精準度可以到1% 又可以量pF 蠻不錯的
不過那幾顆像音響用的電容好像不好買
洗板的部分 在想用組合的方式就好 用單面的洞洞板 把各個模組接起來 這樣就不用洗雙面板來用 可以省很多
零件其實加起來不貴 加上IC腳座大概3,4百塊就有了  電源也可以用現成家裡的變壓器直接提供5V  外殼就先不考慮

但是就像kenneth大說的  校正 是最大的問題  要找精密度高的電容也很麻煩
感謝kenneth大提供對於振盪 IC的新資訊 原來這影響測量範圍跟精確度:)
週日在去圖書館找doraemon 大說的那本書回來看 :)

現成的電容表約950    而LCR比較貴 能量上千uF的好像破2千才有

网友(2009-06-07):
請問大大...
書名是電晶體製作集錦n_064|
我查詢學校圖書館的資料庫沒有...
想請問大大...出版社是...?
無線電雜誌??
還是可以麻煩大大把附件檔:電容表2Image-04重新掃描一次嗎..
麻煩大大了~~

楼主:
無線電界雜誌社 電晶體電路製作集錦

730.46 KB, 下載次數: 395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