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錯卡C1但是開機正常

楼主(2009-03-01):
今天看了一塊板子 微星的MS-6799

除錯卡顯示C1但是開機正常

請問各位這是什麼情況?

网友:
代表需要把除錯卡換PCI插槽插....

网友:
我有遇過類似的情況, 重插除錯卡或換一個PCI插槽插就好了!!

我想可能是除錯卡沒插好或接觸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