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電視] 29青雲電視電源維修

楼主(2009-03-03):
一位酒肉朋友的電視壞了,拆開後發現交換式電源區mos燒毀,保險絲融斷,電視維修我不太行,但電源方面還可以,便

答應他修看看.....

先換mos,發現沒動作,第一時間想到電源ic也波及到,更換ic後插電有"殺殺聲",隨即又燒mos,ic,保險絲,

應該還有其他零件短路,於是隨著ic腳位展開地毯式檢測發現22Ω跟100kΩ開路,更換後插電ok...

ps:看起來好像很簡單卻花了我一星期時間,電視太大台無法搬回家,只能來回測試真累

   料也不好找,以上的mos,ic是在"恆茂電子"購買,電阻拆廢炮兒...

   tda4605-3------60元
   fs10km12-------35元

网友:
修電源最怕的就是開電源的一瞬間, 常常一開電源又燒了更多東西!!

多謝P大分享這個寶貴的經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掛個招牌吧!精修各國電視。

网友:
P大越修越大件了 真利害:)
想問個笨問題 就是電視拆開後面的殼 他會不會往後倒
之前拆電腦的crt螢幕他會這樣子往後倒  所以都讓他螢幕畫面朝下 讓他立起來屁股朝上
那像電視29吋好重阿 一個人要這樣搞覺得很困難
不知道電視會不會拆後蓋時也會往後倒  導致映像管會有壓迫到電路板上零件的疑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實就是經驗,一般power修過後會再燒通常是ic,mos,保險絲,電阻..

其中以ic,電阻燒後最難處理,有時會燒黑看不清楚型號或阻值,尤其

是在高壓部份,所以我都先拍張近照,然後把高壓區的電阻跟ic用筆作

一下記錄,這是我的方法給你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行啊..只會修電源其他就搞不清楚

這次會答應修是因為燒毀的零件還看

的出型號,若是燒到看不出啥東東也就

沒辦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電視我修過3台29吋,拆開後殼不會倒,其他我就不知道

電腦crt好像有的會倒有的不會倒,我不是很常修crt,有

些電路也搞不清楚,這次修好運氣成份佔比較多...

网友:
p大 真是越修越多了 , 也越來越有心得了 , 要記得分享喔....為了養分我不怕胖的 !

繼續加油, 不久可以掛招牌了 !!

网友:
我也常在 恆X電子 買東西.
如果買不到還可以到對面一樓也就一家賣電子零件的.

网友:
P大,最近很忙嗎?怎麼好幾天沒看到你了!

一回來,馬上就為我們發表“新作”,

謝謝你的經驗分享!

网友:
Playx大 太猛哩!
電視我根本不敢拆...
叫人家來修理拆開,看了都會覺得恐怖= =

恆茂那邊有一個阿伯人很好~

我低YF-150就是在恆茂敗的!

不過MOS他我就覺得滿貴的...

我都多走幾步去前面的電洋0.0 插件類的!

恆茂的東西滿齊全的,工具都賣滿便宜低!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沒有很忙反到很閒,這一波金融風暴也衝擊到運輸業,因為太閒一些酒肉朋友就

會相約喝酒,回到家還是會上網只是少發言,潛水本是我的慣性,畢竟我在電子維修

不是很行,看著各位大大的討論順便偷學功夫..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沒有啦..只是電源的維修,若真的跟atx電源比,電視的電源就顯的簡單多..

"恆茂"早期好像是做監視錄影工程,所以一般垂直ic,電視用的電源ic都有

存貨,以後會不會進貨就不知道,我曾問過atx電源共陰蕭特基二極體,他賣

過但賣完後就不再進貨.....

恆茂賣的電子零件貴不貴我不知道但我保證比"源達"便宜,服務態度也較好

同時也是日系ncc電容最齊的一家...

网友(2009-10-04):
感謝分享祐學到一個經驗~~

网友(2010-01-27):
謝謝你的經驗分享 得益的經驗沒話說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又勾起了我傷心的往事:
〝恆茂〞早期在〝中華商場〞尚未拆時,只是一家名不見經傳的音響套件的賣家,比起〝海利〞和〝德昌〞的規模差多了,那時要買這種線性主動元件,第一首選就是〝海利〞,買工具或是音響套件第一首選就是〝德昌〞,
只是後來〝中華商場〞快要拆時,〝恆茂〞比較有眼光的在西寧市場先租了一間店面,後來才在現址買了一個店面,奠定了日後的基礎。
〝德昌〞是在當時現址樓上10F,買下了一個倉庫,後來才在現址買下一樓的,業務也蒸蒸日上,後來更在隔壁開了一家視聽音響專賣店,由老闆娘的女兒主持,很大間哩!
〝海利〞則在〝中華商場〞拆除後,搬到了天津街,但業務也漸漸移到小批的給公司然後漸漸沒落了
你所說的〝恆茂〞那個阿伯是賴老先生,他就是賴家三兄弟的父親,也就是老闆,恆茂鎖賣的零件是貴,(比如說2SC5707一個$15元)但是他的線性備料還算很齊全,而且我們這些傢伙買材料又不是開公司,也不過就買一個兩個,貴一點無所謂,方便齊全就好,畢竟維修者找到故障點後,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到可替換的零件,第二件事才是價格。
〝恆茂〞與〝源達〞的走向不太一樣,。〝恆茂〞比較偏向線性電子材料(目前也在轉向中),〝源達〞則是比較偏向數位材料和工具,德昌比較偏向音響材料和工具類,西寧市場的利昇就更偏門了,都集中在音響類,這幾家一般都是我找材料的首選,
〝恆茂〞有一句名言說的不錯:〝你能夠找到就算不錯了,還太貴哩〞哈哈!一點都沒錯。像我要找〝45pin pich 0.5mm 18cm反向〞的軟排線,不就到目前一直都找不到嗎?
以上新聞是由在前〝中華商場〞2棟2F賣麵的胖女孩所提供
媽媽新聞 阿Ben報導

网友(2010-04-24):
恆茂不錯..................也有宅配喔........................

网友:
回复 网友H:

順便一提 , 恆茂賴老闆之前有在玩攝影 , 後來店移到現址後就很少玩攝影了。 賴老闆的二兒子在光華新天地4樓開了一家 電子材料店 , 裡面專賣 Hi-END 音響的電容及電阻 ; 真空管音響套件 , 原裝進口錄音室專用耳機他也有賣 , 若要買主機板固態電容亦可以找他 。

网友(2010-10-24):
大大很強,其實每一個產品都需要一個基本的東西,那就是電,這個電源會了,元件知識懂了,就剩下經驗了。

网友:
痾....雖然這是老帖子,但有個地方不得不說-_-.
第三張照片那個被短路的點不是電源,而是CRT消磁線圈.
它是靠那顆PR801熱敏電阻來控制,開機瞬間電流流過消磁線圈以電磁原理消除CRT著磁色偏現象,之後因PR801溫度上升切斷流經消磁線圈之電流進而停止消磁作用.
雖說消磁線圈之電阻值很低,之前也有PR801的斷路作用(算是保護?),可是熊熊給它直接短路,那也是會有直接往前端燒零件的極大可能性.
那和電源是無關的,可不能亂動啊.

网友:
請教一下,隨著ic腳位展開地毯式檢測發現22Ω跟100kΩ開路,
電阻開路,是要拔下來量才知道嗎?? 還是直接板子上量??

网友:
回复 网友I:

   可以先跑線路看看,如果沒有太多會影響到的零件那就在版子上量即可,不過真要求準確則最好拆下來量.

网友:
功力深厚,
完美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