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PE677 PRO 主機板可通電,無顯示,FF

楼主(2009-03-04):
故障起因,不知何緣故就壞了,前幾天好好的,今天想要測試的時候他就壞掉了。

測試各電壓如圖,atx power good 電壓才4V不知這樣是否有問題,開機的時候reset燈號正常滅,過5秒則閃1次,3秒又閃1次,之後就滅掉。
cpu正常的,cpu PG電壓1.47v,各震盪器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先做以下處理,因為我未曾碰過這案例,給你參考不一定能幫上忙..

1. 跑線路或上假負載測出cpu座有無reset信號電壓

2. 輕壓北橋看是否會跑碼

3. 清潔記憶體之金手指,分別試插各記憶體插槽看會不會跑碼

ps:intel南橋晶片通常不開機跑碼,替換io就可解決,但這樣處理不在討論內,應該是在查
      不出毛病不得已使出的險招..

楼主:
1.跑線路reset信號電壓:1.47V
2.輕壓北橋依舊
3.插了一樣不跑碼

沒顯碼,線路東跑西跑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 有reset信號,接下來我會往bios查..

1. 短接cmos腳位,清除cmos,檢測電池

2. 檢查bios晶片工作是否正常含程式

3. 輕按cpu或上假負載測cpu總線有無空焊

給你參考不一定幫的上忙...

楼主:
1.清除COMS,電池Ok
2.bios為sst49LF003A 電源正常,OE#開機高電位轉為低電位
   是否含程式:無法得知,裝備未到位
3.輕按CPU無效,無假負載,(P大有認識賣便宜點的嗎)

感謝P大回應

网友:
既然你CPU的C、P、R已經檢查過....那就結束了...因為你裝備沒到位

無法確認BIOS碼是否完整...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實我也不知這樣的檢測對不對?只是以我修板的經驗與你分享討論....

診斷碼"FF"是最頭疼,以ite io 來說,我比較常遇到是reset燈號會一直閃

但是你是閃一下,隔5秒,3秒又閃,然後停止這狀況我沒遇過....

當p,c,r都正常後接下來是bios自檢,但是你是雙bios,我也沒遇過,所以只

能猜測是bios在檢測各硬體時發現錯誤,不一定就是答案只能參考...

修板到最後一定會買假負載,我的假負載是託人從內地整套帶回,所以我也

不知道那裡比較便宜,或許可以等別的大大有沒有遇過這些案例再來決定

是否要投資........

楼主:
P大
整套是打阻卡嗎
一套有幾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對...是整阻24件

是對岸大型論壇出的(掏寶網也有仿造的比較便宜),不是網購是在深圳的電子大樓裡買的(聽不懂)

折合台幣700,缺點沒有說明書...

网友:
回复 网友E:

請教一下a大,C、P、R的C指的是bios上的oe嗎?還是cpu上的clock呢?又或者是除錯卡上的clk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321&extra=page%3D5
這東西對於您這種情形,幫助會相當大。

网友:
回复 网友F:

被W大看到你會挨罵唷....

C=時脈Clock

P=電源Power

R=Reset重置

以上三點從CPU插座量測,如果有上述的"假副載"會比較方面,因為量測點都在假副載上
標示出來了,只需測量與判斷結果...

你碰到的狀況是POST程序不跑,問題範圍很廣....這狀況先從CPU腳座上下手。檢查CPU
的P=核心電壓有無,RESET有無...時脈有無....

网友:
回复 网友G:

啊,是我眼睛脫窗了,我沒看到版大說的各震盪器都正常這句話....
我還在想,不是clk還沒量嗎?您怎會會說板大的C、P、R都正常了,
我真是太丟臉了......找地洞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