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七盟電源供應器 ST-300BLV 無5VSB維修實例

楼主(2009-03-04):
這個七盟的電源供應器過年前就來我家了,但是由於過年前事情很多沒空處理,昨天才把它找出來。
它的故障原因是無法啟動,我們還是先查看一下它的5VSB電源有無輸出,結果這台ST-300BLV的5VSB是0V,所以我們應該從高壓查起,檢查兩個大濾波電容兩端各為155V,所以接著檢查5VSB產生電路,這台ST-300BLV的產生電路既不是MOSFET,也不是電晶體,它是一個這裡還未介紹過的零件TOP222Y組成,請看下圖︰

這個零件很有趣,但是留著下次另開新帖再介紹它,當我們知道故障點在5VSB,如果你也知道5VSB的部份是在電路板的那一部份,我想即使你不是很懂原理,但是你修好它的機會至少有八成。
七盟電源的AC連接到電路板是用活動插座,由於線很短不方便,所以我幫它做了一條延長線。如下圖︰

已經把問題縮小在5VSB,這個電路的零件只有小貓兩、三隻,也不必用什麼電路圖了,我查了一下半導體有無短路後,接著查各個電阻的"對地阻值",果然就發現了一支電阻有異狀,由於電路板零件很多且空間狹小,所以為了方便拆這支電阻,順便把變壓器也拆下。請看下圖︰

大家看一下,這支電阻色環是棕黑綠金,也就是1MΩ,結果我測出來是無限大,請看下圖︰

換上一支新的1MΩ電阻,順便也告訴大家一個重點,如果這個電阻的工作電流較高(會發熱),那你最好換W數高一級的,例如1/4W改換1/2W,或者在裝新電阻時不要緊貼電路板,反而應該給它一個散熱空間,並且電路板比較不會燒的黑黑的。如下圖︰

接上市電測試一下,5VSB果然出現了。如下圖︰

短路Power On,12V果然啟動了。如下圖︰

技巧說明︰

其實並不是測量零件都要拆下來測量,以這個例子來說,我們先來複習一下電阻的並聯︰

例如有R1及R2兩支電阻,如果把它並聯,它的阻值是R1*R2/R1+R2,大家可以用手中現有的電阻測量看看,其實這個公式有一個重點,那就是並聯後的電阻值一定是小於阻值比較小的那一支電阻值。例如R1=100Ω,R2=500Ω,並聯後的阻值一定小於100Ω,只要違反這個定律,就表示異常,你應該檢查這裡。
請看一下下圖︰

我把那支1MΩ電阻焊掉,接上兩根剪斷的零件腳方便鱷魚夾固定,我測量這兩端的電阻是無限大,我們先把它稱為R1。請再看下圖︰

這兩根零件腳我把它焊上那支壞掉的1MΩ電阻,這支1MΩ電阻就是R2。請對照我上面說的,並聯後的電阻值一定是小於阻值比較小的那一支電阻值,那R1是無限大,R2是1MΩ,這樣總電阻應該小於1MΩ才對,但是你看一下數位電錶卻還是無限大,所以我會去懷疑這支電阻故障的原因就是在此,事實也是證明它的確故障了。
我再焊上新的1MΩ電阻測量一次給大家看。請看下圖︰

沒錯吧!只剩下282.4KΩ。
大家記得唷!電路板的電阻值並不是一個真的電阻,所以它的阻值是供你參考而不是供你計算,就如同上面例子,無限大並聯1MΩ不可能是282.4KΩ,這只是在告訴大家,並聯後的電阻值一定是小於阻值比較小的那一支電阻值,如果真的要計算R1*R2/R1+R2,必須要用真的電阻去並聯才行。
希望大家能活用。

网友:
謝謝 W大的維修教學,

文中提到“換上一支新的1MΩ電阻,順便也告訴大家一個重點,如果這個電阻的工作電流較高(會發熱),那你最好換W數高一級的,例如1/4W改換1/2W,”

我有個疑問:
電阻上的色環我會算,但是我如何知道電阻的工作電流?要如何得知?
我以前買電阻時都只根據色環來買,從未想過還有電流這一項。
來這裡後常看到  W大在其他文章中偶而提到,當時無法理解,
今天正好趁這個機會請教  W大一下,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541&extra=page%3D3

你看一下17層的解答就是你要的答案,真的不懂再貼上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一直以為是mos,但看一下只是有點類似,它沒有g極反變成c極,

若用電錶測量測的出來嗎?還是嚴格說來它是ic?datasheet看過但

不是很了解,我看datasheet功力很差,有時還要用猜的

网友:
借題問一下~

以前W大講過,一些比較廉價的power可以根據實際狀況做些"補強"後也很好用....

所謂的補強是指後端直流濾波穩壓電路的蕭基特二極體與前端的MOS的部份嗎?

如果該power電路中省略了EMI濾波功能,補強有意義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TOP222Y是一個IC但是它內MOSFET,它是一個由脈波寛度控制的電子開關,其實這個IC如果拿來做電源供應器是一個很好的教材,只是適合的變壓器不好取得。
Datasheet看久了自然就熟練了,當然英文還是要背一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你問我沒裝EMI組件對電路有什麼影響?我的回答會非常保守而且含糊,為什麼?因為我無法確定。
用理論來說,導了一大堆的公式,得到一些也不知道誤差值有多大的數值,以實務來說,我裝了EMI組件,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效用有多少。
在那些輕如鴻毛的電源供應器,我所謂的補強是零件的補強,至於架構的補強我想就不必要了,就如一個即將上場作戰的士兵,他先天體質就不好,你給他大還丹(架構)企圖改變他的體質,他不是無法吸收就是效果不大,但是你能給他一支槍(比較好的零件),他應該可以活的比較久。

网友:
回复 网友E:

了解...這樣說來七盟用料不馬虎,只是電容容易爆,是一款"便宜又大碗"

的選擇,找到一篇top222y運用文章,它有聲明請勿轉載尊重原著,有興趣

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http://www.apacsource.com/doc/ht ... 51011-170423-37.htm

网友:
一篇很用心的實例教學
還在摸索中...............
感謝W大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F:

零件的補強........那該怎麼判斷哪些零件該補強?

我知道像後端的直流律波那,共陰蕭基特應該用兩顆,可是有廠商偷料成一顆正規一顆
用兩個二極體替代的(今天終於找到一顆power沒偷料)...

橋式整流從四顆二極體換成一顆正宗橋式?

楼主:
回复 网友G:

補強的零件挑重要的就行了,像高壓整流部份的電容器很多都是自動少一等級,例如上面寫330uF,實際只有220uF。或上面寫470uF,但實際上只有330uF。不相信嗎?我隨手拆兩台電源供應器測試︰

沒錯吧!

對了!用四支二極體與用一個橋式整流的意思是一樣的,這不能說廠商偷料,如果二極體及橋式整流器都是用同廠牌且相同等級。用四支二極體的價格會高過一個橋式整流器,用四支二極體的好處就是如果只壞一支時,可以只換一支即可,但是如果是橋式整流器,則要全部換掉。

网友H:
回复 网友I:

W大 這樣自動少一級的情況會出現在日系的電容嗎 還是台製電容才會這樣
高壓部分的還貴很多 廠商這樣真是太黑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這樣阿~~~那我知道了.....

高壓電容少一級......我想應該是高壓電容貴的關係吧?

那我有個問題,過去人家談到PSU都說XXX瓦的大電容最好XXXuf,如果是XXX瓦最少
就要ooouf的,請問W大...我們該怎麼去判斷某PSU用的大電容是合乎設計要求的?

今天把自家現役的PSU裡面那顆"富之於"爆漿電容給換掉了,根據之前經驗很多PSU
廠家超愛用這牌子電容器,然後發現一個很離奇的元件.....就是濾波電路的電感器少了
磁芯....他是直立式的怎麼中間空空.......是它本來就空空還是磁芯遺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日系電容除非是故障,否則不會這樣才對。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想這些容量不足的電容應該都是我們對岸的大陸同胞外銷到我們這些來的!
W數與電容大小當然是有關係,這還有公式可以算,但是公式我忘了,不過說真的,這個容量值的大小在實際應用上是沒什麼標準,如果大家常拆電源供應器,你就會發現一個250W的電源的高壓濾波電容從220uF、330uF、470uF甚至到560uF都有,如果你有680uF的電容,你裝上去也能用,問題只有一個,保險絲要換大一點或改用慢熔保險絲,因為電容量變大則充電電流也會變大。
電感本來就有分很多種,也有空心的電感呀!

网友:
回复 网友L:

想順便請教w大...

1. 這類型電容在用電容錶測量要不要放電

2. 慢熔保險絲相當貴,以我修過青雲電視就是慢熔保險絲5A,
    一顆高達16元,最後我用一般保險絲5A替代會不會再傳出災
    情來...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M:

照片上的都屬於小容量的電容,它們充放電的時間都很短,有電也瞬間就放光了,所以有沒有放電應該沒差。
5A慢熔保險絲我昨天才買,一個是五元。
為什麼要用慢熔保險絲?原因應該只有一個,當你不能或不想更換更大安培數的保險絲,同時又為了要應付啟動時的大電流時,用慢熔保險絲可能就是你的選擇。所以你換用5A一般保險絲的結果充其量只會比較會燒斷保險絲而已,並不會對電路有什麼影響。

网友N:
回复 网友L:

原來是顆"空心電感",還以為它鐵芯遺失了....害我滿地找....

的確如此...電容在同瓦數的PSU中有不同的規格.....少一級的很糟糕,因為電容

本身就有20%誤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O:

"蝦咪",價錢差那麼多,還是我眼花看錯了...

謝謝解說,電子零件的特性還真多樣化...

网友(2009-07-05):
引用 网友N:
原來是顆"空心電感",還以為它鐵芯遺失了....害我滿地找....

的確如此...電容在同瓦數的PSU中有不同的規格.....少一級的很糟糕,因為電容

本身就有20%誤差了..... ...

一般高壓電容,以我拆過的經驗~
400W~450W => 820uF
300W~350W => 680uF
250W => 560uF
200W => 470uF
日系的高壓電容在POWER裡蠻少見到470uF以下
動物牌跟機殼牌就很常見台製 330uF、220uF 外殼上頭標示 300W MAX 之類的
如果少一級的話,那外殼標示瓦數勢必灌水灌很大~

网友(2009-08-08):
謝謝解說用心的實例教
感謝W大的分享!

网友(2009-09-20):
感謝W大精采圖文

小弟受教

回店內抓來試試

网友(2009-10-21):
這裡直是寶庫,我看了w大的這篇帖後,竟意外修復了手邊3顆故障的st-300BLV,都是更換c10的10u50v電容及變壓器旁的2顆小電容就解決了
因工作關係手頭有許多故障power,正努力學習中....看是否能多修幾顆回來^^

网友:
引用 网友H:
W大 這樣自動少一級的情況會出現在日系的電容嗎 還是台製電容才會這樣
高壓部分的還貴很多 廠商這樣真是太黑心了

日系電容不太會有這種狀況. 除非是使用了很久
大多數會發生在大陸製或台製的電容.  尤其新品也會...

网友:
嘩...繪圖型螢幕的FLUKE電表

网友(2011-03-21):
看W大的圖文
只能用精采來形容
感謝

网友(2011-04-20):
回复 网友P:

你说的应该是被动式PFC电源,主动式PFC的电源没有那么高,400W~500W左右的一般只有300uF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Q:

我见到几例也是和你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