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77-BC 開機無畫面 post 00

楼主(2009-03-04):
nb77-bc 本來手動power-on sw 沒動作,強制綠線開機後,便可動作,風扇會轉,沒b聲,除錯卡代碼為00,南橋晶片會很燙,非常的燙,請問是什麼問題?謝謝

發文請參考版規,標題已代為修改 by Tony
最新發現,只要電源供應器的開關在on的時候,不用開機,南橋就會開始發燙
clk 燈不亮,reset燈不亮
請問那二個電子零件要如何測電壓,要多少的電壓才是正常的

网友:
只要電源供應器的開關在on的時候就會有5VSB,因為南橋有用到5VSB,我想應該可以往這方面查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塊板子台灣好像沒上市..根據你筆述大概初判3點

1.  3.3v短路

2.  南橋供電或agp供電出問題

3.  南橋內部短路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107&extra=page%3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