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易PIC燒錄器 (網路上找的)

楼主(2009-03-05):
原作網頁
http://rushoun.myweb.hinet.net/P ... =200941236112461015
其實他也有在網拍賣東西 這東西就是之前店長說的那種簡易燒錄器
(實際上使用後覺得燒錄軟體選擇上比較建議用PICProg4U,使用WinPic的話盡量用JDM模式)
準備的材料:
電阻:10K*1,2.2K*2,22K*1,5.6V Ziner(或使用7805,78L05反正就只是要穩壓5V),二極體IN4148,10uf/16v電容*1(建議改成470uF),18PIN IC座*1,9PIN D-TYPE F/M (有洞洞的母座),,一片萬用印刷板,或是自己洗個電路板吧!就醬子,很簡單吧?!
一個9pin D-TYPE的電腦用連接線,就是RS232介面用的那種連接線,一頭要公的(有針腳的),要接在這個燒錄器上。一頭母的(有洞洞的),因為這頭就是要插在電腦的COM PORT介面上的,用來傳輸燒錄碼到PIC燒錄器上的單晶片中。
-------做好後燒錄成功真是感動 雖然他只有簡單的幾個東西:) --------------
還有網友作成迷你版
http://tw.myblog.yahoo.com/badtz ... prev=96&next=69

會想作這個是因為想做一個LC meter 需要用到燒錄功能:)
http://electronics-diy.com/lc_meter.php
結果今天又買幾樣錯東西  回來之後才知道9PIN插板母座插的是主機板不是洞洞板 害我喬洞喬很久 怎麼喬都插不進去
加上新買的洞洞板買到KIT-9 明天又得買新板子給LC meter 給重插件 害我整晚插的很高興 開始焊下去後才發現買錯板子
另外竟然把4.7K精密電阻買成4K @@ 不過覺得精密電阻好像也沒多精密 跟普通的好像差不多(可能是電表不夠精密@@)

還有...禾樺有NCC電容了...但是........貴 ...貴很大...貴不用錢.........還是繼續望著它留口水就好

网友:
哇..很寶貴的資訊,真想親你..

你是想diy電容錶嗎?

楼主:
P大 不要親偶拉... 給我美眉...
其實這台我主要是想要他的量電感能力   據說他量電感蠻準的  電容的話好像只要料件用精密度高的也很準 也能到1%的差距
而這台能量測的電容很小  不過還有另一台乙級檢定用的可以吃大容量 其實2台搭起來就蠻完整的n_159|   雖是這樣說 但我還是去買了台YF-150了

因為doraemon 大那台對我來說難度高了些  那台不洗板實在要接很多條線 整台會像麵線糊 而且覺得這樣攪麵線可能會影響準度
等以後經驗值上升看能不能去試著做出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來不急了,你已買YF-150,其實只要在花2~3佰我會推薦你買這台

是不是跟w大那台白色很像,這牌子的口碑在對岸不錯,有跟台灣技術交流過..

只是錶檔只到20uF,說明介紹說可測20mF要在求証..

楼主:
本來也有考慮這類LCR三用電表 (其實更肖想P大從大陸買回來的那台量電容的 便宜又大碗)
不過看到能量到2000uF的都要2千以上 要能上2mF的就更貴了
2千以內找到的都是只能到20還是200uF
買YF-150前也在掙扎要不要自己做電容表就好
看是要做乙級檢定+目前在做的這台的組合 還是作doraemon 大那台一台搞定
但是想到校正與誤差範圍自己無法掌握 所以最後還是買台YF-150回來(買回來後才發現以前換下的電容都白換了n_165| )
然後再做用16F628A的這一台來量電感玩^^  在用YF-150測過的電容去校正這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那台便宜貨準度尚可,但撥檔器真是沒話說"爛"

每人需求不同,所使用的工具也會不同,像我這台電錶

就是看上它可量主機板的震盪晶體,缺點是撥檔器太緊

我把它裡頭鋼珠取出來並不影響定位,成為外出工具,

不知你為何有量電感的需求?要做實驗嗎?

楼主:
沒有拉
純粹是想把他做出來而已 電感的功能是說服自己的理由
然後這個套件主要零件 LCD跟16F628A還可以有其他用途 以後還可以玩其他東西
不然會忍不住花錢買那種2千多的(除了頻率還有量溫度功能<也想有台測溫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是一條無止盡的路,我也常說服自己,催眠自己..

當修好東西或做出想要的東東那種"爽"是無法形容,

即使過程很痛苦也甘願....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台並不是RLC電錶,因為它也不能量L,C的量程也不夠,而且只能量容量的話,充其量只能說是電容錶,而且它只能算是一個簡易型的電容錶。
真正的RLC電錶不只能單獨測量RLC,還可以串、並聯RLC測量,甚至連交流電容抗等都不是問題,我在用的RLC電錶也不是很頂級的,不過當初買的時候也快上萬了,只能算是一台普通型的RLC電錶,下次我再拍給大家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唉!這就是技術人的悲哀,你卻甘之如怡。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能程度不同,我只要能修好就很高興,當然也希望早日能成為

"技術人",我曾努力過也各方面嘗試過,不過真的有困難...

网友(2009-07-11):
剛剛5*7洞洞板做好一個
不小心把電線皮融掉沒有發現
使資料輸入腳與12v短路
燒掉一個84a,浪費60元
修正後燒第二片84a則ok
燒完第二片看到error很恐怖,看清楚原來是 "no error"

网友(2010-08-07):
不小心多按到...自刪

网友:
提供一下洞洞板的Layout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