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七盟 ST-350BKV 無法啟動維修實例

楼主(2009-03-05):
這台電源供應器是幾天前一位網友送給我的,今天打開它的上蓋檢查時,發現裡面的電容多顆爆頂,電阻也多顆焦黑,而且電路板有燒到焦黃的情形,我們先看一下它的情形︰

因為損壞情形較嚴重,而且空間狹小零件不易更換,所以我先拆掉它的高壓及低壓的散熱器,讓更換零件較為方便,順便檢查功率電晶體、MOSFET及蕭特基共陰二極體是否有問題,拆下後的圖片如下︰

更換日系電容後,接著更換燒到焦黑的1/8W電阻,並加高空間不使電阻緊貼電路板。因為連接TL-494的10Ω電阻變成無限大,TL-494的12腳對地電阻值接近50Ω,故研判TL-494也兇多吉少,所以一併換新。請看下圖︰

接上市電測試,檢查5VSB如下圖︰

標準的5V出現了,再短路Power ON試試。如下圖︰

不困難吧!

小技巧說明︰
在第八張圖的紫色線連接電路板的地方廠家有用白色膠固定,這條紫色線就是5VSB的輸出,大家注意一下,在白色膠下有一支5.1V穩壓二極體,如果這支二極體開路故障了,它就會失去穩壓效果,如果5VSB的電壓太高,記得檢查這個地方。
我記得不久前這裡有位朋友問起他的電源供應器5VSB電壓太高,如果他有看到這篇,應該知道檢查那裡了。

网友:
請教w大...紅框1一般怎麼呼?驅動變壓器或者隔離變壓器....好幾種稱呼

只看到更換電容,電阻及tl494,圖框2的ic(mos)沒有波及到,換成一般雜牌

可能會燒毀更嚴重.

网友:
好奇怪~電源供應器 幾乎 都燒的 很恐怖~~
但是主機板的很少 燒掉~有恆機的~~~比較少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叫做變壓器,只是變壓器的種類很多而且用途廣泛,所以為了區別或解釋方便,都會給它們冠上一個比較專業的名字,一般都是會用它在電路中擔任的角色命名。
例如返馳變壓器,它也是一個變壓器,但是由於它工作在CRT電路,而CRT電路是用往復掃瞄的方式工作,所以就被命名做返馳變壓器。又例如有一種變壓器是110V轉220V,它也是一個變壓器,但是由於它擔任的工作是將110V昇壓成220V,所以就被稱做昇壓變壓器,如果是220V轉110V呢?你一定知道我要說什麼了吧!對啦!它就叫降壓變壓器。那圖中(1)的壓器要叫做什麼呢?如果是那一個,因為它是用來推動高壓端那兩顆功率電晶體,所以你要稱它是推動變壓器或激動變壓器都可以。
ST-350BKV的5VSB是用一般的MOSFET,並非使用TOP222Y,所以工作方式不一樣。我常常跟別人說,比較好的電源跟比較差的電源差別在那裡?好的電源故障時一般是死自己,差的電源故障時是死別人,而且還可能是一堆別人。
你覺得有沒有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當然有道理,從案例中就可比較出來,正所謂一分錢一分貨,

謝謝解說我了解...

网友:
好的電源故障時一般是死自己,差的電源故障時是死別人,而且還可能是一堆別人。

相當認同

网友:
好的實例教學,又能幫大家解說
因為是新手,就連要問的問題也不知道怎麼說
請大家不吝指導
W大所說的5.1V穩壓二極體和
串一個2A的二極體(1N400X),因為二極體要導通必須要有0.5~0.6V的順向偏壓
這兩個的用法和時機?

网友:
我看過有的稱"T2變壓器"為驅動變壓器..驅動mosfet...

网友:
請教一下w大,如果穩壓二極體燒毀,且燒到看不見原本之編號時,如何判斷他是幾伏的呢的呢?
我曾經修過一顆七盟的ST-300BLV,它就是穩壓燒到看不見了,不過幸好我還有另一顆可以比對,
才知道它是182,應該是18.2V吧?但店家查了資料跟我說的好像是2?還是3?,
如果再遇到這種情況時,該如何去判斷正確的穩壓值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般都是查編號,或者是像你用別台來比對,但是如果你懂電路原理,這個還是可以推算出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很抱歉!現在才看到你的問題。
穩壓二極體顧名思義就是在穩定電壓用,而二極體的用法就很多了,串一個二極體是為了要降壓,因為二極體導通時需要0.6V左右的順向偏壓,所以可以利用這個特性。

楼主(2009-06-09):
回复 网友E:

你先把C21及ZD8換掉試試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問題請另發新帖。謝謝配合!

网友:
手上修過兩顆300BKV狀況都跟版主一樣,電容全都爆圖中一樣的那幾顆
一顆經過電容更換過後以正常使用~
但另一顆如圖一,大變壓器前方電阻整支燒黑不之阻值~
請問板大可否告知該電阻阻值?
能否使用更耐壓耐高溫部品取代??

网友:
請問板大可否告知該電阻阻值?
能否使用更耐壓耐高溫部品取代??
板大我不是 ....該電阻阻值     15歐姆
能否使用更耐壓耐高溫部品取代??可以阿是1瓦夠了.....這跟旁邊的籃電容......當過濾高頻雜訊

网友:
感謝MAXCAR的回覆
該POWER已修復,但 1W 的電阻有點大支,插不太進去,用暴力拉了好久才穿過PCB的洞裡~~
除了2200uF/16V無日系料換TEPO,4700uF/6.3V日系太胖無更換外,其他全用SANYO
兩散熱片中間那顆原為1000uF/16V更換為SANYO 1000uF/25V
5VSB
+5V
+3.3V
+12V
以上電壓是接P3-733、256mb SDRAM、ACER9800se主機無硬碟光碟等其他周邊設備之電壓
此款電源供應器的工作溫度似乎高的嚇人~~~~

网友:
以前七盟都用高轉速電扇.可是客戶說吵就改調速跟低轉速

現再用大尺寸燥音也低了

電扇價差很大...會跟客戶所需價格調整

网友(2009-12-29):
回复 网友B:

"好的電源故障時一般是死自己,差的電源故障時是死別人,而且還可能是一堆別人"好有道理哦!我覺得如果再修正一下就更完美了"好的電源故障時一般是死自己,差的電源故障時拉別人一起死,而且還可能是一堆別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哈
(會心一笑)
w大形容真貼切

网友:
R33

版大您好!
我的POWER也是這顆!!
但R33已燒毀看不出色碼,請問各是多少歐姆?
感謝回覆!
跟綠色元件貼近的那顆電阻!!

网友:
請問大大
如果是12v輸出太低 大約只有11.2~11.3v
造成電腦常會自己關機
請問該查修那些地方?

网友:
有任何問題勞駕依照版規在"疑難雜症區"另開主題提出....
維修實例是在提供一個參考的和學習的實例....
不要在文章中問個人維修上的問題....
此外....
另開主題也可方便他人爬文....
以供參考....
感謝配合....^^

网友(2010-02-22):
回R33

R33那一個電阻值是 1K 1/4W

网友:
請問一下。

這顆power的R21(第一張照片中的電阻)是多少的電阻??
(拆了其他很多七盟的power,這個R21電阻都是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可用1K換上,記得瓦數要換高一些。

网友H:
爬舊文看到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18559-1-1.html

雖然跟我發問的R21不同,但旁邊接一個藍色電容,應該是一樣的功能。

為有知道這個電阻的作用嗎?又為什麼都會燒掉?
(雖然燒了,但電源仍能正常運作。)

网友:
引用 网友H:
爬舊文看到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18559-1-1.html

雖然跟我發問的R21不同,但旁邊接一個藍色電容,應該是一樣的功能。

為有知道這個電阻的作用嗎?又為什麼都會燒掉?
(雖然燒了,但電源仍能正常運作。) ...

建議您這個問題另闢主題詢問....
您在維修實例中問的話恐怕沒有多少人會來回答您喔~~:)

网友(2010-12-23):
感謝W大大說的這麼詳細...慢慢吸收經驗中

网友(2011-02-07):
大大您好,小弟壞的地方和大大幾乎是一模一樣.
但是有一點小弟發現怪怪的就是
不上電之前直接用電錶的逼逼檔量(3.3V、5V分別對地),呈現直接導通狀態,毆母檔量也是0阻抗...
小弟有發現那顆大顆變壓器,二次線圈全部都互相導通... 難倒是壞變壓器?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好︰
先看一下︰
http://bbs.pigoo.com/forum-117-1.html
至少抵觸四條以上對吧!我歡迎你參加我們這個大家庭,但是該遵守的還是要遵守,就連我自己也是常被其它會員打槍。
懂了嗎?把版規看仔細再發問。什麼?怕爆?想在這裡混就不要怕爆。3.3V只有8.22Ω又怎樣?就算3.3V是0Ω就一定會爆嗎?除了版規問題,我認為你要再去新手版練基本功再來。
再老生常談一次,大部份的維修實例是給有基礎,或者是有些基礎的人增加經驗用的,初學者看看就好,還是把重點放在基礎上,論壇上有很豐富的教學文章,請自行尋找翻閱。

短消息我就不回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謝大大,小弟有去找文章,也把電路圖及容易故障點看過.
小弟會牢記版規...   感謝大大提醒.

网友:
5VBS電壓不穩要怎麼查出來

网友:
比較好電源跟差電源差別在那裡?好的電源死自己,差電源死別人,而且還可能是一堆別人。

哈哈!遇到兩顆電源差點害死別人.........還有一顆無聲無息(電阻斷了)陣亡了。

网友:
可否請問各位大大:
      這顆power高壓側的ZD6穩壓二級體是幾伏特?

网友(2011-04-07):
W大的维修经验值得慢慢琢磨的,慢慢吸收

网友(2011-06-10):
恭喜wish大完修!

网友:
空間狹小真的很難作事,佩服大大的細心。

网友:
自己也有幾個換下來的power,本來準備丟棄了,看到多位前輩的維修實例,也想自己動手修修看了。

网友:
除了維修實例外,其他的討論意見,對於新手來說,也是寶貴經驗,從中可學到維修的技巧!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网友(2011-07-23):
引用 楼主:
這台電源供應器是幾天前一位網友送給我的,今天打開它的上蓋檢查時,發現裡面的電容多顆爆頂,電阻也多顆焦 ...

嘿嘿~~~偶看到了喔,趕快來檢查看看我那一顆,

网友:
維修果然需要多方思考~~謝謝

网友:
感謝高手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