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SQ800 主機板開機沒畫面 !

楼主(2009-03-05):
請教各位大大
我的主板型號如標題
開機後 風扇正常運作,debug card 代碼為09 查其解釋為 第一個64K RAM 測試正在進行
請問各位高手 這可能是哪的問題 ???

PS:小弟在這裡是個新手 若發問有不合規定的地方 還望各位大大 多包含 ~ THANKS
sorry w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問題開新版就對了。
你在看舊文的時候有沒有發現,我一直要大家確認P、C、R是否正常工作?為什麼?因為這三樣要件缺一不可。
除錯卡的代碼是給你參考用,大部份的代碼對維修根本無意義,因為故障問題還是發生在P、C、R三者其中之一或者是在其它晶片因無法回應造成。
你應該先確定Reset有正確發出,沒有發出則回頭去檢查P、C、R,除錯卡是一開始就顯示09,還是代碼跳來跳去後才在09停住?這都是提問的重點,這樣才會讓大家在判斷你的問題時縮短範圍,你也才能從大家的回答中知道別人的思考模式,最後你才能有方向維修。

楼主:
感謝 W大的指正 您的思維真是正確˙
在發文前我在這裡爬過無數W大及各位前輩们的know how
我的主板 RESET 正常 且開機後debug card 就顯示 09的代碼
在還沒發生故障前 就常會有開不了機的情形 在我重新插拔 DDR RAM 後 或許就可以了
至於 Power 我換顆新的
         Clock , Reset 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W大的"P"是指主機板上的電源回路,包含MOSFET,電容等主被動原件,並非電源供應器(PSU),
我也是新手,也正在消化版上前輩的經驗,有問題提出來大家都很樂意共同討論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從圖中黃色區塊得知(有些人可能看不懂),簡單說cpu在reset後,會透過地址總線,控制總線

通知記憶體要在某的地方進行bios自檢程式...

大家只要知道大概有這個過程就好,簡單說最後收集的數據會透過數據總線傳回cpu的暫存器,cpu

開始處理暫存器裡數據,完成整個bios的post過程..

我的主板 RESET 正常 且開機後debug card 就顯示 09的代碼
在還沒發生故障前 就常會有開不了機的情形 在我重新插拔 DDR RAM 後 或許就可以了

根據你的筆述,好像是記憶體初始化失敗,所以bios就無法自檢...

在bios無法自檢時,除錯卡上的診斷碼都僅供參考,也就是說每家的診斷卡都會出現不同的代碼,網路上

的商家常吹捧自己的除錯卡不會有誤碼,沒實際用過別輕易相信....

如果是我會先作以下處理,來判斷是正確碼或誤碼....

1. 不插記憶體,跑碼有一樣嗎?

2. 查bios供電,CE/CS腳位有無跳動電壓(插上記憶體,抱歉漏寫)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818&extra=page%3D1

ps:

IBM推出的第一臺PC機採用的電腦主板上的CPU是8088晶元,它只有20根地址線,也就是說,它的地址空間是1MB。
PC機的設計師將 1MB中的低端640KB用作RAM,供DOS及應用程式使用,高端的384KB則保留給ROM、視頻適配卡等系统使用。從此,這個界限便被確定了下來並且沿用至今。低端的640KB就被稱為常規記憶體即PC機的基本RAM區。保留記憶體中的低128KB是顯示緩衝區,高64KB是系统計算機的 BIOS(基本輸入/輸出系统)空間,其餘192KB空間留用。從對應的物理存儲器來看,基本記憶體區只使用了512KB晶元,占用0至80這512KB 地址。顯示記憶體區雖有128KB空間,但對單色顯示器(MDA卡)只需4KB就足夠了,因此只安裝4KB的物理存儲器晶元,占用了B0至B10這4KB 的空間,如果使用彩色顯示器(CGA卡)需要安裝16KB的物理存儲器,占用B8至BC這16KB的空間,可見實際使用的地址範圍都小於允許使用的地址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