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16F84與LM311組合VS 使用16F628A的小型LC meter (網路上找的)

楼主(2009-03-06):
使用16F84與LM311組合
網頁介紹 http://electronics-diy.com/lc_meter.php
        http://www.pi4zlb.nl/Zelfbouw/LC-meter.html
喬治大網站的文件
http://gc.digitw.com/KITs/LC_METER/LC-METER-ALL.pdf

電路圖
插件圖
電路板
需要零件
2x 1K
2x 6.8K
1x 47K
3x 100K
1x 10K POT
2x 10pF
1x 100pF
2x 1nF
2x 10uF
1x 78LM05
1x 16x1 LCD Display
1x PIC16F84A IC
1x LM311 IC
1x 4MHz Crystal (要買4.000X越多零越好)
1x 82uH Inductor
1x 3V Reed Relay
.............................................
使用16F628A
網頁介紹
http://ironbark.bendigo.latrobe.edu.au/~rice/lc/index2.html
http://www.marc.org.au/
需要零件
1 16 x 1(or2) LCD
1 PIC 16F628A-20/P
1 18 pin IC socket
1 100uH Choke
1 4MHz Crystal(要買4.000X越多零越好)
1 Reed Relay
1 7805/78L05
1 1N4148
1 5k trimpot
4 1k resistor
2 4.7k resistor
1 47k resistor (原介紹是2根可是電路上只有一根)
3 100k resistor
2 33pF ceramic caps
2 0.001uF MKT caps
2 10uF/16V tantalum caps
1 22uF/25V electro cap
1 10uF/16V electro cap
1 0.1uF mono cap
1 Switch - for Zero
1 Switch - for On/Off
1 個6P3段開關
1 1N4004(加在電源輸入端 因為怕死..正反接錯燒東西)
-------------------
自己試做了16F628A版 可是沒接東西測也會出現 calib over字樣... 到現在還是不知道哪有問題
(其實是以為用單顆16F628A的會比使用16F84加LM311的線路好拉 不過現在覺得這是錯的)
剛做好試驗時一開始沒動靜 還以為燒了(心理默念我的75塊)
趕快把16F628A拔下來檢查 看到資料都還在 才放心不少  原來要過電一陣子暖機
另外電阻覺得買1/8W的就好 這樣插洞洞版比較好彎針角 用1/4W的幾乎要折到底
------4.6我又重做了一次16F628A版 ------------
因為先前那顆628A被我玩掛了,所以又重買一顆628A
重做後發現,如果開關定位在測試電感的那端時在沒有接測試物時是一直出現超出範圍的
接上電感待測試物後才會正確顯示(其實也不知道這算正常還是不正常)
開到測試電容的部分時就不會這樣
另外建議購買LCD時選擇16*2的LCD 避免可能遇到只顯示前8位數字情況(以8*2方式運作的16*1 @@)

16F628A電路板

16F628A電路板

628A 終於成功了

628A 終於成功了

150.38 KB, 下載次數: 165

16F628A電路圖與插件

2.46 KB, 下載次數: 148

16F628A HEX

2.23 KB, 下載次數: 134

16F84 HEX

网友:
我也是覺得這個電路還不錯,很實用又難度不高。

現在許多三用表都能量電容器了,但是有許多還是無法測量小 P 數的,而大容量的電解電容都是用在電源濾波容量是否正確根本就不重要,這個電路剛好是可以測量最需要準確的電容範圍,例如作振盪線路與濾波器時就有需要。

電感也是很需要測量的,對我來說現在的電感色碼很難辨識出(色碼偏色都偏很多)。或是自己繞的空心線圈架也是需要了解是否合用。

希望樓主能多補充點線路工作原理與實作部分,讓有興趣的人手都有一台。

网友:
努力爬文中...

爬...我再爬...用力的爬!!!

雖然有看沒有懂,但還是給大大的熱心拍拍手

网友(2009-06-07):
請問
16*1 (或*2) LCD顯示模組
16f84a
零售大約賣多少?

楼主:
16*1 (或*2) LCD $110-320 (除了買的地方有價格差不同顏色與有無背光也都會有不同價格)
16f84a $65-85
其實這種問題上網拍找就有答案

网友(2009-11-18):
請問一下大大!可以提供裡面的程式碼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製作成品所需要的韌體,2種都已經有貼了
如果是問有沒有適合自己在編譯用的程式碼,我就沒法度了
HEX如何轉成您需要的格式,我也不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要自已反組譯才會有程式碼(在沒有原始碼的情況下,只能這樣做)。
大大您要程式嗎?這是PIC的,不會大大您是這方面的高手?

网友(2010-01-11):
=.=?
程式在英文的網頁不是有附???
http://ironbark.bendigo.latrobe.edu.au/~rice/lc/lc2.txt

网友(2011-05-21):
感謝大大提供

网友:
之前買Arduino時,多買了一個usbtinyisp
不曉得要如何才能用來燒錄本帖的16f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