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 的電源供應器12V電壓不足問題

楼主(2009-03-07):
請問
型號FSP200-50GL
3.3V、5V、+5VSB電壓都正常
單獨只有12V電壓不足有問題,空載時只有10.7V,加負載後電壓上升為11.2V,反覆測試都出現一樣的現象加負載後電壓上升,電容有換新,請問是那邊出現問題?還有另一顆從Acer電腦上拆下也是FSP的電源供應器﹝與這顆型號不同﹞也是同樣現象﹝12V電壓不足,加負載後電壓上升,但還是低於11.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樣的電壓值是正常的。

网友:
誤差率在5%內算是正常範圍內...

网友:
我也有遇過同樣的問題, 空載的時候量到的電壓誤差率在5%以上!!

可是加上負載後電壓就恢復正常,  為什麼會這樣?? 我一直想不通!!

可以請前輩們講解一下原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