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S661FXMP-RZ 12v短路不開機

楼主(2009-03-07):
這次的主角8S661FXMP-RZ
爬了許多的文...發現沒有類似案例!
可以確定是MOS部分的問題!~擊穿的MOS已更換完成!
不插12v可開機除錯卡跑----,有插12v即短路保護!

狀況.已將MOS部分修復完成! 使用假附載並且連接12v可開機 Vcore 1.75v 時鐘也有電壓 PG 1.75 RESET 1.75 參考電壓1.08
        這個數值表示,恩恩~CPU供電部分正常! 接著我可愛的CPU~嘿~馬上短路保護!
        多try幾次下圖紅框的部分就燒...G 1.93v D  12v  S  1.79v ..12v in 也沒有過高...

很奇怪...假附載上去各電壓都正常,上真的CPU就不行...我已經跟他拼了一個星期!
請問各位大大我如何往下查...如有不對請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由你的照片上看有六個MOSFET,應該是三相供電,你應該要在用假負載開機的狀態下先查看三組MOSFET的閘極是否都有由電源管理晶片輸出的開關訊號,不過這要有示波器的幫助才行。

楼主:
可是...就算沒有開關訊號,也不會造成短路不開吧!

裝備幾乎都有了...差示波器一台XD...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只有剩下一組在輸出呢?
主機板在沒插CPU前的負載是很小的,如果除去是CPU故障,那插上CPU之後才發生這個問題,你就必須先確定其供電是否正常。

网友:
PWM晶片也要確認是OK的.....整個CPU供電電路都需要確認正常...

网友:
W大的意思是不是可能只剩一相或兩相在供電,導致MOS過載燒掉了,而短路保護呢?

网友:
有這個可能喔!我年前的主機板就跟這情形一模一樣,好加在還剩下一個月的保固期,主機板拿回家安裝前,我有仔細看主機板修理那裡,就是靠近CPU跟PS2附近的電源IC焊過。
不知道這樣對你有沒有幫助?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主機板未上CPU前是耗電很少的,但是當有CPU工作後的電流是很大的,對主機板而言,耗電最大的CPU可視為它的負載一般,所以也有可能是過載造成。
那短路保護的情形呢?據tony6605說他修好後,在未加CPU前是可以開機的,只是裝上CPU才又短路保護,多試幾次就燒MOSFET,所以短路是發生在裝CPU之後,我說過很多次了,修理主機板在放CPU前先確認PCR是否正常,P正常也不是只有量有沒有電壓就好,由於多相的電路最後還是並聯在一起,所以少了某一相或某幾相,只要有一相工作且其它相不短路,大家可能會粗心放過。板子不是我親自動手修,我不可能掌握整個狀況,我只能提供我的想法,雖然我點出的並不一定就是故障點,但是你還是可以當作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只是我的想法,如果是我的話,我會先確定這裡沒有問題再往下查。
故障情形相同,故障點並不一定也相同。

网友:
保險的作法是6顆mosfet全換掉,在試一下吧

网友:
有次送修技嘉保固的機板
也是把6個 mosfet 會都換了.
不管有沒有壞全都換.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恩! 我也在想八成是5090MTC 躺掉!

目前待料中 手上都是5019 or 5091 ...偏偏找不到半個5090><"

可怕...大大您從何方來 發文2次 就可以直接點出我心中的疑慮!!

网友:
有些主板不支持2.0以下的CPU,你上的CPU是多少?

网友:
CPU座也有可能,因為輸出電壓的大小,取決於VID電壓的組合,如果VID電壓組合錯誤,會導致輸出的電壓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F:

C2.4 我有很多顆 試了2.3顆都是這種情況!

至於輸出電壓 我想是正常的 VID訊號我沒去量...

PG Vcore Reset 均正常,我記得這三個電壓都是一樣的!

网友(2009-11-13):
這塊我也有印象!
那6顆上面還有散熱片蓋著,我修的那塊也是換那6顆MOS
不過一星期後客人就回來了,一樣壞同一個地方
我記得我換的是50N024,還特地去奇摩拍賣買

网友:
目前有遇到一片GA-8SIMP,是其中一相high side擊穿,換mosfe開機後t雖無短路,不過Vcore呈現持續on-off,主機板當然也不跑碼,5090MTC發燙,推測應是5090MTC故障,無奈手邊無備料可拆,要在等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G:

呼! 好久之前的文章= =

後來我發現 有這種情況的 都是北橋短路...

因為把Vcore打對地阻抗成短路狀況.
北橋也會吃CPU的電.

网友:
ㄟ壞!!!
跟你一樣~~~
"技嘉8S648FX-RZ"
本來修好,測試中....
突然斷電,右上管打穿,
換好,再上電,又打穿...
再換好,從廢板(8S651MP-RZ)拆5090MTC換上,
開電,又穿了....

傻眼中.....

這次換左上管打穿~~~
沒法度了!!!
找不到5090MTC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呼! 好久之前的文章= =

後來我發現 有這種情況的 都是北橋短路...

因為把Vcore打對地阻抗成短路狀況.
北橋也會吃CPU的電.

可是我的打對地阻抗並沒有短路狀況耶~~~

网友:
GibaByte 8S648FX-RZ 燒機4個小時,終於搞定了!!!
相關電路元件全部換掉~~~

1.加銲CPU座
  有時扣上風扇座,post_Card SHOW"00" reset恆亮
  但用帶燈測試器測試,並無open現象;
  加銲方式:下小錫爐(6cm) 上熱風槍(中風口300度)
1.Vcore_PWM 5090MTC(拆廢板)
2.CPU供電Mos管ON NTD4809NT4G*6(新品)
3.Vcore LC元件 L*2&3300uf/6.3V*3
4.電池座*1
  (MB ac斷電後再開,show"battery Failure!
   往南橋線路及3極管(Diode*2) ok!
   往I/O(IT8705AF)VBAT監控端(pin76)無斷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丟測試CPU 不是該先檢查該版的支援型號是否相容嗎
2.6 很多規格 有的版子不刷BIOS 就不支援 電壓過低被拉高當然過載燒掉
Vcore_PWM 5090MTC 也常壞 壞ㄌ換上又貫穿 是否該檢查相關電路 是否電阻短路早成其他迴路引起不正常過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