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BIOS的IC都去哪買呢?

楼主(2009-03-07):
 我想學學燒IC的技術,我有看到在賣萬用燒錄器,可是就是找不到BIOS用的IC.....Q﹏Q

><哪位好心的大大可以告訴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子材料行都有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去電子材料行該說買哪種IC?一顆大約多少?我看到雅虎的賣一顆200元耶=  =" 這真的這麼貴嗎?
>.<麻請W大教我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都還沒說你是要買那一個型號我怎麼知道多少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它上面寫
SST
49LF020
33-4C-NH
0341035-A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台中市的電子街很多呀!一個大約50元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ˇ= 謝謝W大這麼熱心回答我~~~˙ˇ˙" 雖然我是住高雄,但是我還是會到長明街認真找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G:

P大要學燒IC,廢板上不是有現成的嗎?

楼主:
回复 网友H:

playx大~~不同型號可以通用嗎?@@+可以就好玩了耶~~跟朋友要些不要的廢版來玩

网友:
回复 网友I:

原來如此...我是沒遇過bios芯片壞過,但網路上有人說可以替代,

我覺得電壓及各方面條件吻合應該可行,替換表一時找不到,找到我

會貼上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playx大~~不同型號可以通用嗎?@@+可以就好玩了耶~~跟朋友要些不要的廢版來玩

SST 49LF020 是 3.3V的 2M LPC FLASH ROM

常見使用在主機板上可代用的IC為.
SST 49LF020A
SST 49LF002B
PMC Pm49FL002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