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偵測2.0變1.1的問題

楼主(2009-03-07):
W大你好︰
請問如果主機板上的USB 2.0變成1.1,排除了軟體的關係,這有可能是什麼故障原因造成的?

另外也請問,如果這篇你有回答,我能轉貼到別的論壇嗎?當然我會說明是出自這裡的。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你要先確定對方的主機板有支援USB 2.0,不然就糗了。
USB 2.0是南橋內部提供的,但是它也像是網路卡一樣,是一個獨立功能,它也需要有石英晶體,你找一下南橋附近有一個25Mhz的石英晶體,它一般跟時鐘晶片使用的14.318Mhz大小一樣,你把重點放在那個25Mhz碤晶體及它周圍的諧振小電容上試試。
簡單說這個25Mhz的石英晶體就是掌管USB 2.0用的。

我上次說過了,要轉貼我一般都會答應,也謝謝你的尊重。
歡迎你常來。

网友:
臨時讓我想到,你在開機時開始載入Windows之前有顯示偵測到那一些硬體,裡面有USB 2.0嗎(顯示的時間很短暫)?

网友:
回复 网友B:

W大如果USB是1.1板的話可以改成2.0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當然不行,只能外接2.0卡。

网友:
這是我手底下的問題..................結論在我那已經給過了....但是該文屬斷頭文(問了就沒來看那種)

USB2.0變1.1....涉及到

1.BIOS內的運作設定....有的主機板BIOS內提供USB運作以1.1還是2.0
HIGH-SPEED模式運作..

2.USB介面裝置本身的支援規格...支援1.1規範的當然無法以2.0模式運作囉

3.USBPort的位置...主機板後端I/O位置的大多沒問題,問題都出現在"機殼面板"的位置,萬一介面的聯接纜線
不符合USB2.0規範,就會造成裝置降速運作。

4.USB周邊設備的規格....比方說USB HUB,你主機支援2.0卻串接了一個1.1的HUB當然會讓該HUB下運作的裝置
都以1.1模式運作,亦或者你串接在某USB設備下,纜線卻用1.1規範的,那也會造成降速運作...

网友:
http://support.intel.com/Assets/PDF/datasheet/307013.pdf  page 69
48MHz is used to run the USB controller
所以48MHz 是用於USB

网友:
回复 网友D:

首先歡迎你來到這個園地,也謝謝你的貼文。
電路設計是可以變化的,以這個例子來說,用48Mhz石英晶體只是一個推薦值或範例,但是並非只能用48Mhz不可,我也看過有用30Mhz的,用多少的石英晶體是要該功能的外部起振,有的電路是設計是可以從內部升、降頻來達成,何況Intel的方式不見得SIS或VIA也相同,這只是跟大家說明這個石英晶體是是掌管該功能,大家在維修時要靈活運用。

网友:
我手上有張使用NEC-D720101GJ控制晶片的USB2.0擴充卡,它上頭採用的石英震盪器是30MHZ的...

4Port..

网友:
ATI SB400
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php?aid=8080
PDF page 19
USBCLK_EXT 應為48MHz

SIS 963
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php?aid=8075
PDF page 12
USBCLK48M 應為48MHz

VIA VT8237R
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php?aid=8076
PDF page 7
USBCLK 應為48MHz
(data sheet http://www.yuiop.co.uk/epia/stuf ... 20South%20Bridge%20(Revision%202.06)(Lead-Free).pdf)

NEC_UPD720101_USB2
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php?aid=7880
PDF page 32
USB2_XT1,USB2_XT2 應為30MHz
(data sheet http://www.necel.com/nesdis/image/S16265EJ5V0DS00.pdf)
不過在page1有說到System clock is generated by 30 MHz X’tal or 48 MHz clock input.

以上提供各位參考

网友:
有些主板延伸擴充usb接頭有10pin
正常8pin兩組usb  多出來的2pin接地後就成usb1.1
多的2pin空接致能usb2.0

网友:
回复 网友E:

感謝你的資訊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知道能否提供主機板型號?

我想看看這種設計...

网友(2009-10-24):
感謝分享,有用的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