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300-60TH 無電源反應 無5VSB 訊號

楼主(2009-03-08):
第一次嘗試維修POWER  爬文後得隻無5VSB 是要從高壓去找問題 ,有量過電容有150V電壓 但是要再往下查時 產生電路不知要往哪查 ,
他的用料不知是否還不錯
在這邊找不到MOSFET
這是後面線路圖,不知前輩是否可以找點要量哪裡

网友:
MOSFET 需要散熱 往鋁散熱片找 可以看到.
還有 Power 的灰塵 很多 可用毛刷清潔

网友:
W大講過了....首先要確認一次測端的大電容有無150V(危險!小心操作)...

比方說你橋式整流壞了後面當然就沒辦法運作囉.......

然後檢查待機變壓器器相關電路...

楼主:
MOSFET 指的是 前端第一組散熱片上那兩顆嗎  那兩顆不是整流嗎
150v 是有的 再來是要往最右邊的變壓器去量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全漢的電源有一定的水平,當2顆大電容電壓正常時,接下來當然查MOS(IC)....

可以順便報上這些資料嗎?,不然沒有人看的懂你的電源,謝謝..

楼主:
p大 這張是主機板上的ic 圖
這張是散熱片上的 d13009k
這張是散熱片的零件圖
請問有哪些地方是要注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我會先查這顆ic...

我曾遇過那個位置是uc3842b,這顆ic沒遇過,我提供

一些資料給你參考,檢測時請小心..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看一下提問公告︰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681&extra=page%3D1
這次的照片解析度我幫你改好,下次希望你能改好800*600再上傳。

DM311的功能就如同上次我發帖的TOP222Y是一樣的東西,只是DM311的功率較小,你測量它的1、2腳是否為十幾V?如果沒有請找串接它的第二腳電阻是否有開路或阻值變大?當然也有可能是DM311損壞。
總之!沒有5VSB的故障範圍就是在這附近,除非你真的很倒楣是變壓器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最後一張圖的電路板寫著 FAN SPEED BOARD 表示這是風扇速度控制板,這跟5VSB沒關係,你可以忽略這部份。

楼主:
各位長官因為最近有事要加班 ,有關後續處理我後面補上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