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真的很難修嗎?

楼主(2009-03-08):
常來這裡的朋友都知道我不是一個專修主機板的人,會修主機板真的很專業嗎?真的很困難嗎?其實我不覺得。
並不是因為我會修,所以我會這麼說,因為修主機板真正的困難,是一般人不會有專用的工具、充足的材料。
大家有沒有想過?如果主機板上的零件都是像CPU插座一樣用活動可替換的,南橋、北橋等各種主機板專用晶片組四處買的到而且每個只有幾十元,最好MOSFET及電容也都是可拆換設計,那時候修主機板跟組裝電腦就是同一級了。還需要學原理嗎?不用啦!了不起每個都換新,總可以換到好對不對?電腦門市裡所謂的電腦工程師不也是這樣修電腦嗎?所以,大家之所以不會修是因為沒有很容易使用而且很便宜的拆焊設備、買不到更換零件或零件太貴等等原因,我說的沒錯吧!
在沒有專用的拆焊設備、零件難以取得的情況下,除非你能擁有這些別人無法取得的優勢,否則你只能用最克難的方式來修理,但正也是因為如此,修主機板工程師的等級遠高於組裝電腦的工程師不是嗎?還想到大陸去學修主機板嗎?我認為把飛機、食宿、零用及學費的錢買組工具回家學反而比較有用。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想把它當作職業了,當你的生意真的到了一定的量時,那時候修理的時間變成是你的成本,你一定會想盡辦法提昇維修的速度,這時候專用的拆焊設備你就會砸下去了,如果你能再找到可長期配合的供應零件廠商,我想就換大陸同胞來台灣跟你學主機板了。

网友A:
我是覺得學修主機板並不難,我來這註冊半年也會小修了,

有時看我以前發的文自己都會笑..

不過電料跟維修工具真的取得不易,在加上市場汰換速度,使得

這一行業是少數人的專屬...

网友:
其實我覺得做任何事都會有一定的困難度,像我不是學電子的,我只是自己愛玩。三用電表還會用,烙鐵還會拿,工具買了一堆,不會用的還真多。東西修的越來越糟的比修好的還多,到最後都不知道是我修的時候不小心越弄越糟,還是原本就壞好幾個地方。不過我當他是興趣,也不會在乎花了多少成本與時間。出了社會做事,總是想說做任何事情就是熟能生巧罷了,有多少人做的不是本科的事情,也是後來才學習的,就看你有沒有心要學了。

网友:
除非是興趣又有穩定收入
不然維修花的時間換算成本划不來
買新的還有保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覺得學修主機板並不難,我來這註冊半年也會小修了,

有時看我以前發的文自己都會笑..

不過電料跟維修工具真的取得不易,在加上市場汰換速度,使得

這一行業是少數人的專屬... ...

台灣是IT大國,所有最新的主機板、設備都先在台灣上市通過考驗後行銷全球都不是問題~

在台灣資訊產品更新的非常快,前幾天我換主機板的第一級LC電路電容器就被人家笑"一台電腦用六年還不換喔!"

很多資訊廢棄物都是因為過時被換掉,而不是因為故障損壞而淘汰...

零件買的到還好,最麻煩的就是設備要到位....這可不比買支烙鐵便宜ㄚ,總不能用熱風槍燒木炭烤肉吧?

网友:
糟糕,我之前還想說殺去大陸學的說 = =

後來放棄了,因為我還要上課...

而且沒有認識的怕怕><"

网友B:
一般原廠生產線主機板故障維修,故障問題比較難修,但是單一產品摸個幾片大致修起來也就快,真碰到難修捉不到問題點的,大概也很多用盲目替換法,換零件看看的.

一片原本正常主機板故障,其實真的不是很難修 ,故障也多大概在單純零件損壞較為常見.

网友:
個人覺得,要有電子、電路學的基礎與概念做底子,再加上實作的經驗,與維修經驗的累積,才能對故障品做快速而正確的判斷,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像我完全沒基礎,一切從頭開始,學得真的“粉”辛苦!

网友:
嗯,我認同樓上大大說法,沒電子基礎,大大們在討論時我看的一知半解,有時霧沙沙,W大
是否能建議我們這種基礎班的要從哪幾本書先買來K,或是怎麼入門?畢竟大大們累積多年的功力,不是一時半刻就能吸收的,感恩

楼主:
回复 网友C:

學電子的入門課本就是看基本電學。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你自己的目標設在哪裡?

1. 電路設計:

          基本電學-->電路學-->電子學--->微電子電路--->未知
                                   (相當噁心的過程)

2.  一般維修技師:

           電子實習--->基礎電子電路分析--->基本電學

网友:
嗯...瞭了到書局找找書來看感謝大大指教

网友(2009-05-20):
我自從來這個討論區後
己爬了無數篇的文章
也慢慢的收集各項這裡所提到的工具
如:
恆溫烙鐵,熱風槍(H拍上買的中古貨,都是白金的)
示波器(朋友送的),
三用電錶(兩個,一個是20年前剛下部隊時買的,一個是最近買的)
DEBUG卡

而成果是目前修了三片主板
兩片是換電容,一片是2032電池座接觸不良
都不是很困難的問題
而我手上大約還有十片.....都還不知如何下手
真是有點拙....在努力多爬點文看能不能有新的進展吧

另外想請問一下,寶藏文獻區要怎樣才能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To carlos_liu

          寶藏文獻區的話,要到新手上路版裡面有一篇文章,專長調查帖,先在裡面回復。
再來就是要有各"版主"的推薦,或"WISH"大 認為你有對於這個論壇有付出
那就有機會升級為"烏骨雞",有這個稱號就可以使用"寶藏文獻"這個區塊了。

不難拿到。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原廠生產線主機板故障維修,故障問題比較難修,但是單一產品摸個幾片大致修起來也就快,真碰到難修捉不到問題點的,大概也很多用盲目替換法,換零件看看的.

一片原本正常主機板故障,其實真的不是很難修 ,故障也多大概在單純 ...

產線上的問題真的比較難修.有時候會碰到機板斷線、線路中存在莫名組抗值...連盲目替換法都沒用時 ...光是讓你找問題點就真的會讓你修到發瘋..
一般已經出貨的板子問題會比較容易修理....

网友(2009-06-29):
版子她們還是有長壞的維修點,像w大講的做到最後如果都不會就一個一個換土法煉鋼,不過要花很多時間,維修是憑藉著經驗,來加快維修速度.

网友(2009-08-08):
主機板有很簡單就修好 也有很難修的  就跟大大所講得 把全部零件換新的 不信修不好
除非機板掛就很難修   在電子廠維修  大部分瞭解哪一個零件有什麼功用,控制什麼東西,如果發生問題就換那一顆零件或IC   多修多經驗到最後都知道換那一顆零件,如果修不出就是查線路,查線路最累,就要搬出電子電路的頭腦

网友:
回复 网友E:

每天都上來逛逛...好幾十塊版子丟在牆腳..不知何時會重見光明...努力在努力....

网友:
其實, 在過去, 主機板維修, 確實沒什麼價值, (過去是指286, 386, 486...)
因為那個時代. 一年就會出現一個新的cpu時代.
而且, 在執行的速度上, 有著很大的差距,
想當年用 clipper 寫的一支程式, 寫好了, 一個 compiler 要用掉我30分鐘......
夠我去隔壁看看 7-11 那個漂亮的妹妹了....(現在她應該也4x歲了n_150| )
當然, 那樣的主機板就沒什麼維修的價值,

不過, 以現在的情況, 三年前的主機板用的, 跟現在用的, 有多大差距嗎?
我想, 除了 VGA 由 AGP 8X 變成 PCI-E 之外, 執行速度, 沒快多少 (如果不打3d game)
那這時候, 主機板就有它維修的價值了.

當然, 我很高興看到大家有這樣的興趣來修主機板, 我們可以喊出的口號, 不是阻止資訊進步,
而是 促進環保的進步.
如果想想, 一塊主機板在可以修好, 卻被丟去回收, 它會造成環境多大的衝擊?
又有多少人知道現在非洲成了我們癈五金的處理場?
想想我們的二仁溪污染事件, 它就在世界其它的角落發生。
也許你會認為, 那在國外, 不關我們的事,
但是, 空氣, 洋流, 是大家的, 它也會再回到我們的身邊。

我常說, 專家當有所為, 有所不為。
當你做出一個產品時, 你就要為消滅這個產品的步驟想好方法了。
而不是為了賺錢, 不去管它會造成多大的環境衝擊。
當你無法解決它的後果時, 應該不讓它問世才對。
這是我對有所為, 有所不為的定義。

當年愛因斯坦, 應是很痛苦的去做那個核彈,
迫於政治壓下, 他才會說專家是訓練有素的狗。
因為, 他無法選擇, 有所不為。

网友(2009-09-13):
小弟是菜鳥新手 此類有關主機板維修的論壇真的少之又少 真的感謝W大無私分享 讓新手有個討論及學習主機板維修的園地 我也認為主機板維修並不是很難 真正難處是零件的取得跟拆焊BGA的工具(貴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