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大大一下...

楼主(2009-03-09):
我有一個磁感應的訊號源...他輸出的是兩條電線~

當我感應棒接進感應端時會有正電訊號,離開時會有負電訊號!(三用電錶量的)

且感應出來的電壓大小隨著,感應棒切進感應端的速度而有所不同~

重點來了~ 請問 我想要把這個訊號的正電波跟負電波分離

讓正電為A電線的訊號 讓負電為B電線的訊號,且讓負電變成正電... 這有點像是橋式整流...但 我要的是讓這兩個訊號分開來...

另外求助一點 有辦法讓這類比訊號 轉成數位的嗎??這電壓大約在2V~5V 隨感應速度不等...

有什麼IC比較好用的嗎?? 望各位大大解惑...

网友:
不知道你最終目的有些參數你寫的不是 很清楚
但你可以往訊號轉換器方面尋找 abb有現成商品

楼主:
感謝C大回覆...

好比說一般的交流電,正常來說我們要轉成直流的話

要經過橋式整流,這樣會讓負電壓往上翻,變成全都是正電的脈波。

但是這樣都變成正電後,就無法分辨出來哪一個轉換後的正電波是之前負電的訊號

因為我想把原來的正電跟負電分開來,且又想讓負電訊號轉為晶片可用的訊號...

我是最近剛入門的新手,所以言不及義...大大聽不清楚的話我可以在補充! 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一個磁感應的訊號源...他輸出的是兩條電線~
當我感應棒接進感應端時會有正電訊號,離開時會有負電訊號!(三用電錶量的)
且感應出來的電壓大小隨著,感應棒切進感應端的速度而有所不同~

其實你的問題我看不懂,不過我先問以上三項。
一、它要不要加電源?
二、三用電錶測量時是用那個檔位?DC、AC、Ω?
三、電壓最大約多少?

其餘的項目老實說我也看不懂,如果你可以把那個訊號源拍給我看,方便的話把你想做什麼東西直接告訴我,或許我會知道你要問的原意。

楼主:
圖中AB端的電壓如圖下方所示

電壓隨著線圈移動的速度而定!

線圈移動速度越快,電壓值越大且T0到T2的時間越短

但基本波型如我所畫那樣~

楼主:
我在補充一下...

因為我要的需求是,當線圈從T0進到T1時 會有一個+V的訊號

此時線圈會滯留一下,這時電壓是0

然後線圈從T1離開 進入T2時,會有一個反向電壓-V

我想問的就是說 這一進一出都會產生一個訊號,而我想把這兩個訊號分開用在晶片

上其中的兩個PIN,可是晶片只接受數位訊號而且 像這樣我輸出會有一正一負,晶片也不接受負

電,其中 AB電線的電壓都是相對的假如一開始B為零電位A為V,那反過來T1到T2時A又變成0電

位B為V...所以很苦惱...

訊號....

网友:
先給你一份ABB現成的訊號轉換器資料你先看看

楼主:
CMW大~
我剛剛看了一下,這是一台儀器吧!?
因為我的用途是要輸入到晶片裡面去...
所以希望是IC類的東西...

网友:
你好 這是一個霍爾元件,一般是透過op來處理,因為本身訊號很弱,可能沒辦法通過二極體,

或是使用光耦合器來輸出,但是要先看你這一個感應器輸出是多少才能決定你後面的電路設計

(一般霍爾元件是需要電源,如果你這個沒有電源,那麼代表你這輸出訊號會非常小)

訊號先經過op放大後再經過電晶體就可以輸出正方波

如果要設計電路 你要先提供這一顆元件的資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你是要做什麼東西可以直接說嗎?
我知道你很認真在說明,但是我還是聽不太懂你的意思,你知道那個從T0到T2這樣叫做一個週期嗎?從線圈檢出的訊號很小,所以第一步你需要前置放大電路,這個你可以用運算放大器來做,因為你的意思好像要正、負波型分開,所以你的前置放大器要用正、負電源供應,接著你必須要有整形電路轉成方波訊號,你可以用這個可以用TTL或CMOS接成史密特觸發電路完成,到這裡就是一個很漂亮的方波訊號了,接著你要分離正、負波型,這個你可以用正反器來做,至此你就可以在輸出端得到一個正訊號及一個負訊號了。這個訊號就是數位訊號。
以上是我看完你幾篇貼文後拼湊揣你的想法後所寫,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

楼主:
wish、gary大感謝你們

WISH大的答案差不多是我想要的了...

再請教一下~那個正反器會輸出一個正訊號 一個負訊號

那個負訊號,有辦法用什麼東西讓他電壓變成正的嗎?

最後得到的是兩個不同相的正電訊號~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一個TTL或COMS的NOT就行了。

楼主:
wish大 我又來了...

請教請教你~ 我去買了OP放大器了...

可是我發現...我需要一個負電壓源...

我去查了一下...有看到了幾個可以產生負電壓的IC 其中有一個7912

我接上了7912 量出來,電壓都還是正電壓...只有電壓降低一些些!

另外一個IC  ICL7660  這個好像是可以轉換出負電壓的...但是我沒買

請問一下 負電壓怎樣產生 比較方便省錢呢?

我太笨了 到現在訊號轉成數位方波都還做不出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要買一個12-0-12的變壓器(或用12-0-12-0變壓器把中間的0-12短路起來代用),橋式整流及濾波後,下載LM7812跟下載LM7912的Datasheet就可以組成正負電源了,這也是最簡單的方法。
如果變壓器、橋式整流、濾波電容這段不會接,你再則上來我畫給你。

楼主:
WISH大大
您說的變壓器是AC to DC 嗎??
可是我只有一個電瓶(DC 12V) 的話 有辦法接出電路嗎?
此外...可以麻煩您 把你說的那變壓的電路畫給我嗎??
我可以多學習一些~ 麻煩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以下是正負電源的圖,請參考。
要用單組電源變成雙電源是可以的,但是我從你發問的問題中可以得知你對電子方面並不是很懂,所以建議你依所需電流容量用買的,等你全部做成功了,再研究自己做比較好。

楼主:
我發現我整個搞錯了...
7912 只能用來穩壓負電...
並不能正轉負ˊ ˋ
我找了找,有一個NE555跟MC34063可以轉換成負電壓~
我不是電子相關科系的...但我覺得我對單晶片很有興趣!
只是就算晶片寫的出來,周邊電路卻一翹不通....
我連最簡單的一個訊號源(約0.8V的電壓) 轉換成單晶片可用的5V訊號都搞不定...
目前還在努力,有一點很好奇~在這麼多這麼多的IC種類中,你們怎麼知道要用這些IC阿??
經驗嗎? 還是有比較好的書可以介紹給我嗎?...(有原理對新手好入門的書)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一般的應用LM78xx做正電壓,LM79xx做負電壓。
我說過了,正負電轉換並不貴先用買的,等你做好了再來研究自己做,這樣比較不會拖累進度。
以我來說,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設計電路,一做就是數十年,當然用的機會多,自然有經驗。
我到現在還常常在看那家有出新晶片,所以多多少少就會有印象,有機會就申請sample試用(要寫心得下次才能申請的到),久而久之你就會認識很多IC了。
當然在原文書店也有賣一些介紹各種IC應用的書籍,不過這種書籍很貴,不是從業人員一般不會購買。

為了不讓帖子變太長,這篇是我對你這帖最後一次回覆。別的帖子你可以回覆的也請你回覆,不要只關心你自己的好嗎?

网友:
我也有在玩機車 我猜你是在說CDI...

你是想做除頻器之類的東西嘛???

我看你另一文 所想要的東西 大概是我一個朋友做出來的電路...

直流車 交流車 三相車 都可以通用 12v穩壓 還可濾雜訊...

比方說交流車裝LED燈 怠速不閃爍 永不燒掉 之類的...

可以交流一下= =我曾經在一間汽機車電系改裝部品開發的公司做過一年.